[問題求助] 松下 TH-P42S20W 螢幕上方有異常顯示應朝何種方向檢修 TKS!!

楼主(2015-10-25):
松下 TH-P42S20W 螢幕上方有異常顯示應朝何種方向檢修 TKS!!
如圖:
型號:

型號

型號

外接 PC

外接 PC

外接 PC

無訊號輸入:

网友:
其他訊號會這樣嗎? 第四台,AV

Y or Z  or 電源板 故障了,拆了吧!

量VA, VS  等電壓方知其究竟,東西在你手上!

楼主:
有查到電源板,1000u/230V,變850u,有影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查到電源板,1000u/230V,變850u,有影響嗎

要點回文下方的回覆,否則我不知道你已回我。

故障點應不在此。

如果你已拆開來,為何不多拍些圖上來呢!?,還有前面提過的量測數據也沒上來。

有更多的資料可以自已也幫忙別人好判斷!

Y-DRIVE 上方多拍些特寫上來再說。

楼主:
了解,請多包涵,目前只找到  3 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請多包涵,目前只找到  3 組電壓

唉!雞同鴨講!

楼主:
剛剛用 IE 無法貼圖,換另一種的

网友:
拍這個範圍特寫

网友:
用手觸摸 y-driver ic 溫度是否有異常,並清潔軟排,
要注意軟排重新裝回時要確實裝至定位,
裝回再上電看看。

希望不是面板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