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電流測量電路原理

楼主(2015-10-25):
1.在測量電流時常需使用shunt電阻來轉換成電壓,但此電阻過大時,將影響量測上的誤差(因與待側迴路呈串聯),甚至造成負載無法正常工作(因shunt電阻造成的壓降).故需有效降低shunt 電阻值.這也是為何一般電表測量電流時,其誤差會明顯偏大的原因.
2.本放大電路共分3檔,可用來擴充測量mA/uA/nA.
3.請注意影片中,如何及為何將2pin的10m歐姆做成4線連接.
4.Good idea--如何將電路板layout成塑膠盒的上蓋.
5.電路使用3V鈕扣電池,並將之轉換成+-1.5V的雙電源供應給Av=100的OPA放大電路,即可測量+-輸入電流.

搜尋網路上的參考電路如下:
請留意圖上的R2連接方式與影片中的差異.

网友A:
真的有人在賣這個東西!

不是有很多人需要,所以賣的不算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人在賣這個東西!

什麼是隱私部位,嚴禁偷看?

网友:
主動式探棒的 fe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麼是隱私部位,嚴禁偷看?

去買ㄧ片回來就能看到隱私部分了!
要記得分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