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修到捶心肝的POLYVIEW 2200 LCD

楼主(2015-10-25):
這台是老弟的雜牌機,症狀為用到一半突然罷工,連電源燈都熄掉

先拆了電源版

正面,紅圈內220U嚴重膨脹,先換了

背面

上電測,5V剩4V

12V變0.1V到1.5V跳動

當作電源問題邊拆邊測,綠箭頭零件全換了

症狀依然,突然被箭頭處FET燙到,於是把他拆了

下方1顆電晶體Q204燒了個洞

再上電,5V回來了

12V也有了

原來是高壓FET掛了拉低輸出電壓,做了一大堆白工

因為這顆掛點的P06P03LD是P-FET,沒的殺肉,廢板上全是N-FET,所以直接換高壓公版完修

网友:
這也太厲害了, 背面零件故障發熱到讓PCB正面烤到焦黑... 過電流應該是做假的~~~

算運氣好... 機器再不罷工可能要發爐了n_081|

楼主:
不愧是雜牌的,設計有夠精簡,小弟一直以為問題點在電源,從12V一路拆換,直到消基特二極體換完才注意到,12V跟5V是同樣來源再由變壓器調壓,才會試換光耦,結果症狀依舊,這時才考慮會不會電源問題是被拖下水的,上電後用一陽指大法,摸到P06P03LD被燙到才抓出元兇

网友:
好像是奇美以前的品牌商標,奇美某年之後才統一叫CHIMEI。
有錯請糾正,謝謝。

网友:
看來以後遇到電壓被拉低,還有看到PCB有很焦黃的地方就要先下手量電壓。。。。。。。

网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E%E5%AF%A6%E6%A5%AD

奇美一開始是叫奇美實業 後來不知道是哪個王八 長角了 跑去開奇美電子 投入液晶面板 許文龍老闆 才去掛名董事長 一個禮拜只去公司露個臉一天的董事長 .........

許老闆是無辜的阿 .......

朋友是專跑科技廠的廠商 今天跟他去高雄逛街的時候 剛好聊到 知道的一些小小內幕消息

网友(2015-11-25):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