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畫面太寬看不見

楼主(2015-10-25):
鄰居來文說, 畫面變胖, 兩邊看不見, 請問怎樣修理呢

TC-29EB

TC-29EB

网友A:
請您翻說明書,數位控制的請前輩提供進入工程模式方法
否則就要調CRT線圈了

不過這個要上電開機才能調,有點危險

网友:
觉着还是硬件有故障。

网友B:
一樣是這一台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7723-1-1.html

如果現在的數位電視,選了廣畫面,也會變胖,不過再選回來就好了,不像傳統電視這麼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翻說明書,數位控制的請前輩提供進入工程模式方法
否則就要調CRT線圈了

是硬件有問題, 工程模式不能調這個

進入工程模式方法

打開電視機,
用遙控器, 順序按數字鍵 100, 2, 4, 螢幕右上角就顯示跳到頻道124,
此時再按一下遙控器的 [定時關機], 出現30
此時再按遙控器 [音量 -], 直到音量變 0
然後按住電視機面板上的 [音量 -] 的按鍵, 螢幕左上角出現 CHK
此時已經進入工程模式
每次按遙控器的橘紅色 [電源] 鍵, 螢幕顯示每次會切換到不同的模式, 分別是 CHK, SUB 等等.
每次按遙控器 [<選台>] 鍵就可以選不同的參數, 按 [ – 音量 +] 或 [-位準+] 鍵就調整個別參數的大小
退出進入工程模式, 同時按住電視機面板上的按鍵 [電視/影音] 和 [電源] ,不要放手, 就可
遙控器是隨機來的, 型號 RC1229K

CHK底下, 沒有聲音, 但是[<選台>] 鍵可以正常選台看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樣是這一台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7723-1-1.html

是這鄰居

网友:
跟進入工程模式沒關係...有東西壞了.奉勸不要亂調

网友C:
看畫面有點梯型感覺..但安全起見.請先測試fbt的b+是否正常.不然看起來.比較像歪補修正線路.記得這一型太舊.還是一樣是vr調整.無法進入工廠模式..應該是歪補線路的電容或是調整vr..國際晚期的畫王系類.有一款的歪補vr拆下來量阻值是正常..活電測試調整頻寬不夠..換上新的同阻值vr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畫面有點梯型感覺..但安全起見.請先測試fbt的b+是否正常.不然看起來.比較像歪補修正線路.記得這一型太舊. ...

大大你好, 因為沒有電路圖, 請教,

fbt 的 b+ 是否正常, 大約是多少, 是不是連著 HOT 那個大大顆三極管 E腳處量測

歪補修正線路, 是不是畫面 有枕頭狀變形就可以調整的意思

今晚傳來了這個畫面, 說早上看新聞突然變成這樣, 畫面完全看到, 人變瘦, 就是變形了, 一直到晚上還是一樣

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畫面太寬看不見

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畫面太寬看不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因為沒有電路圖, 請教,

fbt 的 b+ 是否正常, 大約是多少, 是不是連著 HOT 那個大大顆三極管  ...

基板右邊有一小板站立著。上面有2個vR,1個5K,1個10K. 2個vR換掉應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板右邊有一小板站立著。上面有2個vR,1個5K,1個10K. 2個vR換掉應該就好了

經過你的提醒, 看來這就是了
買來換換看

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畫面太寬看不

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畫面太寬看不

网友:
應該是換5K

网友:
楼大可以检查一下S校正电容、逆程电容容量。

楼主:
這裡所有的功勞都歸於提供修理指引的朋友, 按照他們給的提示, 問題應該解決了.

雖然畫面的四角看來比中心糊一些些, 不過就此算了.

出差路過城裡, 買了來兩個 VR, 台幣10圓, 換上去就好了, 看來是熱斃的結果, R760, 5K, 剩下 2K3; R761, 10K, 9K還算可以, 換了再說.

沒有電路圖, 下載了一些資料, 關於 CRT 掃描和枕形矯正電路的原理說明, 參考看看, 找到一個 TCL 電視的高清線路圖, 也可以參考, 看來很類似 PANASONICS 的電路.

有問題的R760, 5K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換好新的 R760 和 R761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試機...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抄來的參考資料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PANASONIC CRT TV TC-29EB

TCL 2539D-1.pdf (318.98 KB, 下載次數: 24)

CRT TV HOT

CRT TV HOT

TCL2913E CRT HOT.pdf (840.01 KB, 下載次數: 17)

网友:
國際的工模不要亂入,一旦進入沒有專用遙控器是跳不出的

网友:
又多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