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771 CPU改(不是七龍珠改喔)

楼主(2015-10-25):
延續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57425-1-1.html

這是最近上手的 E5440 ES版,這次搞了3顆,門路內行的應該都知道,防呆孔磨的方式同上篇所述

這是網路上在賣的輕薄型觸感佳第3代護舒寶和貼的方式(借圖)

這是護舒寶的進化史

個人是覺得
1代平點不易接觸,而且要接觸多點,高溫下接觸不良及錯位NG機率高
2代凸點易接觸,但要接觸16點,高溫下接觸不良及錯位NG機率仍高
3代凸點易接觸,而且只要接觸2點,高溫下接觸不良及錯位機率低
現在賣的幾乎是第3代的.

因為這次是C0版,所以這次直上MSI G31M3-F   (MS-7528 rev. 1.1),BIOS不需加微碼

CPU初始資訊

CPU小燒機資訊

网友A:
處點似乎是將幾個腳位做調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處點似乎是將幾個腳位做調換?

就這二個而已。

网友A:
這樣ㄚ~~~那我懂了

那大家幫我個忙~~~假如E5440配上2GB DDR2-800
能跑W7嗎?....缺記憶體必須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ㄚ~~~那我懂了

那大家幫我個忙~~~假如E5440配上2GB DDR2-800

當然可以。

開完機記憶體可能會剩下5~600MB可用,所以會動到swa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樣ㄚ~~~那我懂了

那大家幫我個忙~~~假如E5440配上2GB DDR2-800

貼片是將兩個腳位對調。

E5440配上2GB DDR2-800 跑 W7 當然沒問題,我原本使用 E6500 配 2G DDR2-800,W7 跑起來很順暢,趁這次機會入手兩顆 ES 版 E5450,跑起來嚇嚇叫。

网友:
第一代那種要怎麼貼啊?不會遮到旁邊的 PAD 嗎?

楼主:
第一代我也不懂,原圖也是打個問號,會不會遮掉的PAD用不到,
只聽說是平點,貼時要戳一戳接觸才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

開完機記憶體可能會剩下5~600MB可用,所以會動到swap

那會拖慢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貼片是將兩個腳位對調。

E5440配上2GB DDR2-800 跑 W7 當然沒問題,我原本使用 E6500 配 2G DDR2-800,W ...

不會吧~CPU有那麼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會吧~CPU有那麼強?

E6500 是雙核 PASSMARK CPU 跑分約 1800,
E5450 是四核 PASSMARK CPU 跑分約 4300,

所以是有相當差距的,原本用 E6500 已經很順暢,
其實 W7 要求條件並不會很高。

XEON 對岸稱為「至強」,還真的不錯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6500 是雙核 PASSMARK CPU 跑分約 1800,
E5450 是四核 PASSMARK CPU 跑分約 4300,

哈哈哈!剛好別人借我用了3年有餘的雙核掛了,換了這個Xeon 後只有一個字形容........"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會吧~CPU有那麼強?

E5440很強的。。。。。媲美或超越最頂級的775 CPU

我用L5420已經很爽了,就不貪心這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剛好別人借我用了3年有餘的雙核掛了,換了這個Xeon 後只有一個字形容........"爽"! ...

老大~~你搭的那張板子怎麼不加10$ RAB換775+771通吃的版本ㄚ
這樣C/P直更高....

玩這個不容易ㄚ~~現在DDR3模組對P45這類末代LGA775架構的晶片不支援
買不到雙面顆粒的模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5440很強的。。。。。媲美或超越最頂級的775 CPU

我用L5420已經很爽了,就不貪心這個了。。 ...

這樣ㄚ~~~~因為剛好缺膜組,板子只有兩條插槽,沒辦法裝4G
想說上2G先頂著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搭的那張板子怎麼不加10$ RAB換775+771通吃的版本ㄚ
這樣C/P直更高....

我的記憶體插2支,1支2G雙面,1支1G單面,沒有不能用啊!
我就是要跑771,要775的板子我再修就有了,不過我的775主機板好像都停在915跟945居多......,以後我就會上來徵G31或G41等級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記憶體插2支,1支2G雙面,1支1G單面,沒有不能用啊!
我就是要跑771,要775的板子我再修就有了,不過 ...

915、945跟965是我媽的主力機種n_136|

真傷腦筋,上了痞酷以後,電腦都用不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記憶體插2支,1支2G雙面,1支1G單面,沒有不能用啊!
我就是要跑771,要775的板子我再修就有了,不過 ...

末代的P4、P3家族晶片組對顆粒的容量支援有不足..
現在的4G單面八顆就會出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5、945跟965是我媽的主力機種

真傷腦筋,上了痞酷以後,電腦都用不完了。。。。。 ...

我最高只在G31,目前用P96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15、945跟965是我媽的主力機種

真傷腦筋,上了痞酷以後,電腦都用不完了。。。。。 ...

還得多認識幾位大老,可以買到別人眼睛發光的便宜貨。
像我現在手上沒有硬碟了,我又開始在想那位大老闆是在賣硬碟的.........?

网友:
ㄜ......手上一顆 80G還好好的硬碟剛被我拆了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樣ㄚ~~~那我懂了

那大家幫我個忙~~~假如E5440配上2GB DDR2-800

2G的記憶體可跑win7 32位元
4G的記憶體可跑64位元

不管cpu再強,一但記憶體不敷使用
還是要動到硬碟,所以速度會被硬碟拖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得多認識幾位大老,可以買到別人眼睛發光的便宜貨。
像我現在手上沒有硬碟了,我又開始在想那位大老闆 ...

上次你全都賣光沒有留幾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G的記憶體可跑win7 32位元
4G的記憶體可跑64位元

是啊我知道,所以才說卻記憶體

楼主:
請問有沒有哪位大大有實際改過965NEO系列OK的經驗.

网友:
二年前買的X58+L5639 ,看來還可以頂好幾年

网友:
X58........好東西,起碼餓死駱駝比馬大
12核心

网友C:
今天試著拿一顆E5450來磨防呆缺口,結果失敗了,開不了機,原本在CPU座剪除防呆的主機板上測試是正常的。
仔細觀察,CPU PCB裡上下各有銅箔層,而且是非常多層,層間距離非常薄,打磨缺口時相鄰層間銅箔會互相短路,所以打磨CPU是有風險的。

從照片看起來似乎上下各只有一層銅箔,其實各有很多層,磨到銅箔只要有一點毛邊一定會層間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試著拿一顆E5450來磨防呆缺口,結果失敗了,開不了機,原本在CPU座剪除防呆的主機板上測試是正常的。

切掉主機板的CPU座防呆比較保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切掉主機板的CPU座防呆比較保險。

對啊,原本是先切一片主機板防呆來測試,過程都很順利,想說磨一顆CPU防呆缺口就可以遊走各台測試,沒想到變成開不了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試著拿一顆E5450來磨防呆缺口,結果失敗了,開不了機,原本在CPU座剪除防呆的主機板上測試是正常的。

「銅箔只要有一點毛邊一定會層間短路」?

如果是這樣的話,拿美工刀刮一刮看看。。。。。如果成了跟大家說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銅箔只要有一點毛邊一定會層間短路」?

如果是這樣的話,拿美工刀刮一刮看看。。。。。如果成了跟大家 ...

用筆刀刮過很多次了,無效!每層距離非常近,必須用放大鏡才看得出來,原本肉眼看以為只是上下各一層,其實上下銅箔層是由很多層堆疊起來的,剛磨好各層銅箔都連在一起,用筆刀慢慢刮才看得出分層,但還是無法刮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筆刀刮過很多次了,無效!每層距離非常近,必須用放大鏡才看得出來,原本肉眼看以為只是上下各一層,其 ...

用細沙紙磨一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啊,原本是先切一片主機板防呆來測試,過程都很順利,想說磨一顆CPU防呆缺口就可以遊走各台測試,沒想 ...

我前前後後磨了5顆都ok耶,我是沒注意看銅箔是否很多層,我一直以為上下2層是vcc or gnd層,也沒有特別去處理,下次磨的時候我再注意看一下是不同層還是同一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前後後磨了5顆都ok耶,我是沒注意看銅箔是否很多層,我一直以為上下2層是vcc or gnd層,下次磨的時候我 ...

不同批號PCB結構跟材質好像不太一樣,我磨的這顆PCB側邊斷面看起來很像是電木板那種比較白的顏色,以前用的的775 CPU斷面是一般纖維板的顏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切掉主機板的CPU座防呆比較保險。

糗大了,其實沒磨壞,剛剛拿回家用剪除防呆那台主機測試,竟然一開就成功,可見 CPU 還是好的,今天試不成功那兩台應該是其他問題。

防呆缺口確定磨得夠大,放在 CPU 座上用放大鏡確認過確定不會卡住,下午開機不成功那兩台都是完全無畫面,CPU 風扇會先轉10幾秒然後停止,一陣子之後重複,兩台主板如下:
1. ASUS P5Q-EM DO ,換回原本使用的 E6500 開機正常。
2. 技嘉 GA-G31M-ES2L,換回原本使用的 E5200 開機正常。

家裡這台剪除防呆的是 GA-P35-DS3L 原本配 E6500,目前裝上 E5450 一顆有磨一顆沒磨都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糗大了,其實沒磨壞,剛剛拿回家用剪除防呆那台主機測試,竟然一開就成功,可見cpu還是好的,今天試不成 ...

版大,
建議你CPU PAD用橡皮擦 擦一擦,還有檢查一下轉貼片有沒有歪了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大,
建議你CPU PAD用橡皮擦 擦一擦,還有檢查一下轉貼片有沒有歪了一些.

了解,謝謝。
貼片確定貼得很正,我用珠寶鏡檢查過。

奇怪的是拿回家這台裝上就正常,總覺得怪怪的,應該有其他問題沒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謝謝。
貼片確定貼得很正,我用珠寶鏡檢查過。

還有那2點接觸點稍微給他壓或"兔"一下,覺得應該是接觸不良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有那2點接觸點稍微給他壓或"兔"一下,覺得應該是接觸不良的問題.

沒錯,問題應該還是在 CPU 座接觸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問題應該還是在 CPU 座接觸的問題。

我買回來的CPU或RAM,只要看到有類似PAD或金手指接觸型式的啊,習慣是橡皮擦拿起來就給它用力擦.
還有不行的那2塊主板,可以的話拿氣槍把775座給它吹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買回來的CPU或RAM,只要看到有類似PAD或金手指接觸型式的啊,習慣是橡皮擦拿起來就給它用力擦.
還有不行 ...

了解~~謝謝,找時間再拆開來抓問題,確定 CPU 是正常的問題就比較單純了。

所以 CPU 上下兩層銅箔應該就如您所說是 VCC 跟 VSS,多層累積起來可能原本就是相通的,是我想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糗大了,其實沒磨壞,剛剛拿回家用剪除防呆那台主機測試,竟然一開就成功,可見 CPU 還是好的,今天試不 ...

小心 microcode 沒有支援~
開機中沒 upload microcode 是有千奇百怪的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謝謝,找時間再拆開來抓問題,確定 CPU 是正常的問題就比較單純了。

所以 CPU 上下兩層銅箔應該就 ...

版大,
我突然想起來,你不行的那2塊主板有沒有裝回舊U開機,不會你邊磨邊合的時候把座針給弄歪了吧,我都是拿壞板來對位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大,
我突然想起來,你不行的那2塊主板有沒有裝回舊U開機,不會你邊磨邊合的時候把座針給弄歪了吧,我都是 ...

那兩塊裝回舊 U 都很正常,辦公室用的開不起來就頭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小心 microcode 沒有支援~
開機中沒 upload microcode 是有千奇百怪的死法。 ...

有注意到 microcode 的問題,事先有準備加入  microcode 的 BIOS 更新,不過即使沒相對應  microcode ,應該是可以開機進入 BIOS 吧?下午遇到的是完全無畫面,不斷重新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塊裝回舊 U 都很正常,辦公室用的開不起來就頭大了。

我也常常拿辦公室的電腦來試東西,萬一搞壞了就請IT的人來修,修不好還可以換一台新電腦,
只是到目前還好沒給他搞壞過.啊!忘了要低調點,不小心痞友有同事就吃不完兜著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注意到 microcode 的問題,事先有準備加入  microcode 的 BIOS 更新,不過即使沒相對應  microcode , ...

報告 ysc大,

工作上,我們會很注意這件事,就如同我上述所說的,沒 microcode 時的死法,千奇百怪,個人也碰到幾次在 boot block 上就掛了,就是說連 memory  sizing 都沒機會就當了~
那種機會就是我們拿到客戶的新板,上面上了 intel 新的 stepping cpu ~但是bios 工程師沒注意跟著加新的 microcode~一開就死的很難看,花了很大的功夫回頭一步一步查才發現 microcode 忘了放~
這是賭運氣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常常拿辦公室的電腦來試東西,萬一搞壞了就請IT的人來修,修不好還可以換一台新電腦,
只是到目前還好沒 ...

呵呵~~在公司我是校長兼敲鐘,甚麼事情都要自己來,沒 IT 人員可找,弄壞硬體是小事反正也沒多少錢,反而是同事短暫無電腦可用影響上班才麻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常常拿辦公室的電腦來試東西,萬一搞壞了就請IT的人來修,修不好還可以換一台新電腦,
只是到目前還好沒 ...

今天又將磨過那顆帶到公司來測試,ASUS P5Q-EM DO 那片不管怎麼喬就是開不起來,另一片 GA-G31M-ES2L 可以正常開機了,一路進到 XP 都沒警示或錯誤訊息,這片連 BIOS 都沒更新,可能是 C0 版可以直上。

後來有比較了一下外型尺寸,長寬跟 775 CPU 誤差在 0.1mm 以內,但這顆 E5450 PCB 厚很多,大約厚了 0.2~0.3mm,這會導致扣具口上之後 CPU 被壓得比較下面,由於扣具只有前半段壓住 CPU,有可能導致後半段輕微翹起,導致接觸不良,可以用的主機板可能是 CPU 座廠牌不同,誤差容忍度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將磨過那顆帶到公司來測試,ASUS P5Q-EM DO 那片不管怎麼喬就是開不起來,另一片 GA-G31M-ES2L 可 ...

感謝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將磨過那顆帶到公司來測試,ASUS P5Q-EM DO 那片不管怎麼喬就是開不起來,另一片 GA-G31M-ES2L 可 ...

據說雞排店的G31以後晶片組775板子都有771的微碼, 啊速死的要自己改BIOS才能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據說雞排店的G31以後晶片組775板子都有771的微碼, 啊速死的要自己改BIOS才能開. ...

ASUS 那片我有更新含 XEON 微碼的 BIOS,但還是開不起來。

據說 BIOS 沒含相對應微碼是開得起來,但會出現按 F1 進入 BIOS 或是其他警示,不致於完全沒畫面。

GA-G31M-ES2L 那片就是故意先不更新含微碼 BIOS,看第一次開機會怎樣,沒想到開機後完全正常,一直到進入 XP 桌面毫無異狀。

网友C:
剛剛網路爬文得知,Q45 晶片組的主機板不一定支援 E54XX系列,ASUS P5Q-EM DO 這片就是 Q45 晶片組,也有可能是這原因開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網路爬文得知,Q45 晶片組的主機板不一定支援 E54XX系列,ASUS P5Q-EM DO 這片就是 Q45 晶片組,也有 ...

沒錯,
我也沒去查你那片P5Q Spec. , 應該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