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OWN CRA909 擴大機的音量控制

楼主(2015-10-25):
請問這顆數位音量控制器何處可購得?謝謝!

故障情形是轉動時,不是順暢的送出 on/off信號,有時會呈短路狀態,
在有訊源輸入時,造成音量爆增至最大聲,這會使喇叭承受不住而報銷!

网友:
WD-40 伺候看看。

网友A:
拆, 清潔, 就兩個開關在裡面, 有油垢積碳

楼主:
嗯!我正有此意,用WD-40來試試看。
如果買不到新品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 清潔, 就兩個開關在裡面, 有油垢積碳

沒拆過此類開關,若買不到新品,就有機會來個結構拆解了。

楼主:
拆開的模樣,那簧片斷開的,這是正常的嗎?

用酒精清潔過後,目前熱機試聽中..............

网友B:
這個看起來像是音響編碼器

類似這種:
http://www.dragonwe.com/list.asp?id=167530&nid=0

可以在沒屋頂找找看 (旋轉編碼器) 或 (音響編碼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s%BDX%BE%B9&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看起來像是音響編碼器

類似這種:

感謝提供的資訊。

原來關鍵字要用『旋轉編碼器』或『音響編碼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開的模樣,那簧片斷開的,這是正常的嗎?

用酒精清潔過後,目前熱機試聽中..............

6# 圖二... 那簧片斷開的,這是正常的嗎?

... 是正常的 ,
大概是製造商將三個簧片,
第一步  開始是一整片金屬  沖壓定位孔 並且 主要部位與簧片沖壓成型
第二步  整片金屬定位孔 與那個黑色工程塑膠片接合後
第三步  二次 沖壓 斷開成三個簧片

這樣省略了將單個簧片  逐一置入那個黑色工程塑膠片  繁瑣步驟

上述不只是一次單做一個小半成品, 可以想像一整片金屬 做 N x M 個
黑色工程塑膠片射出成形也是對應一整片 做 N x M 個 ( 上述 在第三步  可以同時切斷塑膠連片部位)
這樣製作效率就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 圖二... 那簧片斷開的,這是正常的嗎?

我猜 ... 是正常的 ,

感謝賽門大的解說,如果沒有參與產品製程的過程,我想我這等門外漢,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所以然了。

网友D:
很討厭這種機械式編碼器,
中低價產品故障率很高,
就算是好幾萬的示波器所用的也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討厭這種機械式編碼器,
中低價產品故障率很高,
就算是好幾萬的示波器所用的也會故障. ...

故障率高的元件,為何還是有廠商使用這種產品用呢?是成本考量?
還是基於產品週期汰換的問題?就像現時的電子產品,時間一到,
不管有無使用就會壞一樣?

說實在的地球只有一個,這種不環保的產品只有加速地球的滅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率高的元件,為何還是有廠商使用這種產品用呢?是成本考量?
還是基於產品週期汰換的問題?就像現時 ...

淘寶有賣光學編碼器開關約 50人民幣可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