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脫水會晃動很大三洋SW9ART

楼主(2015-10-26):
請教個三洋洗衣機脫水很大聲問題
1.若衣服少少的,沒有坦克車壓過的聲音
2.若衣服多一點,一開始也不會有坦克車的聲音,但是隨著時間加久一點之後,轉動的速度變快之後,就會有坦克車壓過的聲音了
請問這樣比較可能是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
沒圖片ㄚ捏不行喔

网友:
沒圖
單槽OR雙槽

网友A:
是指水槽會撞擊到外殼的聲音嗎 ?

是 : 吊棒不良(避震器)       不是 : 軸受不良(軸心)

但不管是或不是可能都無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水槽會撞擊到外殼的聲音嗎 ?

是 : 吊棒不良(避震器)       不是 : 軸受不良(軸心)

各位拍謝
因為這外觀沒辦法判斷哪裡壞掉
光看影片只有聲音很大聲而已
是單槽的

請問若吊桿壞了應該有得換吧,我看原廠或拍賣都還有賣,只是不知道好不好換

楼主:
https://youtu.be/LNUGVgnsTiU
四隻吊桿都會移動
這是主因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youtu.be/LNUGVgnsTiU
四隻吊桿都會移動
這是主因嗎

會移動本來就是正常喔
你應該拍你所謂聲音
另外是在洗衣時候出現還是脫水時候出現?

网友C:
九成以上 是軸心滾珠磨擦的聲音
十多年的洗衣機, 軸心可能不容易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移動本來就是正常喔
你應該拍你所謂聲音
另外是在洗衣時候出現還是脫水時候出現? ...

是脫水時後,就是內桶會偏的蠻厲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成以上 是軸心滾珠磨擦的聲音
十多年的洗衣機, 軸心可能不容易拆換

這樣還需值得修嗎
還是就換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脫水時後,就是內桶會偏的蠻厲害的

如果是脫水轉動,有轟轟轟的聲音就是軸心
可是你又說衣服少又不會?這點又像避震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脫水轉動,有轟轟轟的聲音就是軸心
可是你又說衣服少又不會?這點又像避震不良 ...

衣服少少的不會有很吵的聲音
但是一旦衣服多了一些些且脫水速度越來越快時就真的很吵很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衣服少少的不會有很吵的聲音
但是一旦衣服多了一些些且脫水速度越來越快時就真的很吵很吵了

你上蓋都拆了,那就拍個脫水時實際狀況(上蓋別蓋)影片大家比較好替你判斷,不然這樣也都只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蓋都拆了,那就拍個脫水時實際狀況(上蓋別蓋)影片大家比較好替你判斷,不然這樣也都只是瞎猜 ...

請問一下
如果沒上蓋,要怎樣讓脫水機會轉動呢
還有
若沒有蓋蓋子
脫水機在轉動時
會不會很危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如果沒上蓋,要怎樣讓脫水機會轉動呢
還有

就像你上個影片那樣,洗衣機上面那整個上蓋往上翻在拍,洗衣蓋也是關著狀況下就能脫水
手別伸進去桶子內就沒什麼危險啊

网友:
脫水衣物要平均放置,脫水旋轉時離心力撞到外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