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N46A650開機花屏馬上關機後重複開機

楼主(2015-10-26):
三星LN46A650開機花屏馬上關機後重複開機,拆機後測試,結果發現猜拆下T-CON排線後啟動可正常開關機,裝上排線又無法正常起動,拆下T-CON檢視,發現T-CON板後有一顆型號S5486A四周有高溫情形,請問這一顆是什麼?又找不到相同型號?有無替代品?

背板型號

背板型號

拆機後

拆機後

T-CON

T-CON

T-CON型號

T-CON型號

T-CON背面

T-CON背面

S5486A

S5486A

网友A:
你這顆是蕭特基二極體S54是貼片的編號,經查詢為SSC54

82.02 KB, 下載次數: 1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顆是蕭特基二極體S54是貼片的編號,經查詢為SSC54

謝謝了買回來測試完後再詳細報告修復情形

网友:
圖片拍出來就這樣嗎?還是特殊效果

网友:
你好︰
你使用的圖片大小是4096*2304,因為圖片太大,為了讓圖片能上傳到論壇又把解析度降低,你可看看照片根本就看不清楚,版規有規定請使用800*600,壓縮70%~80%就可以讓大家看的很清楚了,軟體下載區有免費又免安裝的綠色小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看看windata版大連說明都幫大家準備好了,你是老會員了,應當做榜樣給新會員看,下次配合一下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