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2920筆電螢幕再利用,白屏請教

楼主(2015-10-26):
各位前輩好…
我有一台acer 2920的筆電不過電,最近想說把螢幕拆下來當外接螢幕用,
於是去淘寶買了板子來接,不過卻是一插電就通電白屏,請問這是螢幕壞了嗎?
雖然一開始送來的線是錯的,之後看腳位重新接好了
可是我記得螢幕是好的,只有主機板是壞的而已…
會不會是買的板子有問題…
謝謝~

power燈會黃紅跳

power燈會黃紅跳

网友:
你確定屏電壓有調對?

楼主:
有的,3.3V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測試螢幕線和螢幕的好壞,爬了一下文有說可能是保險絲壞了,不過筆電的螢幕也有保險絲嗎?自己略懂電子想說可以趁這個機會來學習一下的@@

网友:
大多數是有保險的   白屏   屏線正確嗎  左供右供電

楼主:
屏線應該是好的吧,因為是買來的,拍照問店家也說沒有錯,雖然我也有懷疑,不過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試線是不是好的
剛剛去找到了這台的文件來硏究,先來硏究一下,不過我一直找不到保險絲是什麼樣子,所以不知道怎麼量…有人可以教我嗎@@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f101和f131,只找到這兩個f開頭的,自己沒有什麼很深的維修經驗@@只有讀過電子科,自己修修簡單的東西而已@@

网友:
F開頭的通常是保險絲,用電表先量F131和F101是否為導通的

网友:
F101跟F131就是保險絲
可以拍一下你公板上的接線嗎...或是
量一下 紅線是正還是負  紅黑下去量
保險絲用電表量... 不知你的電表是那一種...一般是用來電組檔位來量就可以了

楼主:
嗯嗯,我剛剛也有爬到文了,兩個用鳴峰檔量了都是有通的,等等硏究要量什麼其他的地方,謝謝
不過我量t-con端1、2腳沒有3.3v,不知道是不是我有量錯@@
我是用數位的電表,不過也是有指針型的,只是沒在用

网友:
似乎LVDS排線沒批配面板唷...

請你拍攝LVDS排線兩端的照片,有好的照片才有好的答案~
我們要鑑定你LVDS排線訊號腳位是否正確的與面板腳位匹配.....

网友:
一般答案在你圖中就有了
還是要你先量出來
面板先不接量紅黑看是否有電  電位又是多少
量一下 紅線是正還是負  紅黑下去量
拍攝看不出來 線的1腳是否=接口板上的1腳 也請量出來
在去對照你自己PO的表
1 2 3 4

网友:
看到你說power燈會黃紅跳
面板不接 是否就正常了
正常就是 我上面說的1 2 3 4 用好就可能可以有畫面
還是跳來跳去就是公板有問題了

有畫面.. 不一定就是好了..還有程序問題..文章慢慢找一定有

痞酷慢慢看..你會學到很多

好久沒改公板...2年了...是該收心...開工了.

楼主:
不好意思,這樣可以嗎?
線的1腳有對板子上的1腳沒錯,只是看起來沒有對到而已
如果把螢幕拔掉的話,公板運作是正常的,可以用按鍵和搖控開關機
但是螢幕一插上去,馬上就是白屏,power燈會紅黃慢閃,開關機不能用
程序也有跟店家拿重新燒過一次了,不過還是一樣
就是因為想把螢幕再利用才找到這個論壇,發現這樣非常的有深度,馬上就收藏起來了,呵呵

楼主:
嗯…有一個大問題,我量1234腳,是3.3, 3.3,GND,GND,但跟定義文件的GND,3.3,.3.3,3.3是不一樣的
我去問店家卻說他很清楚送來的線是沒有錯的…那請問這螢幕是有不同的腳位定義嗎…
而且我看買的屏線只有16條線,原本的屏線卻是19條
這樣買來的線到底是不是正確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要自己做新的一條線…@@

然後跟他要來了公板的定義,不過我看不太懂…@@

网友:
會這樣是你的LVDS牌線腳位(面板端)錯誤,公版AD那端我不知道有無正確,但面板
這端明顯錯誤~~~如果很不幸....這面板可能會燒壞

根據面板型號查詢到的面板規格書上LVDS腳位定義顯示...
P1 GND
P2、P3是屏電壓DC+3.3V
P4也是DC+3.3V

你自己看看你面板那端是怎麼接的.....
紅色(很可能是DC+3.3V)分別接P1、P2
黑色(很可能是GND)分別接P3、P4

楼主:
謝謝大家
現在我把屏端電壓的腳位重接好了,現在一插電就馬上是白屏,過3秒變黑屏,然後可以用按鍵和搖控開機,但是會變白屏,過3秒再變黑屏,之後按鍵和搖控都可以開關機,但是屏就一直是黑屏。至少不像之前一直都是白屏沒反應了……

但是訊號線腳位也有問題
所以想請教一下前輩,不知道我這樣線有沒有接錯,3.3和GND和RXO 0 1 2我知道
而他的"RXOC+ -"應該是對應17、18腳的"CLK+ -"
但是6、7腳的DDC CLOCK和DDC DATA我不知道要接那裡= =
是接在"RXO3+ -"嗎

我也有再量一次進來的3.3V和保險絲都是對的,其實是我也不知道還能量什麼了…

而且昨天晚上去新莊湯城買零件,結果沒想到沒有賣雙排插和螢幕端的零件,請問這是特殊零件一般市面買不到嗎?還是只是湯城沒賣而已?

楼主:
看了一下資料,有人DDC CLOCK和DDC DATA沒有接,也看了一下原廠線5、20腳沒接,於是這4條沒接之外把線都接好後,
一插電就白屏,之後就黑屏,然後可以用開關機,雖然螢幕一樣是黑屏,但是可以看到有微微白背光,不管開關機都一樣,雖然很不想接受,不知道這是不是代表螢幕是壞了呢……

楼主:
之後仔細看發現其實有待機畫面,也有選單,但是真的真的真的是太暗了,所以一開始沒發現
亮度也調到最高了還是很暗
想請教一下前輩們,這是我螢幕的問題還是因為有兩條DDC沒接的關係?難不成連高壓板也是有問題的?
而且買的五鍵板的按鈕也是錯亂的,真的很誇張…
問了廠商也沒回,虧他們評價還是數一數二的,我想他們也不知道DDC怎麼接或是這種狀況是什麼問題吧

网友:
看懂了.............由於我沒有改裝實例,但根據我的知識你應該.......

面板T-COM端20PIN接頭---單6-20-LVDS(三組傳輸+1組時脈),實際有16條線
這個一端有20PIN但實際上你只需要用到14個訊號,訊號腳位分別如下...

P1.黑_GND
P2、3.紅_VCC
P4、5、6、7._空的....7本來空的,所以你要把456取下,P4黑色
拿去P16裝,當GND

P8.藍_RXIN0-
P9.白_RXIN0+
P10.黑_GND
==========
P11.藍_RXIN1-
P12.白_RXIN1+
P13.黑_GND
==========
P14.藍_RXIN2-
P15.白_RXIN2+
P16.黑_GND
==========
P17.藍_CLK-
P18.白_CLK+
==========
P19、20_空
這樣子面板端就好了.......

AD公板端總共有30針,你排線杜邦接頭只用到其中20P位置(21~30閒置不用)
20P中我們實際上只用到16P而已....

這塊AD公板在PCB背面方型的焊點代表P1,PCB正面也會標示1,排線插頭端白點
代表1。公板正面針腳會標明1、2告訴你它的腳位排序方式.....定義如下

VCC=P1、2、3
GND=P4、5、6
============電源端別搞錯,<>內的標示為面板端的訊號
P7=RXO0- <RXIN0->
P8=RXO0+ <RXIN+>
========
P9=RXO1- <RXIN1->
P10=RXO1+ <RXIN1+>
========
P11=RXO2- <RXIN2->
P12=RXO2+ <RXIN2+>
========
P13、14=GND
========
P15=RXOC- <CLK->
P16=RXOC+ <CLK+>

這樣子兩邊批配好螢幕應該就能顯示了,你LVDS排線有紅色2條、黑色4條、藍色、白色各5條
最後你會發現藍白各剩下一條沒用到。紅色=VCC、黑色=GND,藍色=訊號--、白色=訊號+

開機上電前確認LVDS排線的紅、黑有無短路,每組藍白色線會有差不多100歐姆電阻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因為我沒有實例...........請板上改裝過的高手幫我覆核確認資訊正確

楼主:
嗯嗯,沒錯,我現在只有P5、P6、P7、P20沒接,那現在應該連P4都不用接了吧
不過照你說的,那
P4:DDC 3.3V,這也不用接嗎
P5:本來就空的
P6、P7:我看原廠的線有接,所以因為電腦和螢幕分離了,因此DDC都不用接了嗎?

而他公板上的第6腳是空腳,沒有地,所以有一隻地我拉到旁邊去了
線我也有再確認一次,跟你說的一樣沒有問題

網路查了一下說:
"DDC Protocol,Data and Clock ,資料信號交換格式"
"DDC:是告訴電腦說,我“”螢幕“”可以給“”電腦“”顯示的信號。"
所以DDC那三隻應該都是不用接的了

楼主:
現在已經把P4也拔掉了,不過畫面一樣很暗,而且也是一插電先白屏,之後再變黑屏才可以操作功能,會不會廠商給的板子是有問題的,問他們也不跟我說,唉,我要去申訴他們了…

這是現在的接線,都照定義的接了,只有4,5,6,7,20沒接

楼主:
不知道這有沒有辦法檢查是螢幕壞掉了還是公板OR高壓板壞掉,如果是他們的板子壞掉我就要叫他們送新的過來……

网友:
高壓ADJ 空接看看
ON/OFF要接

楼主:
謝謝你們~~終於有畫面了…
天啊,他們竟然連ADJ和BLO都接錯…我兩個對調就有畫面了…我真得……
不過我接電腦訊號進去也都沒有反應,我想接下來一定也還有很多問題…
就連養的貓也來湊熱鬧…

网友:
調公板訊號輸入源ㄚ~~~你有D-SUB、HDMI、CATV等等可選

沒有一個能用??

楼主:
可以了,因為只有搖控可以選輸入源,按鍵不行,可是一開始接收器也是接錯的,什麼都錯,而且按鍵很多也是錯的,之後再慢慢試哈哈
而且一開始是花屏,之後進LVDS MAP選一下就好了
現在全部都好了,再來就是要整線,IC有點熱,再幫他貼散熱片,之後再用木頭做一個好用一點的支架
謝謝大家的幫忙
話說店家要退20人民幣給我,呵

网友:
畫面還是怪怪的喔..

楼主:
哈哈,不是啦,我是說一開始是花屏,之後進LVDS MAP選一下就好了
謝謝你們的幫忙~~

网友:
恭喜kindse來對地方了

网友:
好利害,這樣也能搞好,真的要耐心看每個接點對應的位置,
我也有筆電壞掉的螢幕,但沒本事這樣改成一般的電腦螢幕來用

楼主:
這裡專業人士、專業知識真的很多,有需要真的可以時間硏究,比起一堆有的沒有的論壇好多了,哈哈
修東西真的要有耐心,尤其是不是很厲害的情況下有時候真的覺得很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