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式無線滑鼠電源電路分享

楼主(2015-10-27):
自己在家中使用5~6年的有線光學滑鼠終於不堪使用了,之前已經更換過微動開關,這次是滾輪變質膨脹會卡住,這就沒辦法修了,剛好趁這機會換無線滑鼠。

幾年前買過一批微軟3500無線滑鼠,功能上是不錯用,但電池是使用一顆三號電池,似乎也不怎麼省電,這次就找可充電的,最好是可替換鋰電池,在網拍上找了一隻陸製的,外型還不錯價格也不貴就買來試試看,收到之後體驗還算滿意,只是對於技術的好奇就拆開來看內部結構,組裝回去時卻將電池接頭插反了,其實是原廠生產有問題,必須腳位反著硬插極性才正確,正常腳位卻是反極性,只好將電池連接線PIN挑出來對調,這樣正插極性就正確了,搞不懂陸廠的思維,更正電池端腳位就可以了,為何要硬著反插?很像是故意的。

經這麼逆極性已經內傷了,鋰電池充電IC燒毀......才用一下子就毀了實在不甘心啊,只好試著將電源電路畫出來,想辦法修復看看。

電路上方這顆 LTC4054 是鋰電池充電專用IC,從 MINI USB 接頭取得 5V 電源,透過第5腳對地接的電阻來決定充電電流,這裡是接10K,設定的充電電流是100mA,充到4.2V會自動停止充電,第1腳連接的藍色LED是充電指示燈,充電控制迴路就是這麼簡單,下方的65Z5是線性穩壓電路以供給滑鼠工作電源,這裡重要的是要低壓差(LDO),為了省電也要低工作電流。

這兩顆IC體積都非常小,是米粒大的SOT23-5與SOT23,外加元件也不多,很省電路板空間,所幸網拍很容易買到LTC4054價格也不貴,線性穩壓就用手邊現有的 HT7530 來替代,修好之後使用很正常,還好沒傷到無線滑鼠電路。

這滑鼠工作分三個狀態:
1. 使用中:底部LED高亮度,工作電流6mA。
2. 待機中:停止移動底部LED馬上降為低亮度,工作電流1.5mA。
3. 休眠中:持續10分鐘沒操作滑鼠,會進入休眠狀態,工作電流13uA。

待機中移動滑鼠馬上進入使用中狀態,休眠中按任一按鍵就會喚醒。

這樣的耗電真的很省,充滿一次電用個1~2個月應該不成問題,休眠中耗電真的很低,電源開關是否關閉應該沒什影響,從上一次充滿電使用至今已經2星期了,開關持續開著,鋰電池電壓還有3.9V以上。

持續觀察下去,看充滿一次電可以使用多久........

网友:
偷偷跟你說 我很多關於電路的圖跟知識加上自己看了之後的實作 都是從這裡偷學來的 http://gc.digitw.com/

裡面的連結 電路收集分享 那邊很多寶可以挖

=  =|||

网友A:
其實還好也,新型的無線滑鼠很省電
我自已在用的羅技M705,只用1顆3號電池(一般電池)可用1年以上
也可放2顆,1顆也行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還好也,新型的無線滑鼠很省電
我自已在用的羅技M705,只用1顆3號電池(一般電池)可用1年以上
也可放2顆 ...

這款中文叫做馬拉松,意思就是可以撐很久!單顆也能驅動!
我也有一個,可以說是筆電的好夥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款中文叫做馬拉松,意思就是可以撐很久!單顆也能驅動!
我也有一個,可以說是筆電的好夥伴! ...

其實我一開始買是605(好像是吧),當初是保5年,所以才買的,舊款的的確是要2顆電池才能運作,而且大概2個月就沒電了....又重又不省電................ysc大,應該是用這時期的滑鼠才會這樣。
終於等到按鍵壞了,換個新型號來705
我覺得605手感佳,但不省電。705則反之
一共保固換過2次,第3次過保後1個月才壞........只好自已換個微動開關
後來出的都是保3年,再貴的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大,應該是用這時期的滑鼠才會這樣。

在機械有線滑鼠時代我都是買羅技的,後來無線光學滑鼠就沒買過,公司、住家還好幾隻微軟3500,每一兩個月要換一次電池感覺不環保,所以才找可重複充電的。

羅技705一隻要價1500元附近實在買不下去啊,滑鼠沒買超過1000元的,這次買的這隻14500充電式才299元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機械有線滑鼠時代我都是買羅技的,後來無線光學滑鼠就沒買過,公司、住家還好幾隻微軟3500,每一兩個月 ...

我目前手上這隻其實是收別人的二手,當時還有連點的問題;索性就自己換掉微動,一直用到現在(手邊桌機用的mx510也是換微動得以回春的)

相信我馬拉松705是很值得購買的,電池也可使用低自放!更環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也可使用低自放!更環保!

自己使用微軟3500經驗,單顆三號電池以鎳氫充電池代用不太適合,當然這跟該滑鼠電源電路設計有關。

3號電池標稱電壓1.5V,鎳氫則是1.2V,若是電源電路設計不能忍受較低電壓則無法將鎳氫電量用光,曾拿鎳氫充滿電來測試,可使用的時間竟然比鹼性三號電池還短,另一隻雜牌無線滑鼠是使用2顆四號電池,電池電壓低到0.8V還能正常操作,可將電池電量完全用光。

网友:
Esense 900 無線滑鼠簡直是垃圾級10分耗電, 2個都仍了, 那時小姐們抱怨沒停過
M215 是用過最滿意的, 10個用6年沒壞過, 也省電
M325 買5個出保固5個
M557 藍芽的, 暫時還好一年左右, 數量7個
其他的一些都不滿意, 耗電, 也是小姐們最近問90度有線滑鼠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機械有線滑鼠時代我都是買羅技的,後來無線光學滑鼠就沒買過,公司、住家還好幾隻微軟3500,每一兩個月 ...

沒買無線前,也是用有線羅技底部有球的...
本來是買605大概1200左右吧,也想了很久(好貴啊),當時考證照,抽到籤王,又順利過關,獎勵自己才買這支的
買羅技前也有想過買微軟,還好沒買,好廢電哦
才299,好便宜哦,真的值得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