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0TA 無法開機

楼主(2015-10-27):
各位前輩大家好

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0TA  此機過保固了~~

按觸控螢幕的電源鍵~會有開機的反應~指示燈會閃~但無法顯示畫面

反覆開關 開關 均是如此~~ 昨天意外發現~電源鍵跟音量鍵同時按下

會出現BIOS的畫面~ 如圖下

但是進入BIOS~不論做任何的重設

只要跳出BIOS就是無法顯示畫面~~但在BIOS中~就很正常

有畫面可以正常選單設定~~反覆測試就是只有BIOS能進入

請問各位前輩有無遇過? 或有什麻方向可以提點的呢?  謝謝

補充內容 (2015-11-20 08:29 PM):
104.11.20目前各式辦法 都嘗試過~還是沒辦法修~現在就等有同機型 破面板不修的零件機~~便宜買來拆主機板更換試試了~棄修中了謝謝大家提供寶貴的指導

補充內容 (2015-12-9 05:21 PM):
送原廠更換主機板 已經完修了~~謝謝大家

网友A:
先拆下 bios 電池 量電壓是否足夠

网友B:
網路上找的
當無法開機時,請按住電源按鈕10秒以上再放開,幾秒後再重新開機就都OK了

网友C:
外接顯示器看看會不會輸出畫面到顯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 bios 電池 量電壓是否足夠

感謝 大大 回覆

拆BIOS電池~~ 這是變形筆電

我猜BIOS電池應該是在底座吧!!~~感謝大大的建議~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的
當無法開機時,請按住電源按鈕10秒以上再放開,幾秒後再重新開機就都OK了 ...

感謝大大回覆

報告這方式 我有爬文過了 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顯示器看看會不會輸出畫面到顯示器上

感謝 大大 回覆

報告 此機種 無 VGA外接顯示的接頭

好像有個HDMI的插孔~~不知道是否為輸出功能~應該是

可是沒有HDMI的線 可測試^^" 尷尬

网友D:
連asus logo都沒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asus logo都沒出來嗎?

感謝大大 回覆

是的 asus logo 出不來^^"

完全沒畫面~

网友E:
easy的問題

華碩變形金剛"嚴格來說"不能歸類為NB~基本上是"平板"主架構

你把它當成平板去思考維修方式即可

不要管底座~那只是擴充界面

T100TA拆開,找到內建的鋰電池,將插頭拔掉等1分鐘後~在接上,基本上就可以恢復正常

早期變型金剛系列~~最令人詬病及通並就是連接底座的插頭~正常使用狀態下就會自然裂掉(因為設計爛),導致無法充電,最後電池耗盡GG~~針對這個本體接頭問題華碩自己延長保固期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easy的問題

華碩變形金剛"嚴格來說"不能歸類為NB~基本上是"平板"主架構

感謝 大大 回覆 指點

小弟 立馬 按照大大的指導 實施 操作~~

晚點再回報狀況

報告!!~  拆掉鋰電池電線後~~ 狀況依舊~~未修復^^  還是很感謝提供方法測試

拔掉兩次電線~~均等超過一分鐘以上~再插回~還是只能進入bios 其他都不行都黑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大大 回覆 指點

小弟 立馬 按照大大的指導 實施 操作~~

你機子故障前,有做過甚麼動作嗎 ? 或發生過甚麼異常嗎?

你拔掉電池插座,量一下電池的+- 看看電壓是幾V DC

再插入電池街頭後,不要接底座,先案音量鍵上2次,在案音量鍵下2次之後再長壓開機鍵(10秒)
若還不開機,放掉開機鍵後等3秒後再用長壓開機鍵(10秒)

看看是否有辦法正常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機子故障前,有做過甚麼動作嗎 ? 或發生過甚麼異常嗎?

這此機子故障前 沒異狀!!~ 就是有天關機 隔天就開不了機

好的感謝大大指導~~我按您教學的操作

晚點回報

下午測試時~~發現平板紅色框框處

會有溫熱感~~不知道這是什麻徵兆嗎?

其他四週均正常冷冰冰的~~ 轉到被面摸電路板~

沒有熱熱的~~只有前面面板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機子故障前,有做過甚麼動作嗎 ? 或發生過甚麼異常嗎?

回報大大

測量電壓是3V

按您教學的方式 還是無法正常開機~~

可能問題大了^^  謝謝你的熱心教學

网友F:
會不會是emmc壞了(類似硬碟),bios有畫面,沒跑win,應該往程式方向找吧!(純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是emmc壞了(類似硬碟),bios有畫面,沒跑win,應該往程式方向找吧!(純猜測)

感謝大大回覆

提供方向 查詢~~~ 原本我也有想到 會不會是硬碟掛了

可是沒接觸過平板這種東西~~拆開看也沒有看到硬碟~~

原來是emmc 我爬文研究學習一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是emmc壞了(類似硬碟),bios有畫面,沒跑win,應該往程式方向找吧!(純猜測)

請問大大

若請人代換EMMC(請問知道那邊有代換的工作室嗎?)     那平板內的作業系統~~ 可以去那邊找重灌呢?

謝謝~~ 我到濤寶 有看到產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

測量電壓是3V

3V有點低...可能是沒電開不了機!

是我的話會把電池最左右邊的紅黑線拔出來,用電供調4.2V給他充看看,順便看能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3V有點低...可能是沒電開不了機!

是我的話會把電池最左右邊的紅黑線拔出來,用電供調4.2V給他充看看, ...

報告 大大

我的電表只能顯示3V 後面的點多少跑不出來~~ 下次買一個電表再量過

用電供調4.2V ~~~ 需要什麻工具呢!!!~  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 大大

我的電表只能顯示3V 後面的點多少跑不出來~~ 下次買一個電表再量過

我意思是說用這種可調電壓的電供去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意思是說用這種可調電壓的電供去試~

果然 專業~~

我生不出來了^o^     我想看能否 借得到~~

感謝阿水大大的指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 專業~~

我生不出來了^o^     我想看能否 借得到~~

只是想要你確認,是不是因為電池沒電所以不開機。
修過很多台~都是micro usb座壞,造成電池無法充電不開機,user以為是機板故障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想要你確認,是不是因為電池沒電所以不開機。
修過很多台~都是micro usb座壞,造成電池無法充電不開 ...

了解~~謝謝阿水大大給的檢修方向

但我插電進micro usb座~~  指示燈會持續亮著~~

拔掉後 指示燈會熄滅~~    若是電池無法充電~~理應BIOS也開不起來才對

因為完全不過電!!~   但這台詭異的就是~~BIOS能正常~~跳出畫面就死掉~~

想用UEFI USB WIN8.1 重灌~~  也是沒辦法~~點選中間那邊直接跳進BIOS

不管這怎設定 跳出 就 又死了!!~ 真是困擾的故障^^

网友H:
如果是BIOS沒電 一開機 進BIOS 你就回到過去了 主機板沒電確實會進不到桌面 你查查BIOS 裡面的項目 有沒有出現 ERROR的地方 有的話點下去修改就會回到正常進的去windows 以前有遇過這種怪狀態 試試看吧 有時候只是設定的問題 如果是機板有問題 通常應該連BIOS都進不去...... 很久沒修電腦了 所以也不太清楚演化到什麼樣了 ~"~

試試吧

華X品質 以卵擊石 X碩電池 一個小時 ===== 好懷念的 Slogan 超久沒拿出來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BIOS沒電 一開機 進BIOS 你就回到過去了 主機板沒電確實會進不到桌面 你查查BIOS 裡面的項目 有沒有 ...

謝謝 大大給的指導方向

會按照建議 處理方式 下去 操作看看~~

我有跟華碩要 BIOS 說明書~~ 公司回說~~只有做筆電的說明書

我記得理應會有寫說明的~~ 越來越省略了~~

華X品質 以卵擊石 +1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 大大給的指導方向

會按照建議 處理方式 下去 操作看看~~

上網找找 因為BIOS會更新 要看你的 掰 是哪一板的再去抓

呵呵 很久以前的順口溜

第三個 ENTER SETUP 你有試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網找找 因為BIOS會更新 要看你的 掰 是哪一板的再去抓

呵呵 很久以前的順口溜

三個都有按過

Windows Boot Manager 一按 進入黑屏

UEFI:SD/MMC               一按就進入 BIOS  一 <<<我去用Rufus製作Windows 8 USB開機隨身碟

Enter Setup                一按就進入 BIOS

我有想過更新BIOS 但無法度呢~~ 跳出BIOS 就黑屏 - - - - -  無解中^^

謝謝大大

网友H:
論壇裡面很多高手住台中的 要不要直接試試 買飲料檳榔煙去拜訪走走晃晃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論壇裡面很多高手住台中的 要不要直接試試 買飲料檳榔煙去拜訪走走晃晃  = = ...

讚哦!抱一箱飲料沒問題^_^但不知道那邊的高手,可以去走走晃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哦!抱一箱飲料沒問題^_^但不知道那邊的高手,可以去走走晃晃

爬文看看吧 ..... 或者招喚看看有沒有哪位台中的大大要試試看 挑戰那麼機拔毛狀況

网友I:
這個選項有關掉嗎?這個功能好像類似綁定開機裝置,它是一組憑證和WINDOWS做安全性認證,
如果你的64G emmc掛了,它無法認證。沒關掉的話,使用USB開機隨身碟或開機光碟
,開機的程式如果無法通過認證,就無法使用外接裝置開機,所以你用安裝碟開機也會進BIOS。
關掉再用安裝碟再試,或用USB WIN 8核心PE、開看看。

關掉後,按 F9 看看能不能進還原系統。
不過你先在BIOS看看你的64G有沒有在裝置清單裡,或許真的掛了

進BIOS方式被你猜到了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05872/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選項有關掉嗎?這個功能好像類似綁定開機裝置,它是一組憑證和WINDOWS做安全性認證,
如果你的64G emmc ...

感謝大大回覆

按F9 這個我有試過  無效果

我的Security

因為無法取得ASUS BIOS 說明書~ 公司有回復無製作BIOS說明書

所以不知道我的BIOS 是否選項都正常顯示

我有再嘗試 使用安裝碟測試是否能重灌

但不知道是否製作方式對否~~ 我爬的教學文是用

Rufus 軟體 Win8.1 ISO  製作 UEFI 可開機USB

但是試過沒成功~~ 不知道會不會下載的Win8.1 ISO 有問題

隨便網路抓的~~我抓64位元跟32位元~~ISO

昨天跟今天試著~~ 都失敗~~

USB WIN 8核心PE  我還沒有抓到該檔案過~~

在BIOS裡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eMMC的顯示

目前是沒看到過^^

网友I:
可否把 Advanced、BOOT這兩個分頁的畫面上傳?

請問你離開BIOS有按存檔嗎???

照理說,關閉 Secure boot 就能使用USB開機。這教學也是先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oP6h8TQw8

不用分頁了,我有GOOGLE到畫面,沒什麼功能。
大概只有Start easy flash 可用。只是怕你更新BIOS過程當掉,你的是214版,到317有修正一些EC固件。
更新前請先備份BIOS及EC

不過你的問題不知是否和BIOS版本有關

版本 307
修復——當只輸入了使用者密碼,系統依舊可以做Winflash的問題
版本 304
改善系統能耗,延長待機時間
版本 303
改善系統能耗
版本 227
1.升级EC固件
2.修复——当计量器不闪烁,系统可能无法启动
版本 226
加入低電量電池指示符號
版本 225
縮短低電量下系統開機必要充電時間
版本 224
縮短低電量下系統開機必要充電時間
版本 223
修正闔蓋後視窗鍵喚醒功能
版本 220
升級固件
版本 214
升級EC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否把 Advanced、BOOT這兩個分頁的畫面上傳?

請問你離開BIOS有按存檔嗎???

哇 大大 真利害~~

找到  我爬文沒看見的資料~~ 感謝你提供的資訊~~

我會再研究一下~~

離開BIOS 我有存檔~~ 無效^^

网友J:
我的經驗是
1.必須使用Rufus 軟體以原版Win8.1或WIN10 ISO檔製作 UEFI 可開機USB碟(注意檔案格式為FAT32)
2.採用網路上下載的整合檔案都會因為其中install.img大小超過4G限制而無法完成製作
3.至於Security Boot要開,採用預設值即可!!
這樣開機USB碟才能順利讀取而不會重複進入BIOS設定畫面
我已經順利安裝過兩台T100,成功將隱藏的硬碟空間釋放出來,希望對樓主也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經驗是
1.必須使用Rufus 軟體以原版Win8.1或WIN10 ISO檔製作 UEFI 可開機USB碟(注意檔案格式為FAT32)
2 ...

非常 感謝~~ 大大的 協助~指導~~

我會試試的~~

但是 原版Win8.1或WIN10 ISO檔製作  嗯!!~ 我可能比較難取得^^"

网友J:
google 搜尋一下,或是MSDN會員下載,或是校園大量授權下載都可以取得原版ISO影像檔

楼主:
引用 网友J:
google 搜尋一下,或是MSDN會員下載,或是校園大量授權下載都可以取得原版ISO影像檔 ...

感謝

网友K:
後期2013年七月的筆電(含其他品牌的)WIN7、WIN8、WIN8.1,只要發生下述狀況都會直接跳BIOS畫面

1.HDD、SSD(EMMC)故障抓不到,分辨方式-在BIOS下看不到 HDD OR SSD型號、序號,解決-換HDD OR SSD並重灌系統。

2.HDD、SSD(EMMC)抓的到,分辨方式-在BIOS下看的到 HDD OR SSD型號、序號,且在BIOS的BOOT選項內看的到"WINDOWS BOOT MANAGER"的字樣,解決-OS BAD重灌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後期2013年七月的筆電(含其他品牌的)WIN7、WIN8、WIN8.1,只要發生下述狀況都會直接跳BIOS畫面

1.HDD、SSD ...

感謝大大的回覆

我想我的應該是屬於SSD(EMMC)故障抓不到的情況~~在BIOS下看不到 SSD(EMMC)型號、序號

我也有想過更換EMMC但~~ 找不到有材料也可以更換的業者~~ 材料的話 濤寶有看到

SDIN8DE4-32G EMMC 32G BGA153 售價361元  或者 可以再賭賭看呢~ 就對岸買~~然後再找店家更換上

直得再考慮看看~~ 謝謝大大的指導n_109|

楼主(2015-12-09):
非常感謝 每位給予小弟指導的大大們~~

原本這台已經放棄維修的希望~~ 但最後有高手相助

最後輾轉進入了原廠!!~ 更換主機板!!~

工程師打電話來時~~我詢問是否是EMMC故障導致

他說有可能~~但是EMMC因為跟主機板連在一起~~

所以就是換主機板的報價~~3360元~~ 完修後保固三個月

親送逢甲皇家俱樂部 送修單據

今天快遞回來~我拆開看 換上新的主機板

發票

完修 正常開機畫面~~   十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