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8,你38,就是沒有我38,工具是買來改的。

楼主(2015-10-27):
你們是大大,工具是買來修東西用的,我只是耍38工具是買來改的。
看過我貼的東西都是不倫不類,不是自己做的就是改過的,那天做好
拆台,又買了兩把新電烙鐵,東拆西拆沒注意就滑手,給我騷...不,不
燒了幾下,腦袋一糊塗,電烙鐵又不成樣子了,(好像肚子大了...........)?

网友A:
這維修鋼鐵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維修鋼鐵人用的?

拆鋼鐵人用的。不會修.................

网友:
拆拆改改本來就是自己high就好,又沒有礙到他人 ...  ...

网友B:
這個給力~~
是火把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給力~~
是火把嗎?

烙鐵VS火把,這是通關密語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鐵VS火把,這是通關密語嗎? ...

噓... 這個是大內刑具...
"插" 哪就不好講了....... (笑)

网友:
好樣的 !大火,小火改來烤香腸!

网友:
你做那個木頭檔是為了防止手滑嗎?
要不要跟西洋劍一樣再做個護環 ...

网友D:
好霸氣的烙鐵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霸氣的烙鐵架~

H型鋼梁而已..........

网友E:
我们这里大批电路板拆解元器件都是把电路板放在炉上烧熔锡后拔下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里大批电路板拆解元器件都是把电路板放在炉上烧熔锡后拔下元件。

空氣汙染ㄚ~~~~拆晶片做導彈?

网友F:
看起來像是武器,當在維修時遇到歹徒對你不利,拿此武器配合板凳可擊退歹徒。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像是武器,當在維修時遇到歹徒對你不利,拿此武器配合板凳可擊退歹徒。

您老人家開始跟A471大搶看誰的掰功厲害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您老人家開始跟A471大搶看誰的掰功厲害啊 ...

我沒有跟他比,若要跟他比我直接投降,投降輸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沒有跟他比,若要跟他比我直接投降,投降輸一半........。

少來了~~明明就是你訂的裝備

小支的打算用來在紅豆餅上題字.....例如寫上內餡口味

大支你打算改造成烙印在紅豆餅上烙上商標"PIGOO"

网友:
木柄是车制的么?颈部有点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