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搖擺鐘

楼主(2015-10-27):
許久沒有發實例,今天發一篇不是很常見的東西,
很抱歉,這次完全沒有關於電路的部分...

已經壞掉的屍體

搖擺頭斷頸

原本應該是這樣

準備拆鉚釘,先鑽掉一些鉚釘肉

上下都拆開了

準備替換彈力片的厚薄規,厚度0.3mm

裡面長這樣

量好長度,剪斷之後,上下鉚釘經過的部分因為這是不鏽鋼的,不好鑽洞,所以用銼刀磨掉

用螺絲代替鉚釘裝回去

復位

特寫,用熱溶膠防螺絲鬆動

外殼螺絲藏在蓋子裡

完工

怎麼好像缺點?

网友:
會不會是彈力片本身厚薄度...彈力有關係???

從圖片上看來...感覺左邊多了一些空白....右邊少了一些....

試著把彈片往右邊ㄠ個角度....不知道會不會有所改進???

网友:
個人也跟 arthur大 的看法1樣 不鏽鋼板擺動的幅度沒原本的好

在稍為橋1下 應該可以更完美

譬如鋼板中間再瘦1下身(1邊半月型)僅供參考

网友:
仔細觀察,底部是支點,中間部位是電磁區,

要讓彈力片週期和電磁相同,也是完美的物理應用。

网友:
好酷的鐘~

网友:
好損耗的設計  鐘擺運動
一般是用圓周運動  記得阿乾大大有DIY一個

网友:
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擺鐘,簡直是帥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