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CA-6013電容表維修求助

楼主(2015-10-27):
電容表放好一陣子沒動過,最近需量測電容一開機只能顯示-1

查看內部那顆無標示的石英振盪器最可疑,拆換主機板的32768

ok 量電容有顯示,所以完修..............才怪!
量電容1000uF只有小範圍約-20~+159跳動!

到這裡就卡關,想請教大家原本上面的石英振盪器是否為32768HZ,如果是的話,
有那些元件較可能損壞需拆下測試?貼片電容量過無短路現象,貼片電晶體只有j3 及m6。

网友:
是否有量過未放電的電容呢 ??

下方有一些 貼片三極管 ,應該有短路或是漏電的混在裡面,
電晶體沒幾顆,量一下就好,還有一隻低電阻電阻也要記得量,
該電阻在輸入端
還有 TL062 也要量一下

楼主:
謝謝回答,印象中上次量是正常的。我大概有方向了,目前手中並沒有適合拆貼片的工具,等以後有空再修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