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華碩筆電 電源供應器 19V/6.32A 上電後立即燈滅

楼主(2015-10-27):
大家好:
       這次小弟要來修筆電的變壓器,說到這顆變壓器則非常「後悔」...為什麼?
這顆變壓器是在高雄十全跳蚤市場買的,當時看到它外表超級新,心想:「筆電原廠是 19V/4.32A,換成 19V/6.32A 比較夠力!也較不會燙。」
經過一番殺價後,老闆同意三百元成交,當時我測試是好的,插上電源就有電源燈號。結果...
       拿回家裡一用,怎麼五秒後燈就熄了??電壓也從上電後的 19V 直直落...。花了三百很不甘心。今天就來拿它開刀!!
       經過檢測後,我發現主要高壓 MOS 有驅動,19V 也有出來,但是一出來就滅燈,應該是有地方故障,啟動了自保模式,後來果真在末端的電源管理 IC 上面查到一顆貼片電阻阻抗變成1~2M,更換後真的好了!!以下是圖文並茂的解說,請大家不吝指教...

這次的主角。
華碩原廠:19V / 6.32A 變壓器

內部非常乾淨,好像沒用過似的(PCB沒有使用後過熱變色的跡象)。

檢測到一顆 CBB 電容(105K/450V)容質偏低,換新。

這次的三位主角
PFC IC:L6565D
PWM IC:DAP6A
電源管理 IC:DAS001

出問題的貼片電阻1582,阻質應該是15.8K,測量時發現已經變成1M多了。

手邊找不到合用的貼片電阻型號,改用一般電阻替代:30K 1/4W 併聯,再串上一顆 8K 1/4W 精密電阻。

組裝好後果真 19V 出來了,燈號不會熄滅了!!

最後介紹一下長期購買電子零件的 露天「昱(音:育)全工作坊」,很多找不到的 NPN、MOS、光藕...她都可以幫妳配好。
寄件速度超快,我還真懷疑賣家的家是不是住在郵局旁邊。非常熱心的賣家,介紹給大家,請大家有空去逛逛。
最後,謝謝大家的欣賞。

网友A:
請問"配好"是什麼意思??是會幫忙找代用品嗎?
恭喜完修...

网友B:
買十全跳蚤市場的東西要很小心,以前在中華路旁還有去逛過

移到十全路玉市後面就沒再去了

网友C:
想說看到這「昱全工作坊」收據怎麼這樣眼熟,你突然從高雄十全跳到昱全一時轉不過來,看到露天淡水才意會到原來是我常下標買的那一家.

网友:
昱全工作坊
這家不錯提出代用需求也會幫忙找東西

网友D:
個人建議,還是找貼片的電阻來取代它。 因為版大所使用的電阻(應該是碳膜電阻),本身的寄生電感非常大。
請參考: http://www.resistorguide.com/inductance/

我不確定這顆電阻的功能是當什麼使用,但如果有在這棵電阻上有電流變化時,因為寄生電感的問題,容易造成電壓突波。
(但由於版大是用兩並一串,總寄生電感還是會大於那個精密電阻的寄生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配好"是什麼意思??是會幫忙找代用品嗎?
恭喜完修...

是的,像是有些 MOS 她那裡沒有賣,可以請她幫你配相同功能的 MOS,我買很多 NPN、PNP 也都是選用她配的代用品。主要是人很不錯,很熱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建議,還是找貼片的電阻來取代它。 因為版大所使用的電阻(應該是碳膜電阻),本身的寄生電感非常大。
請 ...

瞭解。我看還是照原廠選用貼片好了。0805 的應該夠力。
但是寄生電感不是在高頻狀態下才明顯嗎?這是不是要看 IC 與那顆電阻接上IC的功用?
謝謝版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說看到這「昱全工作坊」收據怎麼這樣眼熟,你突然從高雄十全跳到昱全一時轉不過來,看到露天淡水才意會到 ...

原來版大也是常客,昱全寄件超快。
本身對 IC 也很熟,找代用品不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十全跳蚤市場的東西要很小心,以前在中華路旁還有去逛過

移到十全路玉市後面就沒再去了 ...

以前常去那裡,有時候一早過去可以看到「贓貨」,有汽車的整套音響、全罩式安全帽、幾乎全新的腳踏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瞭解。我看還是照原廠選用貼片好了。0805 的應該夠力。
但是寄生電感不是在高頻狀態下才明顯嗎?這是不是 ...

寄生電感是一直都存在,但是寄生電感產生的電壓突波來自於 di/dt 。 就是單位時間內的電流變化產生電壓突波。還是要說,因為我不知道這顆電阻所在位置是什麼功能,會不會有影響,並不能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生電感是一直都存在,但是寄生電感產生的電壓突波來自於 di/dt 。 就是單位時間內的電流變化產生電壓突 ...

瞭解,非常謝謝 Kip大 的提醒,讓我吸收不少額外知識。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