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87維修及校正

楼主(2015-10-27):
1.FLUKE系列的數位電表,廣為一般維修同好所喜愛,但也因未使用時的不留意,常導致意外燒毀,燒毀原因主要分為過電壓及過電流兩類.而電流檔燒毀時,常會伴隨內部保險絲先燒毀,而起到保護作用,而如何在不拆機下,簡易判斷保險絲毀損?
2.在過電壓下(一般輸入電壓估計已超過1500V),內部有保險式電阻器,MOV,過壓放電器等作保護,但若無法快速將異常高壓移除,則電表將有嚴重災情發生.
3.最後,在做完故障排除後,別忘了順便做一下內部校正.
4.FLUKE電表內部零件及保護電路,堪稱電表界的模範生,使用時應小心使用,則電表的耐用性將長長久久.(本範例為MOV燒毀,銅箔有斷線,蜂鳴器聲響異常)
5.底下為該電表實際維修實例,及簡易保險絲檢查方法,有興趣的也可至網路下載其維修手冊.
6.圖中並以FLUKE189(或187)與FLUKE 87的內部硬體比對圖,你將發現FLUKE的高階電表,其內部結構幾乎已一模一樣了,所以了解了87的祕密後,對其高階的新生代電表,便也能了解其中的應對了.

6-1 Fluke87背面圖

6-2 Fluke87正面圖

6-3 Fluke87與189比對圖

6-4 Fluke189正面圖(正常表)

6-5 Fluke189背面圖(正常表)

6-6 Fluke87內部校正VR

6-6-1使用標準源作調校:

6-7 簡易電表內部保險絲檢查方式:
(將V與A或mA端子直接短路,並將電表撥至"OHM"檔

6-8

6-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蜂鳴器信號藉由導電橡皮傳導

网友:
我覺得這樣設計算不錯~
我猜這樣不用一直設計新的機板而且就算比較舊的機種如果故障了後續也可以得到良好的維修
雖然他家的電表不便宜但是卻很少損壞及故障~

网友A:
燒得好慘阿   是接到22KV嗎n_119|

說到儀表 最近在修幾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得好慘阿   是接到22KV嗎

說到儀表 最近在修幾台呢......

客戶應是在作高壓測試時,手轉得太快了.一時的不小心....

网友B:
好多保險絲哦...都是BUSS的嗎?
我的電錶也是用這種的,之前燒壞,一顆好幾百買不下手,改買幾十元小牌子的....
用小牌子的電錶就沒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保險絲哦...都是BUSS的嗎?
我的電錶也是用這種的,之前燒壞,一顆好幾百買不下手,改買幾十元小牌子的 ...

大顆是BUSS,小顆是SIBA.

网友:
修其實不是最難~

能知道怎麼校正才是厲害!

楼主:
免拆機保險絲檢查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