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西德EGO溫度開關規格.

楼主(2015-10-28):
請教西德EGO溫度開關規格.如圖

請教16(2.6)A 250V。是最大能承受16A/250V嗎?(2.6)是什麼意思?感謝回答~

請教16(2.6)A 250V。是最大能承受16A/250V嗎?(2.6)是什麼意思?感謝回答~

若用於110V.可承受幾A?或是多少瓦數?感謝回答~

若用於110V.可承受幾A?或是多少瓦數?感謝回答~

网友A:
我只回答最簡單的承受電流問題~

依照歐姆定律
250V時最大承受16A,所以能承受的負載最小電阻值為15.6歐姆~

110V時最大承受 約 7A!

至於(2.6) 我猜可能是線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回答最簡單的承受電流問題~

依照歐姆定律

感謝您的回答.
1.(2.6) 若是線徑.那是說用于250V時.需配合最小2.6的線徑嗎?

2.250V時最大承受16A,400V時最大承受10A,110V時最大承受7A,是這意思嗎??

感謝您的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答.
1.(2.6) 若是線徑.那是說用于250V時.需配合最小2.6的線徑嗎?

一般溫度開關都出現在小烤箱上做控溫~
或是蒸箱做溫度保護開關~

不知道您要拿來做何使用?

网友B:
16A是瞬間最大電流
2.6A是連續使用最大電流
如果使用的是AC110V
理論上的連續使用電流會大於2.6A

110V*2.6A=286W
也可以用EGO控制電磁接觸器
再推加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溫度開關都出現在小烤箱上做控溫~
或是蒸箱做溫度保護開關~

沒有.我是單純想了解.想解開疑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A是瞬間最大電流
2.6A是連續使用最大電流
如果使用的是AC110V

用於250v時.16A是瞬間最大電流.2.6A是連續使用最大電流
用於400v時.10A是瞬間最大電流.1.6A是連續使用最大電流

用於110v時.7A是瞬間最大電流.

是這樣意思嗎??感謝大大支援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於250v時.16A是瞬間最大電流.2.6A是連續使用最大電流
用於400v時.10A是瞬間最大電流.1.6A是連續使用最 ...

推測合理性....

250V * 16A = 4000VA
400V * 10A = 4000VA

合理推測: 兩者相等(或差不多),通常用於 (最大)"負載"...

表示:  (牆壁插座)AC  ===== 溫度開關 ======負載(烤箱/加熱/電燈/....)

插座電壓為 400V時 最大10A
插座電壓為 250V時 最大16A
如果你使用 110V時 最大應該也是16A
註: 雖然理論 4000VA/110V = 36A,但溫度開關設計只保證16A是OK的

接下 再推測一下, 括號內的用意/意義...
16(2.6)A  250~
10(1.6)A  400~
4(0.6)A   400~ (這是另一接點OC,不用與上面比較)
如果 16A是電流, 2.6是線徑(粗細)相關訊息...
那google找一找資料....
http://www.tskdenko.com.tw/appendix/technicaldata.pdf
應該也是合理的...

以上合理推測,如果無誤,結論是:
  最大負載功率: 4000VA (400V*10A或250V*16A)
  最大電流: 16A (如果你用 110V,也只能16A)

  大功率,大電流應注意相關安全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測合理性....

250V * 16A = 4000VA

回答的很詳細.非常感謝您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