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維修尚朋堂SD-1570烘碗機(無法過電)

楼主(2015-10-28):
日前回老家看到這台尚朋堂SD-1570烘碗機(無法過電);因已過保相當久了;因自己是電子科系,想自己來DIY看看;目前狀況是按下開關無法過電也無任何動作..有拜讀這裡一位大大之前有發表過修理這台的好文...

經拆解後;面板上的電子零件(電容無突起);保險絲也沒斷;線路也都沒斷,故進而再拆解面板右邊的一個盒子(內有彈簧;應該是發熱器吧..)內部有一支溫度保險絲已焦黑、炭化了;有把它用剪下拍照...如圖2;因臨時用手機拍的..故畫質相當差..請見諒!!

上面大概的文字是SEFUSE SF100E 10A/250V;請問有可能是這支溫度保險絲燒掉的關係嗎?台北地區那裡可買的到?之前自己有換過電風扇的溫度保險絲成功修護過;在忠孝橋下的恆利電子買的吧(印象中);不知有無此款規格的溫度保險絲?換上一支新的不知能否起死回生?請大大們指導;謝謝!!

楼主:
圖如下:

補充內容 (2015-10-29 01:40 AM):
已完修囉...謝謝大家的關注;今日會找時間針對各層樓的大大們問題一一回覆

网友A:
本科,電表應該會用吧!!

測過就知道有沒故障了!!

料件,只要有規格,實體店沒有,網路店也找的到!!

网友B: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燒毀,換新的應該就解決了

网友:
10A/250V 溫度?

网友C:
若你買到溫度保險絲,請問你會如何裝回去 ?

网友D:
是恆茂電子  旁邊有間新開的牛肉麵店  又大又亮n_116|
  還有你的溫度開關出現了高溫變色 就是在二樓你貼的圖片的右方那個是雙金屬片組成的溫度開關
這個可能是引進風口或是風扇有出現問題  再不就是出廠時 溫度開關接點沒有接觸到位

還有那個溫度保險絲是從哪裡拆的

网友E:
樓上似乎是牛肉麵常客?  好久沒吃了  ><"

回歸正題,溫度保險絲會燒  是否要注意一下是否風量太低甚至卡住呢?

楼主:
已完修囉...謝謝大家的關注;今日會找時間針對各層樓的大大們問題一一回覆
圖一為換上新的日本NEC溫度保險絲 113度 250V/10A過程...

圖二為實際完修運轉圖

圖三為換下來的原機上的AC線(7A/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科,電表應該會用吧!!

測過就知道有沒故障了!!

是的..昨晚就有先用三用電表量測過那條燒毀的溫度保險絲呈現開路狀態;方向對了...更加深個人DIY下去的動力;但實際在換新的溫度保險絲真的不好換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燒毀,換新的應該就解決了

沒錯;換上新的日本NEC溫度保險絲 113度 250V/10A就起死回生囉...但第一次動後居然自己跳電關機..

個人研判原廠那條AC線(7A/125V)應承載不了這台烘碗機的熱量與功率(也用10多年了為保險起見一併換掉),故也順便換上一條全新的烏波林 電源線 11A/125V 6尺;線徑也粗多了...另外我也有把電路板上的一些些有氧化的銲點再加鍚補銲過... 再重新裝回去插電運轉試車就一切正常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換上新的日本NEC溫度保險絲 113度 250V/10A就起死回生囉...但第一次動後居然自己跳電關機..

個人研 ...

雙金屬片的接點可能有氧化的情形,可以用鋼刷或銅刷清除,避免溫度保險絲再一次燒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恆茂電子  旁邊有間新開的牛肉麵店  又大又亮
  還有你的溫度開關出現了高溫變色 就是在二樓你貼 ...

大大您說的那個溫度開關經實際查看會變黑氧化個人是覺的長年使用下來的現象(我看了一下這台製造日期..1999年..天呀..等於年紀有16年了..快變傳家寶了..呵呵...)後來是有用細砂紙把那些氣化變黑的部分去除掉了;,至於風扇及風量都有正常在運轉及運送;謝謝您的指導喔!!

而原本那條已焦黑、炭化的溫度保險絲是從下圖那二個紅色圈點直接用斜口剪下來拍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你買到溫度保險絲,請問你會如何裝回去 ?

因原有那已焦黑燒毀的溫度保險絲是直接壓死在下圖那2個圓孔的周圓,也沒焊鍚;故無法用烙鐵取下;後來直接用斜口剪斷;再把新的穿過紅圈那二孔後;再用尖嘴用力壓緊完工;怕日後若再燒毀換麻煩.故沒上鍚!!

但換裝過程手要很巧.不然一個不小心就會把那鋁鉑硬紙片弄斷或弄掉;且新溫度保險絲搞定後還要裝上一個隔熱鐵盒...一不小心施力不當可能就會把那個鋁鉑硬紙片全都扯歪其至弄斷;總之'手要很巧便是....

個人覺的那條舊的溫度保險絲會燒毀..應屬正常損耗吧...畢竟它是1999年出廠.已默默為老家工作16年了.xddd...但老家平常也只有晚餐後洗好碗才用一次;一次都固定烘30分...就這樣..它已經有16歲了........能延壽讓它繼續工作下去就算是我們的福氣了;這種DIY的成就感是滿滿的鼓舞;是無價的;什麼都比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上似乎是牛肉麵常客?  好久沒吃了  >

回大大;換好溫度保險絲後試車時有仔細觀察風扇運轉和風量及聲音還有熱度都還屬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昨晚就有先用三用電表量測過那條燒毀的溫度保險絲呈現開路狀態;方向對了...更加深個人DIY下去的動 ...

溫度保險通常是用壓接的,若使用焊接要注意溫度,不然還是會燒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原有那已焦黑燒毀的溫度保險絲是直接壓死在下圖那2個圓孔的周圓,也沒焊鍚;故無法用烙鐵取下;後來直接用 ...

鋁鉑硬紙片是雲母片的耐溫格板
且新溫度保險絲建議加裝鐵氟龍的耐熱套管,
隔熱鐵盒的容易導熱(鐵的材質),因為安裝處在加熱熔絲底下,很容易燒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鋁鉑硬紙片是雲母片的耐溫格板
且新溫度保險絲建議加裝鐵氟龍的耐熱套管,
隔熱鐵盒的容易導熱(鐵的材質), ...

嗯嗯~~大大所言甚是;畢竟會發熱的電器還是安全第一;它原有設定也是將溫度保險絲直接壓接在那二個圓孔上;也並沒加其它耐熱導管;由於使用時間真的很短(一天頂多半小時;且有時老家也沒天天在開伙);那支舊溫度保險絲才能撐到現在足足有16年才掛.xddd...

大大您所指的鐵氟龍的耐熱套管一般五金行有賣嗎?,如果用耐熱的熱縮套來套住溫度保險絲不知是否可行呢?(因之前在修護電風扇時有多買一段蠻長的耐熱熱縮套);這二天晚上洗好碗下去烘都有實際用手心碰觸烘碗機前面的塑膠板;感覺溫度都跟以前差不多;都溫溫的並沒有特別燙!!(風扇都有正常在運轉)

其實前天在換新溫度保險絲時就有多買一支(20元)以便日後不時之需了;這條老牛已跑了足足有16年之久;現在能起死回生就很感動了;如果在安全前題無虞下...個人是打算若日後溫度保險絲再燒毀再換上另一支新的便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保險通常是用壓接的,若使用焊接要注意溫度,不然還是會燒斷!!

好的;感謝大大指導!!後來就是直接保溫度保險絲穿過那二圓孔再用尖嘴用力壓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大大所言甚是;畢竟會發熱的電器還是安全第一;它原有設定也是將溫度保險絲直接壓接在那二個圓孔上; ...

鐵氟龍套管:電子材料行購買 ,他並不能熱縮,但耐熱
換電風扇我都會把原來的再加鐵氟龍套管比較安全。
管徑規格有很多種,依你的需求可買備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原有那已焦黑燒毀的溫度保險絲是直接壓死在下圖那2個圓孔的周圓,也沒焊鍚;故無法用烙鐵取下;後來直接用 ...

新的溫度保險絲用你說的方法很容易造成接觸不良而產生高溫再次燒毀

你當時在剪斷不良的溫度保險絲時,應該不可以剪到圓孔切齊,
應該要留一截引腳,好讓新的溫度保險絲透過壓接套管以壓接方式銜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溫度保險絲用你說的方法很容易造成接觸不良而產生高溫再次燒毀

你當時在剪斷不良的溫度保險絲時,應 ...

嗯嗯~~您提供的這點寶貴正確經驗記住了;當初會把那條舊的溫度保險絲剪下是因其已焦黑炭化無法辨識上面的數值;且當初原廠舊的安裝方式也不是溫度保險絲置中;而是一端已極相鄰一邊的圓孔(保險絲主體偏一大邊);才會導致剪下來會變2F第二張圖那樣一端只剩一點點(幾乎沒什接腳了);但另一端的確在剪下時是可預留較長的接腳以利壓接!!

感謝您的提醒;日後再使用上會再留意這新溫度保險絲的使用壽命;有多買一條放著,萬一日後若真又燒毀會採用壓接方式來處理!!

因原有燒毀那條也是裸接;也沒加鐵氟龍套管;也沒天天在開這台老牛在烘;有開也是頂多一天烘30分;就這樣用了16年多....所以外在的因素(例如壓接方式或溫度)會不會嚴重影響到新溫度保險絲使用壽命也可藉此次更換來作一觀察呢!!

网友:
比例上來說,這次修好,溫度融絲打個折扣也可以再用個十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