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1999年奔騰G1機車更換煞車油~~

楼主(2015-10-28):
機車行駛在煞車時~發現前面的碟煞異常

按壓煞車時 拉桿變得鬆軟雖然仍有煞車作用

但這是不正常的狀態~因此判斷煞車油 髒了該換了

準備工具

里程紀錄一下

拆下車殼

開始準備 抽煞車油

髒髒的煞車油

煞車油更換前後對照~~  更換完畢後~~已經恢復正常的煞車拉桿緊度

网友A:
台中小賴是在做機車維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中小賴是在做機車維修嗎?

不是呢!!~ 上星期六的時候 去跟學姊買材料的時候

有稍微聊一下~~我是在顧個人雜貨店的~~因為沒什麻生意

所以比較有時間 爬文學習別人的DIY~~ 哈哈~~

我有自己換過這台機車的~~

啟動馬達~機油~齒輪油~

大燈燈泡~~煞車卡鉗~~

皮帶~火星塞~離合器總成~~電池

大燈開關 方向燈開關   都只會點皮毛

我放在我個人的部落格上~~

想說沒什麻文章電子維修可分享~~之前想換主機板的電容

結果拆得下裝不上(工具 技術都不足)~~  板子應該被會弄壞了~~

沒辦法分享~~所以移機車DIY過來分享一下~~

我對初級DIY 都有興趣~~如果找得到教學文的話~~

對囉Wish 大大  我們距離約 五分鐘車程唷!!~ 若有機會的話

想請您多多指教^^

网友B:
很專業喔,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專業喔,謝謝分享

感謝大大回覆

略懂皮毛~~離專業還很遠呢^^

网友C:
太好了,這樣老大買醬油就交給你了~~~~~~~~~

這樣就可以出去晃一小時把妹妹,回家路上再去你那拿一瓶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這樣老大買醬油就交給你了~~~~~~~~~

這樣就可以出去晃一小時把妹妹,回家路上再去你那拿一瓶交差 ...

老大家 對面~~約20~30公尺處就有一家 雜貨店了^^

我幫不了~~

网友D:
請問樓主您接分泵那跟是買的還是自己做的,這樣換省工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您接分泵那跟是買的還是自己做的,這樣換省工多了

報告 大大

買的 CJ-169手動抽油機~~買一千多~~沒屋頂買的

我的使用率不高~~

專業的維修廠都用氣動抽油機~~

网友E:
我比較克難直接漏 心情好順便卡鉗細部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較克難直接漏 心情好順便卡鉗細部分解

卡鉗細部分解~~~  這個動作我就不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家 對面~~約20~30公尺處就有一家 雜貨店了^^

我幫不了~~

哈~~衰,這樣就沒辦法了.....老大都買營業包裝的
大罐吃較久~

网友F:
機車我多用沐浴乳的擠壓管來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呢!!~ 上星期六的時候 去跟學姊買材料的時候

有稍微聊一下~~我是在顧個人雜貨店的~~因為沒什麻生意 ...

拆的下,裝不回

1.焊油太多,表面太髒,不沾錫了
2.溫度不夠高,電容gnd腳通常很大一片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機車我多用沐浴乳的擠壓管來抽~

這也是個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的下,裝不回

1.焊油太多,表面太髒,不沾錫了

1.焊油太多,表面太髒,不沾錫了  <<<<嗯嗯 沒錯~正如大大所說的如此~~

2.溫度不夠高,電容gnd腳通常很大一片銅  <<<<這個我就不太明白

网友H:
看照片應該卡鉗活塞有生鏽了,造成咖啡色的剎車油,這陣子要注意一下剎車油液位和卡鉗是否有漏油的情形
1.換完剎車油,要用水將卡鉗洗一下,避免剎車油咬漆和傷油封
2.感謝分享diy保養的訊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1.焊油太多,表面太髒,不沾錫了

1.擦乾淨,可以用些稀釋酒精75%~50%
2.pad的溫度被傳導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pad溫度不高,也不容易沾錫

可能要提高功率或用恆溫烙鐵,或者是用熱風槍(或一般吹風機)把主機板加熱一些
不過我用goot TQ-95,不用turbo檔就可以升溫到好拆好裝的溫度了
先一步一步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照片應該卡鉗活塞有生鏽了,造成咖啡色的剎車油,這陣子要注意一下剎車油液位和卡鉗是否有漏油的情形
1.換 ...

大大 是高手喔!!~

感謝指導~~ 我會按你說的 注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擦乾淨,可以用些稀釋酒精75%~50%
2.pad的溫度被傳導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pad溫度不高,也不容易沾錫

感謝 大大的說明指導^^  又學習到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是高手喔!!~

感謝指導~~ 我會按你說的 注意看看~~

有問題,大家在提出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