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DV30SP拆卸求助

楼主(2015-10-29):
這台可開機,背光一下就滅,有聲無影,有畫面瞬間看到的影像確定面板沒壞,初判應是高壓板或燈管問題
目前卡在這台設計的很奇怪,整個面板及高壓板是塞在一個外鐵框裡,旁邊也找不到螺絲好拆
是要硬翹嗎?有稍微翹一下鐵框都有點變形了,還是卡很緊。
請教一下有拆過或知道怎麼拆的先進們,可以指點一下嗎?

前2張是網上借圖

高壓板在右下角

整個面板及高壓板是塞在一個外鐵框

翹到鐵框有點變形

网友A:
四角螺絲也沒拆.當然拆不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角螺絲也沒拆.當然拆不起來了.

我以為那只有固定面板和燈箱的螺絲就沒去動它,非常感謝G大指點,晚上回去拆下來.

网友B:
面板正面四個角落.四支螺絲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正面四個角落.四支螺絲鬆開

謝謝L大指點

网友:
11年的電視,用料真的很實在,還有風扇吹涼涼,超級的重
班大,拆下來了嗎?

楼主:
感謝三太子關心,
已經修好了,我先去洗個澡,等會資料整理好再PO上來.

楼主:
依照G大和L大指點,已順利拆下維修完成,這邊再次感謝兩位大德.

這台整個維修算是蠻軟的,除了搞烏龍拆不下來外.
11年前的作工真的很不錯,風扇吹涼涼也發揮他的效用.
整個機箱內的PCBA都看不出有高溫變色模樣,電容也看起來都頭好壯壯.
這個主人家也有夠會保養,外觀也沒甚麼刮痕,拆開來連灰塵都很少.

下面就來看一下哪裡壞了
拆開外鐵殼後

面板型號

高壓板真面目

高壓板P/N

來量量看線圈阻抗
第一顆就抓到,值跳來跳去(表頭剛好沒抓到)

注意看,原來是線圈焊點錫裂了.

全板線圈給他補焊,裝起來燒機(注意看,他沒有在比中指哦,是我拍照技術不好)

謝謝收看!!

補充內容 (2015-10-30 06:40 PM):
更正: 量線圈那張圖不是表頭沒抓到,是因我一手拿相機,一手拿表棒,原是量線圈左右兩腳想說不好控制,換成量接頭卡方便,突然發現根本是錯的,難怪沒顯示值

网友C:
所以也不是啥大問題,因為久了主人想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也不是啥大問題,因為久了主人想換新的

其實這台電視,從外觀到內裝,整個狀況怎麼看都不像是操了11年的機器,我猜測原因可能有三:
1. 很早之前就壞掉,當初維修費用可能報很高,覺得划不來,直接買新機,舊機丟掉又不甘,擺到如今沒價值才拿出來丟.
2. 可能當初尾牙抽到或公司贈送,家裡已有電視就先放著,直到近幾年才拿出來用.
3.第3點最氣人,主人根本買回來當裝飾品而已,就是很單純的"看" 電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台電視,從外觀到內裝,整個狀況怎麼看都不像是操了11年的機器,我猜測原因可能有三:
1. 很早之前就壞 ...

有可能是擺在很乾淨的空間才沒有灰塵...

网友:
恭喜完修,經驗真寶貴,只要指點一下,可省很多摸索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台電視,從外觀到內裝,整個狀況怎麼看都不像是操了11年的機器,我猜測原因可能有三:
1. 很早之前就壞 ...

回答的真是幽默.哈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得到一次寶貴的經驗了

网友:
恭喜benson1206大完修, 看來東西老歸老 都還有一定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