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付費徵求物品] 42吋 EEFL燈管

楼主(2015-10-29):
因為修的這台奇美42吋 TL-42SR500D,拆開裏面,壞了三個燈管,手上沒備份件可以換,想請問新竹有人賣這種燈管嗎?拆機良品也可的,不要用送的,小弟花錢買~謝謝

网友A:
此款機型我有殺過一台,燈管要送回收廠結果不收被退回,要幾隻不用錢(沒有送哦!),但運費自付。

可以的話通知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款機型我有殺過一台,燈管要送回收廠結果不收被退回,要幾隻不用錢(沒有送哦!),但運費自付。

可以的話 ...

WOODEN大,感謝幫忙,已私訊給您了~

网友B:
請問這個如何測試找出燈管故障? 每次拔一隻啟動開機測試一次?

楼主:
可以用燈管測試儀或家電儀,原本我想用家電儀做測試可這燈管不太好拆,所以燈管後面接主板和電源板直接上電就發現三支燈管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如何測試找出燈管故障? 每次拔一隻啟動開機測試一次?

忘了用回覆功能,請看五樓~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用回覆功能,請看五樓~抱歉

感謝大大說明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燈管測試儀或家電儀,原本我想用家電儀做測試可這燈管不太好拆,所以燈管後面接主板和電源板直接上電 ...

也要注意燈管測試儀或家電儀推不推得動42吋的吧!!!

看規格,一般32吋好像就很拚了。

网友B:
EEFL 一隻或數隻燈管故障不亮高壓板也不會進入保護模式... 那 EEFL 的高壓版在甚麼情況下會進入保護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FL 一隻或數隻燈管故障不亮高壓板也不會進入保護模式... 那 EEFL 的高壓版在甚麼情況下會進入保護模式? ...

剛剛測量燈箱內16支燈管是採用並聯的方式,所以壞幾支燈管仍可運作返流不大,若再壞個幾支保護電路可能就會啓動~

网友A:
為保險不寄錯,還要麻煩您量測實際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保險不寄錯,還要麻煩您量測實際長度。

五燈大大你好,長度大約96CM(用三十公分的尺一段段量可能略有誤差),麻煩你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燈大大你好,長度大約96CM(用三十公分的尺一段段量可能略有誤差),麻煩你了謝謝~ ...

事情不大妙了!回收場退回來的一大箱燈管竟然沒有你要的尺寸!

我還要再問看看!若真的找不到可能要請你上網拍買了,先向你說聲非常抱歉!

唉!怎會出包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情不大妙了!回收場退回來的一大箱燈管竟然沒有你要的尺寸!

我還要再問看看!若真的找不到可能要請你 ...

好的五燈大,您有心了~
那沒關係的~謝謝
剛剛量了一下,只要是EEFL燈管,長度在92-96間,應該都可以的~謝謝大大您幸苦了

楼主:
已向沒屋頂徵得SQ4242破屏面板,查資料找了蠻久的,麻煩大大標註"已徵得"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