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MX-512 BOX 維修心得 ( 重發版 ^^|||)

楼主(2015-10-30):
這個產品是用於燈具的無線控制 對岸的貨

一開前置的面板 就有一種 天阿 這搞屁阿的OS ..... 那個線卡在那邊會不會太惡搞 一般燈光音響的場子出去使用的時間都頗長 難保不會因為發熱的關係

線又凹成這樣 會因為長時間下來而讓線斷在裡面

外觀

面板拆卸後 請看紅框處

白圓框 ... 製作者很用心 把型號磨掉了...... 與非網查查 好像就看的到類似的電路圖了 磨掉有用嗎

靠北 一拔就整個拔出來了 力拔山河麻我  = =

紅框處標一的地方是 石英震盪器 我原本以為他掛點的機率很大結果沒有 其他的地方 是焊的很爛 或者看起來跟沒焊一樣 我後來有補焊的地方

後來其實我只換了一顆 DC IN 進來以後 第一顆比較大顆的電容 跟後來補焊點 然後上電 燈就亮了 .......

後來換了一個 2.54 M/M 90度 3供的插槽後 自己再給他轉向 原本的母座 1.3 腳位我有對調過 至於為什麼 有認真看圖的就知道

裝進去以後 我有大概在喬一下位置 就醬 其實重點是 有這顆的大大 記得拆開來檢視一下是否有未焊好或者脫焊的焊點 之前會故障我想大部分是這個原因吧

同場加映

很黏我 可愛的貓咪一隻 貓 真的是地表上 最可愛的生物了 難以抵擋他的魅力 尤其是他信任你時還會翻肚給你摸 那是一種莫大的榮幸阿

因為哪是朋友的貓 不是我的 但是可以信任到這樣 感動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會直接焊線 不用2.54mm連結器了
那邊不需要連結器

那個MCU大概是STC的   然後RF模塊是NRF24L01的   號稱可以打上1.1KM  在海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會直接焊線 不用2.54mm連結器了
那邊不需要連結器

大大 我也想 不過 Cannon 的母座可能要跟前面那個面板跳一輩子的黏巴達......... 還是做個pin 需要解體的時候 不用 解焊QQ

1.1KM阿 ..... 大場的恐怕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會直接焊線 不用2.54mm連結器了
那邊不需要連結器

都已經從對岸打過來了 ....

网友B:
應該用這種比較矮的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用這種比較矮的才對...

這樣就連線那邊都要改....我懶n_0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會直接焊線 不用2.54mm連結器了
那邊不需要連結器

我也是會直接銲線就好了,不要弄什麼連接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