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電視 遙控器 故障維修

楼主(2015-10-30):
遙控器本身問題,所以無關電視問題,就不寫電視型號...

0. 前提
  之前遙控器,就因為電池漏液問題,
  造成PCB板有一部份腐蝕 補上焊錫後
  用了約半年 近日又出問題
有時可遙控 有時不能...
想說電池沒電了,上個月,換了電池,有好一陣子...

1. 最近這幾天問題愈來愈嚴重...
  常常無法遙控電視,電池是有電的
  昨天手癢拆了之後完全不能遙控....
  到此,有時候 完全不能用,比時好時壞來得好.
  A: 修: 反正壞了,修一修焊一焊好了,算賺到...
  B: 不修: 花點錢買新的遙控器(也許該換新電視...)

-----------------------------------------------------
維修過程:
1. 之前PCB腐蝕 再加強
2. 焊點及IC腳 焊一遍...
(目睛都老花了 補焊 差不多就可以了)
問題仍未解決...

BENQ

BENQ

3. 接下量量看 VCC/GND短路開路...
  電源正負(VCC/GND)的線路,該通的都有通,也沒短路...
  剛好在IC電源腳(8,9腳)旁邊,一接出來就經過"跳線"(在IC下方白色外框,
裏面黑色--導電體,在IC上方也有一堆這樣的"跳線")
一開始,以為那是一個跳線(由IC1.7腳接到電晶體Q1)
後來看到一個 很怪的文字面 R2 300 (附近沒有零件)...
剛好就在所謂的"跳線"下方...
反正遙控器也壞了,就試試看,在零件箱中,找到一個差不多的(330)電阻
焊上去就好了,上蓋蓋回去鎖螺絲,跟新的一樣好用.
(老花眼 用了三倍放大鏡 勉強焊上330電阻 完工)

网友:
說實在遙控器沒多少錢,但 DIY 精神無價。

网友:
恭喜完修!爽度破表

网友:
好厲害遙控器讓你修理好了

网友(2015-12-03):
之前也修過!
上次修我是用銀漆補在炭膜上~

銀漆筆很好用,可惜壽命太短....

网友:
完修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