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迴路為何會剩下不到90V?

楼主(2015-10-31):
三樓陽台沒有任何插座,想把洗衣機搬到這裡

外面唯一的電源就只有小燈,所以想從小燈接插座出來

但是一量發現電壓不到90V, 為何為何會這樣?

中間有其他負載吃掉?

网友:
先從三樓的電源箱量一下電壓.也有可能無熔絲開關接觸不良.把它開閉幾次到幾十次.(這是第一個動作)

楼主:
綠色線路是開關箱裡電燈的無融絲,和接地量是110V沒錯,線路是往上方走

那個洞口一共有四條線,結果都是火線,那水線在哪裡??

黃色箭頭量起來只有9xV而已,但他從下方的洞上來的,二樓開關箱找過沒有這三條

順著電燈線路同時還有三條線也是從這個洞往上拉,粉紅色路線

但是這三條線是從下方拉出來的,我不知道來源是哪裡,其中一條我和接地量電壓只有9x,但它是火線

不可能火線和火線成一個迴路吧!

网友A:
一樓第一張圖電表所測試的兩條線先接上鎢絲燈泡再測量,有可能是線路開路量到的是浮動電壓。

測量室內配線電路最好使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比不會誤判,數位電表輸入阻抗高較靈敏,些微洩漏電流就會出現讀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綠色線路是開關箱裡電燈的無融絲,和接地量是110V沒錯,線路是往上方走

那個洞口一共有四條線,結果都是 ...

箭頭指的那兩條不是中性線嗎?

网友B:
家用單相三線式,將各螺絲鎖緊再測量各開關電壓,

网友C:
從小燈的切換開關查,紅色線110v,灰色9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樓第一張圖電表所測試的兩條線先接上鎢絲燈泡再測量,有可能是線路開路量到的是浮動電壓。

測量室內配線 ...

ysc大,
我把燈接上去,量起來只有12v,但是我把電燈打開,電壓又跳到110v這樣我從這兩條拉線出來不就要同時開燈才有110v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單相三線式,將各螺絲鎖緊再測量各開關電壓,

都鎖緊了,那條中性線量只有9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小燈的切換開關查,紅色線110v,灰色90v.

附上小燈開關,只有兩條線。

网友D:
電燈開關,內帶小燈,「吃掉」不該產生的電壓降,

直接連接紅/灰二線,再測試第一圖位置的電壓看看。

楼主:
是不是因為小燈開關裡面有附小燈泡,把電壓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燈開關,內帶小燈,「吃掉」不該產生的電壓降,

直接連接紅/灰二線,再測試第一圖位置的電壓看看。

不用連接了,我量確實是110v,

所以結論是我要換燈的開關嗎?裡面沒有燈泡的
如果是的話,廠商怎麼會做這種不成熟的產品出來?

還是有特殊的接法?

現在接0, 3單切。

网友D:
有拉線器嗎,
開關來源端(紅色)多拉一條火線給洗衣機用,保留開關和電燈(會需要晚上照明吧),洗衣機真不送電時就靠三樓電箱的無融絲開關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拉線器嗎,
開關來源端(紅色)多拉一條火線給洗衣機用,保留開關和電燈(會需要晚上照明吧),洗衣機真不送 ...

沒有拉線器,需要這麼複雜哦!
換個無帶燈開關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ysc大,
我把燈接上去,量起來只有12v,但是我把電燈打開,電壓又跳到110v這樣我從這兩條拉線出來不就要 ...

燈座的火線有經過電燈開關,開關有開才有電這是正常的啊,如果燈座一直有110V,那燈泡豈不是一直亮著?

您現在要增加一個插座,必須從電燈開關前接火線。

陽台燈座頂板接線盒檢查看看,有的是中性線、火線一起到接線盒,再拉一條管線到開關處,如果是這樣就可以從接線盒接出不經開關的火線。

网友C:
看圖中小燈線路並無中性線,只有地線,要在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圖中小燈線路並無中性線,只有地線,要在確認一下.

中性線和地線要怎麼量區別?
如果是火線和地線就不能產生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座的火線有經過電燈開關,開關有開才有電這是正常的啊,如果燈座一直有110V,那燈泡豈不是一直亮著?

ysc大,我瞭解你的意思了,
從開關在拉一條火線出去,然後共用中性線,
這樣就是兩個不同迴路

网友C:
開關箱左上綠色線是地線,但是白色線卻是接左邊,不是接下方白色中性線銅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我瞭解你的意思了,
從開關在拉一條火線出去,然後共用中性線,
這樣就是兩個不同迴路 ...

還是算同一迴路(從開關箱出來觀點),只是火線沒有經過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性線和地線要怎麼量區別?
如果是火線和地線就不能產生迴路

開關箱內接地線是綠色,中性線是白色(通常是這樣,也有不按牌理出牌的),跟火線成對使用承載電流的是中性線,綠色接地線不能承載電流,但有些水電不按正規來,把接地線當中性線使用也不罕見,大部分接地線跟中性線在某個地方有短接,所以都有電可以用,不過這是不正確的。

网友:
地線接結構鋼筋,
會有阻抗,所以迴路經結構鋼筋
到設施接地會有壓降存在

网友E:
電壓吃去哪裡了  能量是不會消失的只有被轉換而已

那個二線帶燈開關的燈泡是與開關並連在一起    當開關開路時才亮起

那前提是負載必須是接上的   例如說小燈

你所量到的電壓有可能是與電壓表串連後的結果

你以後要將洗衣機裝在那邊的話  開關要換掉   不建議用電燈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壓吃去哪裡了  能量是不會消失的只有被轉換而已

那個二線帶燈開關的燈泡是與開關並連在一起    當開 ...

可是整個陽台唯一有電只有那盞燈,
除非牆壁打掉再重拉,這樣工程很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關箱左上綠色線是地線,但是白色線卻是接左邊,不是接下方白色中性線銅排. ...

看線的顏色不準,綠色被塗到玫瑰白的油漆,會以為是白色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整個陽台唯一有電只有那盞燈,
除非牆壁打掉再重拉,這樣工程很耗大。 ...

沒那麼嚴重,沿原本管路加穿電線應該做得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整個陽台唯一有電只有那盞燈,
除非牆壁打掉再重拉,這樣工程很耗大。 ...

不用重拉 開關要換掉

   如果是我也不會選擇重拉   我會自製一條2mm*3C的延長線給洗衣機供電
也不會想從那電燈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嚴重,沿原本管路加穿電線應該做得到。

加穿電線是分成兩條火線,是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重拉 開關要換掉

專炸大,你的意思我不太懂,

開關換掉,要換成哪種?

3C延長線來源是哪裡?

電燈的來源?

网友F:
请问楼大,你测试电压时,把小灯的开关开了没有呢???

网友:
拍一下家裡的電燈開關,

左邊是樓梯開關,右邊是小浴室電燈,

和樓主接線有些不同,負載靠近電源火線側,開關靠近地線側,(量電燈火線端電壓會是110V)

我畫成下列示意,開關OFF時指示燈靠旁通線路電流亮橘燈,但該電流無法「推動」電燈負載,所以浴室燈並不亮。當開關ON時,則指示燈熄滅、浴室燈亮。

前面14樓所說的再拉線,是「假設」樓主需要保留原來開關來亮/熄電燈照明,

若樓主不需要單獨控制電燈照明,第一圖的位置就直接接洗衣機了,留用原來開關,開關ON會有110V的電壓可用。

网友:
90V的是控制線
因為您用的是有小夜燈的開關
所以會有90V
建議您小燈原來的位置換成插座
小登開關那直接開關短接
面板換盲蓋板

如果還是要小夜燈
再由換成插座的地方改出來

网友G:
為甚麼?  感覺雞同鴨講

就二條線,問與答會產生如此大誤差,個中奧妙不可言喻。
一直不斷輪轉,因為.....所以......這樣.......哪樣..........

下圖
樓主應該看得懂錯在哪。
只有二條線,接的與還有測的,位置差很大

原因把插座接到開關位置
備註:不考慮負載的話,建議大電流負載由NFB另接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大,你的意思我不太懂,

開關換掉,要換成哪種?

不然就從室內比較靠近陽台的地方 有插座的話 拉一條延長線 這樣會簡單一點

專炸原件 大大說的應該是把 " 開關 "換掉 不要沿用原本電燈的開關 如果開關裡面電線的電壓 有 110UP 的話有考慮換成可以防水的插座就好了嗎?

再拉一條只吃12V 的LED小燈當照明 電應該都夠用吧 =  = 如果自己會用洞洞板黏 LED的話 那做照明就更簡單了 不會的話也可以去材料行買燈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大,你测试电压时,把小灯的开关开了没有呢???

兩種都有量,前面有PO出來

楼主:
我想我應該補上位置圖,大家才不會隔空抓藥,

陽台燈開關是一牆之隔。

這樣大家應該知道為何電燈開關一定要留

晚上洗衣曬衣不能沒有燈啊!

另外...... 沒有小燈,就是陽台燈而已,怎麼到後來大家

都想成晚上睡覺那種小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為甚麼?  感覺雞同鴨講

就二條線,問與答會產生如此大誤差,個中奧妙不可言喻。

我後來有量開關兩側電壓,是110沒錯,
照圖看起來拉線器是跑不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我應該補上位置圖,大家才不會隔空抓藥,

1. 你的開關是有帶小燈的
  一般都是有帶小燈的
  在夜晚尚未開燈前,讓你看到開關在那
  它沒耗多少電(高電阻,小電流),
  但會讓你的量測出現誤差(或奇怪結果)

2. 如果只是曬衣服陽台...
  再加裝 自動感應會更好...
  只要人走過去 自動點亮
  收完衣服 有時已經沒手可以關燈...

  註: 市售 自動感應,有一個小缺點,
  人不動時, 設定"時間"到會(自動)關燈
  晚上 你正在曬衣服(忙),突然被燈關了會嚇一跳(不適)...
  雖然你再動一下,又會亮....

  自動感應,有沒有好的解決方案:
   * 時間設太長: (10分鐘/半小時)
     不用擔心,忙到一半,被關燈....
    但有時只是去(陽台)"看"一下...
   結果燈一亮 亮十幾分鐘或半小時(太久,浪費電)...
  *  時間設太短: (1~3分鐘)
    忙太久時,突然被關燈,會嚇一跳...

  以前買的自動感應,不知道有沒有新產品,可以解決此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你的開關是有帶小燈的
  一般都是有帶小燈的
  在夜晚尚未開燈前,讓你看到開關在那

謝謝建議,不過應該不用這麼麻煩,因為開關後面就是浴室,主臥也離幾步路而已。

网友I:
之所以講話會雞同鴨講就是起因於"認知的不同".....小燈應該說成"你的陽臺燈照明單切開關是帶夜間指示的",這樣就一清二楚了

燈具電路不該被另作他用,你可以利用陽台照明迴路的暗管拉一組線
到開關箱去接取,當作陽臺插座迴路使用(假如管內空間還夠)...

建商也蠻蠢的,怎麼陽台沒有預留一組插座迴路呢...設想不夠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所以講話會雞同鴨講就是起因於"認知的不同".....小燈應該說成"你的陽臺燈照明單切開關是帶夜間指示的", ...

建商家裡用滾筒洗衣機 所以也認為大家應該都用滾筒的 不會把洗衣機放室外吧  = =|||

不要問我那幹嘛裝一盞燈在那邊 ...... 晚上曬衣服 收衣服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1. 你的開關是有帶小燈的
  一般都是有帶小燈的
  在夜晚尚未開燈前,讓你看到開關在那

那要自己改繼電器的迴路+延遲設定的模組 溫度開關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模式

至於怎麼改 .... 只能在這拜請神人出現教學了n_033|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那要自己改繼電器的迴路+延遲設定的模組 溫度開關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模式

至於怎麼改 .... 只能在這拜請 ...

>> ...溫度開關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模式

自動感應用 溫度開關 這是行不通...
不用有人 白天晚上 溫度自然就不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有量開關兩側電壓,是110沒錯,
照圖看起來拉線器是跑不掉了。

有拉線器是比較好拉,沒拉線器就直接利用原本的紅色火線(記得先關電源)

先綁好以1拉2的方式直接拉到開關箱,然後在陽台上在加個插座就行了

要拉時由陽台上小燈的位置由高往低拉會比較好拉

以上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所以講話會雞同鴨講就是起因於"認知的不同".....小燈應該說成"你的陽臺燈照明單切開關是帶夜間指示的", ...

二樓有、四樓沒陽台、五樓也有、

偏偏就是主臥三樓沒有、這什麼腦殘建商?

我已經罵到不想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拉線器是比較好拉,沒拉線器就直接利用原本的紅色火線(記得先關電源)

先綁好以1拉2的方式直接拉到開關 ...

陽台燈開關裡面兩條一紅一灰

紅色是火線來源,灰色應該也要用紅色線才對,因為它算是火線的延伸

難怪很容易讓人搞混。

我把圖畫出來,紅色火線在多拉一條到陽台,陽台燈的中性線也拉一條出來,

接到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陽台燈開關裡面兩條一紅一灰

紅色是火線來源,灰色應該也要用紅色線才對,因為它算是火線的延伸

樓主的線路是對的,

我把新增加的紅色電線和原來的灰色電線畫在一起,表示是走在同一個的電管內,簡單的作法是前面說的拉線器,其他1拉2、硬穿,也都是可嘗試作法,

電燈仍然用原來的帶指示燈的飯店開關,

洗衣機的插座送電開關,則是接線箱裡的20A無融絲開關。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剛剛一端綁一條單心線,從開關這端拉,結果超難拉,

非常非常緊,我怕硬拉會斷在裡面,本來打算外面管子倒一點石灰

結果外面管子是往上,沒用!

方法知道了,結果拉線還是要讓人賺。

网友L: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剛剛一端綁一條單心線,從開關這端拉,結果超難拉,

結果外面管子是往上,沒用。因為開關後面就是浴室

線路在浴室 天花板上作 中繼接線!

网友:
既然这样,楼大,你还是直接把插座并接在阳台灯两端吧!接洗衣机什么的,我想那个阳台灯开关应该有足够的电流容量的。使用时顶多麻烦点。如果嫌阳台灯在插座使用时也点亮,那就在阳台侧设法加个开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剛剛一端綁一條單心線,從開關這端拉,結果超難拉,

推,

lkkseemi大,

結果外面管子是往上,沒用。因為開關後面就是浴室 !

線路在浴室 天花板上作 中繼接線!

自己安裝吊扇,就發現過這樣的問題,電線不是一線到底、是在天花板接線盒內逐段絞接。

最誇張的是,戶外是電燈安裝用頂式接線盒,裡面只有電線沒有管子,想沿管子把地線拉回、在開關上做出插座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結果外面管子是往上,沒用。因為開關後面就是浴室 !

線路在浴室 天花板上作 中繼接線! ...

原來中間又....@#$$%^@%^@$^%#$

策天天不應、策地地不零.....

https://youtu.be/v2pBb0hnsBA

真的在上面,我找水電都不知道能不能幫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中間又....@#$$%^@%^@$^%#$

策天天不應、策地地不零.....

當然啦,有時小小的工作水電忙時也不想接,

雖然天花板維修口和接線盒有段距離,如果,先從戶外把拉線器穿入到浴室天花板線盒、多伸入些,還是可以(用工具)撥到維修口綁上電線拉出到戶外,

室內端也是同樣道理,從「飯店開關」處把拉線器穿入到浴室天花板線盒、多伸入些,手搆著後綁上電線另一端拉回就成。

試試看吧,水電如果太忙不接,看能不能借到拉線器。建議找人幫忙,一邊拉線、一邊也要順線協助引送。又有心要做,乾脆就拉個兩線,再有他用就方便了。

网友:
把裡面的線全部拉出來 再把所需要的線一起拉入 如果沒有拉線器也沒關係 (管子裡面的電線也可以當拉線器來使用...拉出的時候順便把新的電線拉入)  這是我的方法 供你選擇

网友E:
如果真的要拉線  不要全拉出來留個幾條當引導

另外也許改用延長線拉到陽台會比較方便   拉電就看自己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 ...溫度開關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模式

自動感應用 溫度開關 這是行不通...

我的意思是說 .... 溫度開關的模組裡面他的設計會有延遲繼電器 開啟 / 閉合 的模式..... 不是指用溫度開關下去改

只是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的要拉線  不要全拉出來留個幾條當引導

另外也許改用延長線拉到陽台會比較方便   拉電就看自己喜好 ...

一般來說 牆壁跟牆壁之間 ( 沒洞 自己打一個 .....) 都會有留個洞 方便拉線 ( 以前在宿舍拉網路線的經驗 ) 其實可以的話 從線箱走線出來也是可以 不過還要買那種可以把線路隱藏起來的軌道 看樓主怎麼去取捨了 電箱拉線 或者 壁插拉延長線

複雜 / 簡單  2 選 1

网友:
是否可以改成,先將電燈開關短路,不用。-->陽台小燈就成110電壓一直供電。
在將陽台小燈-->己成110v供電,改為抽座,在將火線下拉當成陽台小燈開關。

這樣是不是可以

楼主:
後來找認識的水電,他也覺得拉線沒辦法,最後也是他想到,
一條拉冷氣的220,中性線在從小燈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找認識的水電,他也覺得拉線沒辦法,最後也是他想到,
一條拉冷氣的220,中性線在從小燈拉。 ...

以前DIY時借用工廠級拉線器,扁型鋼條,稱得上無堅不摧,

建商設計不周,無法DIY完成,也只好僱工請人施作了。

楼主:
本來以為線是廁所天花板拉,後來發現不是,是廁所外走廊上方,那邊只有一美術燈的孔,完全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以為線是廁所天花板拉,後來發現不是,是廁所外走廊上方,那邊只有一美術燈的孔,完全勾不到。 ...

綜合發文資料,(廁所外開關)-->(走廊美術燈位置)-->(戶外燈),

所以是梯子不夠高,勾不到走廊美術燈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