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散熱問題

楼主(2015-10-31):
請問各位.關於IC加上散熱風扇.各位認為是

把涼涼的風往IC吹
          或
把熱熱的氣抽出來

會比較有一點點效果?

网友:
我投對著吹一票。

网友A:
要看氣流路徑   我是建議直吹  要導風   避免再有角的地方產生渦流

也有的是用抽的 也是熱量驚人

如果太小的地方建議貼銅片+散熱器就不建議用風扇吹   空氣中的髒東西也是會影響到產品信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氣流路徑   我是建議直吹  要導風   避免再有角的地方產生渦流

也有的是用抽的 也是熱量驚人

這麼大片的散熱片都沒用了.

我試過把散熱片拆掉.風扇直吹.效果反而比較好.

网友:
1. 用兩個風扇一進一出最好,入風口風扇對零件吹 --> 零件 --> 出風口風扇將熱氣由出風口吸出
2. 只用一個對零件吹,再帶入冷風.
3. 另一單一風扇,如果有覆蓋範圍,則是入風口風扇對零件吹 --> 零件 --> 出風口

网友:
原則上空氣有流動都可以,要看工作環境!
筆電或是原廠顯卡的鼓風扇都是因為內部環境溫度已經很熱了,透過排出熱氣產生循環的方式去降溫!

网友:
加散熱片再吹進泠風

(散熱片用銅的更好)

网友B:
如果發熱量不是很高的話
散熱片+風扇用抽風的

風扇直吹發熱源,雖然溫度降很快
但長期下來,空氣中的水分會腐蝕電路板

网友:
用灌的+1 ( 由 cpu 發展史來猜 )

网友:
那麼大的【散熱片】都沒用的話~    估計有【5watt】以上的發熱量!!
如果【機器持續會當機】+【高度允許的話】~建議 拿個報廢的【CPU散熱銅片】與專屬的風扇~來散熱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大片的散熱片都沒用了.

如果空間夠高,散熱片不用拆,搞個顯卡用的散熱大風扇直接鎖上去吹散熱片,應該會有效果然後又較安靜.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大片的散熱片都沒用了.

裝這麼大片的散熱片都沒用了,會不會IC以不良,要換新IC
如要裝風扇入在下方,出在上方
感覺燈管的熱量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發熱量不是很高的話
散熱片+風扇用抽風的

個人也投抽氣式一票, 各位可以觀察, 大部份電子產品散熱都是內往外吹, 桌上型電腦CPU上往下吹是因為要先降溫為上(但還有系統或POWER風扇可抽氣).

話說敝人工作上常遇到裝出去的某牌路由器有中暑問題(非主動散熬), 在某些因素被迫加裝風扇時, 全公司都認為要外往內吹時, 只有在下堅持要由內往外抽.

就看看幾年後哪一種裝法會先倒台吧  XD

网友:
CPU是因為發熱量極高
所以不得已才採取內吹式散熱

但是電視本身的發熱量,應該不會高到哪
建議檢查晶片本身是否有內傷
或是散熱高不良等

网友:
7# +1
加散熱片再吹進冷風
吹的比抽的效果好,只是吹的更易積灰塵。

网友C:
直吹肯定效果好啦。可以想象在夏天吹风扇啊,人是站在正面感觉凉爽还是在风扇背面呢?
直吹比较有“针对性”,而吸风比较温柔得多,看具体要求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吹肯定效果好啦。可以想象在夏天吹风扇啊,人是站在正面感觉凉爽还是在风扇背面呢?
直吹比较有“针对性 ...

還是空調涼...

加個散熱片風扇直吹散熱片強制散熱...

上部加個風扇抽風把熱氣帶走..

网友:
風扇散熱最佳效果就是~~~"吹"~~~

吹是吸的N倍散熱效果

=============================
但是為何有N多設計用~~~吸~~~呢?

通常很無奈的就是要~~~"保持內部乾淨無灰塵及避免環境潮濕吹風加快零件氧化"~~~為了這兩點就得改用"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大片的散熱片都沒用了.

散熱片~散熱不良

排除"設計上的問題" (太小,散熱片不夠厚....等本體問題)

最大的問題在"散熱介質"~一般就是指~散熱膏~,一旦散熱膏乾了&硬化~這時可以說完全沒散熱效果
通常拆開散熱片用塑膠刮片~將IC & 散熱片的硬化散熱膏~刮乾淨後再用酒精擦乾淨後,重新塗散熱膏就能恢復正常

但是有時第三方廠商因"省成本&省事"~會改用"散熱膠"~通常為白色(少數是灰色),這種東西是乾了類似矽膠
其散熱效果非常不好.

一旦散熱介質已硬化or劣化~基本上你在加裝風扇在散熱片~其實效果不大,倒不如拆除散熱片直接放風扇這樣效果會更好. ~~~~但是! Why?

當散熱介質已硬化~就無法"即時"將熱傳導至散熱片,會導致IC過熱

(你可以這樣想,散熱介質原本正常時IC上面如同放一片"銅片"可迅速散熱
當散熱介質NG時就變成是一木片,~~因"熱傳導慢"~~所以散熱慢,一旦溫度一高還會使IC溫度更高)

楼主:
看來大多數人.都認同吹比吸有效果.

不知道老大喜歡吹還是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大多數人.都認同吹比吸有效果.

不知道老大喜歡吹還是吸呢?

如果風扇距離很近,那吹跟吸差不多。

如果有點間距,吹會比較有效率。。。。。因為是直接用泠空氣擠走熱空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來大多數人.都認同吹比吸有效果.

不知道老大喜歡吹還是吸呢?

老大喜.................等下!

學姊找你........(她帶把西瓜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喜.................等下!

學姊找你........(她帶把西瓜刀)

我也有想到這個。。。。。。

不過想到有人會說這個,那我就略過給別人去說了。。。。

那個人就是你。

楼主:
樓歪了.趕快把它扶正.

這個案例是因為裝了散熱風扇.導致電視不開機.(不知那個天兵裝的).
您知道為什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歪了.趕快把它扶正.

這個案例是因為裝了散熱風扇.導致電視不開機.(不知那個天兵裝的).

螺絲都變成那樣子 真慘
晶振   FPC連結器跟左側IC 信號都耦合再一起了吧n_087|

网友:
如果是說灰塵的話,不管吸或吹都一樣會有問題,放置地點才是問題,若是電腦擺在地上,電腦裡都會髒髒的,除非家裡很乾境,否則都差不多,我這裡也一樣,若是擺在桌上(或者高的地方)的話就會比較好了,那是因為灰塵(落塵)都在地上,也較容易被吸入到電腦裡.

网友:
這就是廠商為什麼不裝風扇散熱的原因~
1.灰塵無法避免,勢必造成保固內反修機率增加
2.風扇噪音會在比較安靜的場合無法避免,且增加故障機率增高返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