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知道

楼主(2015-10-31):
滑鼠的鐵氟龍墊用什麼黏最好??
(不要說雙面膠,好像沒有原本的黏得牢)

网友:
膠狀快乾

  或是加熱過後的雙面膠趕快貼  50度加熱看看

工業用雙面膠又有點貴    熱熔膠好像也不錯只是要加熱到很高溫 流動性才好

网友:
老會員了,以後這種標題儘量避免,謝謝配合。

网友:
我也常遇上這問題,還想不到解法,
通常是先退膠鐵弗龍偏移,還在懶惰死撑,
某天卡死不順,墊片不見了,才在懊惱。

持續關注這篇有無好辦法。

网友:
如果鼠貼還在可以用相片膠來黏,最好先用溶劑清除殘膠後再上新膠表面會比較平整。
這兩種都可以黏度都差不多,雙面膠帶提供便利性與平整性但黏性沒有這類的膠水好。

還有更黏的膠水可用,但鼠貼可能有貼著螺絲孔,以後要再拆開鼠貼不易剝離與清除殘膠也是不好。

如果鼠貼不在了就只能買鐵氟龍膠帶自己剪合適的外型來貼,買較厚 0.18mm 有比較好一點。

网友:
  知道吗?今天为了这个帖子,勾引我买了好多胶水……
  适合铁氟龙的胶水可以用3M 的PR1500胶水,参考这里。不过这个价格比较贵啦!

  还有一种价格相对低很多,名字叫“导轨胶”,但效果不知怎样。参考这里吧!

  下边是我败的胶水:

  无影胶还没用过,不知使用效果怎样,看似紫外光固化速度蛮快的。AB胶买了30分钟及60分钟固化两种,这类胶固化速度慢点强度会高一些。补鞋胶也没用过,似乎这种胶水就是俗称的“酒精胶”吧,主要成分是丙烯酸合成树脂,有别于502之类的快干胶。看看它的修补皮革制品的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