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電壓使用400Hz的優缺點/電源品質測量

楼主(2015-11-01):
1.一般各國常用的電源頻率主要為50或60Hz,但在飛機上或部分軍事用途(如雷達),則常使用400Hz,究竟電源頻率的高低,在使用上有何優缺點呢?請看以下連結說明: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81126000015KK04780

2.而當交流電源使用於不同負載時,常會因各式原因,造成波形失真,而影響了電源的品質,如何以電表測量此電源品質?請參考影片說明.
2-1 使用電錶"MAX/MIN"功能:

2-2 使用電錶"DUTY CYCLE"功能:

网友A:
是不是最近的飛機有改變.
例如747有些機型可以給乘客插電, 除了 5V USB, 也可以直接插電腦電源, 不知道是哪種頻率, 反正50/60HZ的都能用能充電, 好像也沒有問題

网友:
對於APFC而言  應該是OK的

現代飛機  應該是在轉換一下給座艙供電
現在功率密度比以前高多了   可以用一樣的重量換更高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最近的飛機有改變.
例如747有些機型可以給乘客插電, 除了 5V USB, 也可以直接插電腦電源, 不知道是哪 ...

這是2008年搭長榮A330時拍的照片, 座艙的電源規格已經是市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