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HELP 溫控接線 卡關

楼主(2015-11-02):
交代的不清不楚的接線圖

也許是我自己肉腳 不會看

我的電源 12V 10A

致冷片的 正副 何去何從

謝謝 我剛剛有接過 溫度也設定好 但是就是不做動 我把裡面的風扇 跟 致冷片吃同路 我要兩個事一起做動

网友:
哈哈太好了原來你跟我想的一樣  我本來想跟你說溫度模組不會接就貼到拆解版這裡來

那繼電器有動嗎   要回復快喔  趁三點之前看能不能幫你搞定

网友A:
我等不及了   自己去找資料跟畫圖了~~~~

操作說明
1.出廠設置:按住設置鍵進行上電,3秒後鬆開設置鍵即可恢復出廠設置!

2.控制模式設置:按一次‘設置’鍵 讓其顯示F-1,然後再按一次‘設置’鍵進入F-1功能表,然後按‘加’按鍵顯示【HH】為加熱控制模式,按‘減’按鍵顯示【CC】為製冷控制模式,選擇好之後按一次設置鍵保存退出即可!

3. 溫度設置:在顯示當前溫度介面下 直接按‘加’或者‘減’按鍵可以設置所需要的控制溫度點,設置完畢後按一次‘設置’鍵保存退出!

4. 回差設置:按一次‘設置’鍵 顯示器顯示【F-1】,然後按‘加‘按鍵或者‘減’按鍵可調整功能號,當顯示F-1時 按‘加’按鍵讓其顯示F-2,這時在按一次‘設置’鍵進入F-2功能,也就是回差參數調節介面,直接按‘加’或者‘減’按鍵調整回差值,回差的意思是啟動溫度和停止溫度的差值,假如想要進行加熱控制

假如控制溫度設置30度,回差設定為2的話,就是當前溫度超過30度繼電器斷開,低於28度繼電器閉合,回差為2!製冷控制是相反控制狀態!

5.溫度校正設置:調整功能號為F-3顯示,按一次‘設置’鍵進入F-3參數調節介面,調節範圍為-5.0~5.0,當測溫不準確時,可通過此功能進行溫度校正,假如測量的當前溫度比實際溫度高了0.5度,可調整校正參數為-0.5,按‘設置鍵’保存即可!

6.延時啟動時間設置:當停止啟動後到下次啟動時要滿足設定的時間後才可以啟動,一般為製冷控制模式下保護壓縮機用,加熱控制可設置為0 ,出廠默認為0,延時時間0-10分鐘

參數設定後,供電消失資料不會遺失

那個繼電器的控制接點要自己接電   跟主電源是隔離的  要從主電源拉電跳線接一條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等不及了   自己去找資料跟畫圖了~~~~

操作說明

再掏寶上有看到類似的接線圖 但是不敢很確認 有大哥你的加持 就給她催下去 感恩

因為他種共有三張接線圖 第一張寫明接 致冷片

這張寫 控制12V直流電

我就覺得怪 因為第一張是寫明致冷片

為什麼又要有第二張
寫控制12V

所以遲遲不敢下手

另外一種溫控器就沒這個麻煩了 QQ 應該是我當時愛睏恍惚才下手買這組 XD 太衝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掏寶上有看到類似的接線圖 但是不敢很確認 有大哥你的加持 就給她催下去 感恩

哎呀   別被自己的思想給框架住了

共通點就是控制     寫控制製冷片  跟寫控制12v  的只是其中一種應用
其實這個模組算是通用性很高了   能控制的東西 不計其數

原理是  根據溫度設定值 來控制繼電器的接點

不過很可惜的一點是只有  NO接點 如果有NC那就可以加化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等不及了   自己去找資料跟畫圖了~~~~

操作說明

報告大大 失敗 ....  如果致冷片 - 直接IN +DC 12V - 的 - 端 冰箱內部越來越熱 水越來越冷 就算在前端把極性互調也一樣 我確定當時致冷片沒有放反 然後照你的路線跑 感覺 致冷片沒做動溫度就卡在那裏.....

所以我說 我買錯控制器了看來要繼續物色 溫度控制器才行 有看到一台 溫控跟風扇各有線路可以接的 那台好像就不錯 至少人家分的很清楚 不像這台 鳥線路

怪自己當時下標的時候沒看清楚 到貨的時候自己有傻眼了一下下 然後在上網看線路圖 當時就有不祥的預兆了.......

我現在要試 不經溫控 直接接12V + - 溫控一樣接電至少有溫度顯示....

剛剛試了另外一片沒問題 明天要先去買散熱膏 拆機撿查一下 是不是當初在測試的時候玩壞了  至少我還有另一片可以上  = =

楼主:
人為失誤排除 冷熱面沒上錯面

明天散熱膏買回來再試一次 不行的話 溫控我要換掉 討厭這種曖昧不清的電路 這組種共有三個電路

這個溫控器一定會被我用榔頭砸爛

楼主:
地震........

這種的不是很好

不會曖昧不清

覺得會有更大的地震發生 ..... 最近這種小地震很多

网友B:
那2個"控制觸點"內部為繼電器的金屬片開關觸點(導通時僅為單線功能),並非電源輸出接點,故需在觸點上另加外部負載所需的電源.

网友C:
建議不要用這種 on-off 的方式做溫控
因為
當桶內的低溫,到達設定溫度時
致冷片將會停止供電
此時桶內的溫度,將會經由致冷片傳導出來,產生不必要的溫度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不要用這種 on-off 的方式做溫控
因為
當桶內的低溫,到達設定溫度時

願聽其祥 那要用哪種做溫控會比較理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2個"控制觸點"內部為繼電器的金屬片開關觸點(導通時僅為單線功能),並非電源輸出接點,故需在觸點上另加外 ...

看起來好像懂 但是用生鏽的腦袋去想一下 咦......可以翻成白話文嗎 QQ

照字面上我翻譯起來看 由左至右的話 1 .2 .3 .4

1. 為控制觸發點 接致冷片 正

2. 由電源供應拉一條正電  in

3. 4 電供拉正負電 供應 溫控模組

由這個看起來 1 為控制觸發點 又接致冷片正端 依照大大的論點來看 致冷片正電變成控制觸點 ..... 所以等同致冷片沒有正電供應他? 還是 2. 的正電會補位

不合邏輯  = = 電位 沒補位這回事吧......

不好意思 生鏽的腦袋容易鬼打牆   =   = 如果我有腦的話 它肯定卡住了

看來還是換一個 傻瓜也會接線的 比較容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好像懂 但是用生鏽的腦袋去想一下 咦......可以翻成白話文嗎 QQ

照字面上我翻譯起來看  ...

ciko版主所說的....就是7樓那3張圖的意思(我在猜)
您所描述的...好像少接了一條n_067|
致冷片的負極....要接到4.....DC12V的負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好像懂 但是用生鏽的腦袋去想一下 咦......可以翻成白話文嗎 QQ

照字面上我翻譯起來看  ...

左邊那2條線,其實就只是一條斷掉的線,動作的時候,這條斷掉的線在內部就會被連接起來,所以這2個接點僅能算是一條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ciko版主所說的....就是7樓那3張圖的意思(我在猜)
您所描述的...好像少接了一條
致冷片的負極... ...

接去電供的負端了 ^^|||

看來 8F 那個比較適合我 傻瓜接線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邊那2條線,其實就只是一條斷掉的線,動作的時候,這條斷掉的線在內部就會被連接起來,所以這2個接點僅能算 ...

懂了 BUT 上電之後 冰箱內部溫度越來越熱 所以稍早有拆開來看 冷面向內沒錯 等等要去買散熱膏 回來再試一次 不行的話 我就要把這台敲碎 然後去露天買一台 生氣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   別被自己的思想給框架住了

共通點就是控制     寫控制製冷片  跟寫控制12v  的只是其中一種應用  ...

所以當初PO part.1的時候 我就說過 溫控 買錯了 ~"~

看來不祥的預感成真了

网友:
这个要看Relay控制触点与控制板电源有没有共线(共VCC or GND),有的话可以少接线,没有的话自己要从供电侧引线出来提供给负载的啦!另外,温度探头与被控点紧密贴合。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E:
在下用過的致冷片沒有分冷熱面,那一面冷或熱由電流方向決定.
依照致冷片的動作原理來說,是藉由電流的能量將熱傳到另一面,致冷片不會產生熱,也不會帶走熱,只會把熱由一面傳到另一面,這就是一定需要散熱的原因.
這也是致冷片的規格只有兩面溫差的原因.
所以,版大只要將致冷片的兩條線對調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用過的致冷片沒有分冷熱面,那一面冷或熱由電流方向決定.
依照致冷片的動作原理來說,是藉由電流的能量將 ...

一面產生冷 一面就會產熱  這是致冷片的特性

就是對調後溫度也沒降 我懷疑是一開始的設計有問題

所以在現在 在優化原本的設計中

目前 做了一片新冷面的鋁鰭片 在自己做扣具中

楼主:
我不行了 我要來去睡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行了 我要來去睡覺了

致冷板的效果,端看散熱的結果,要產生冷效果,就須把另一面的熱量大大的散掉,所以一般會接大片的散熱板,並加風扇來散熱.

网友A:
若依照紅正黑負     那有印字的那面會是冷面

冷面裝到大散熱器那面了     蒸發器過大了      一般而言蒸發器是很小的   這樣子降溫才快

楼主:
以上兩位大大 我熱面是用水冷 散熱沒比較快嗎 ......

所以冷面建議用塔扇就好了嗎?

塔扇小小的想說風扇 大一點 室內冷循環會好一點的說 QQ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若依照紅正黑負     那有印字的那面會是冷面

冷面裝到大散熱器那面了     蒸發器過大了      一般而言 ...

專大....請教一下....您的意思是不是n_064|

冷.熱面的散熱器貼反了???...

是不是把正負電源反接就可以...而不用拆製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專大....請教一下....您的意思是不是

冷.熱面的散熱器貼反了???...

沒有貼反

致冷片正負極性可以反接 可以變成暖風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兩位大大 我熱面是用水冷 散熱沒比較快嗎 ......

所以冷面建議用塔扇就好了嗎?

熱面用水冷是合理的  而且能夠確保熱面溫度夠低  冷面才會冷

冷面用塔扇也是太大     對於致冷晶片而言  負載太太了 熱量移不完

有一種4公分  帶風扇的散熱器要用哪種的

散熱器溫度必須比周圍空氣還要冷 熱量才有辦法交換 出來的風才會變冷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人家的冷面   熱面繼續保持用水冷就好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c=8o_U_aS9gk8BgM%3A

熱面溫度越低  冷面就可以更低

网友F:
以下是個人想法...聽聽就好.
致冷片驅動的方式用繼電器也是可以啦,不過我會給製冷片一個初始功率(簡單的方式是在繼電器接點並聯一個功率電阻),這樣致冷片就等於有保溫(低功率)跟致冷(高功率)2段驅動...
不過如果溫控器可以選的話我會挑電流或電壓輸出型的,搭配SCR或電壓式SSR來驅動...
再來散熱用水冷,我只能說有本錢讚啦n_116|
至於吸熱區用塔扇...怎麼說呢,不是不行啦,應該說有點...彆扭.
塔扇的功能就是利用銅製的"熱導管"來把熱量快速傳遞到鋁鰭片再用風扇的氣流帶走.熱導管是中空內有環形海綿狀的銅粉燒結,利用管中的冷媒在熱區吸熱汽化,然後在冷區凝結,之後利用毛細現象迴流到熱區循環...
所以用塔扇在製冷區,熱導管就剩下那薄薄的銅管來傳導熱能,冷媒應該是靜止的...:on_138|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個人想法...聽聽就好.
致冷片驅動的方式用繼電器也是可以啦,不過我會給製冷片一個初始功率(簡 ...

冷熱區 屬於相對概念   所以對流依然能夠產生

网友F:
先聲明無意筆戰,貼一段維基關於熱導管中工作流體的說明:
"Working fluids ar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temperatures at which the heat pipe must operate, with examples ranging from liquid helium for extremely low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2–4 K) to mercury (523–923 K), sodium (873–1473 K) and even indium (2000–3000 K) for extremely high temperatures. The vast majority of heat pipes for room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use ammonia (213–373 K), alcohol (methanol (283–403 K) or ethanol (273–403 K)) or water (298–573 K) as the working fluid. Copper/water heat pipes have a copper envelope, use water as the working fluid and typically operate 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of 20 to 150 °C."
以上引號區資料來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at_pipe"
一般用的熱導管工作流體的工作溫度範圍在20~150°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聲明無意筆戰,貼一段維基關於熱導管中工作流體的說明:
"Working fluids ar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tem ...

我不會打架勸架我比較在行XDDn_149|

使用熱導管其內部流體的確是必須考慮
也對 一般電腦內的熱導管流體我想應該是較為廉價的水吧  頂多再去離子化
甲醇 乙醇 跟 氨 或許是比較偏向工業或是伺服器的熱導管才能看到
那也幾乎證明一般常見的熱導管並不能應用在低溫   除非知道裡面灌的是什麼當對流

青康藏高原那就是利用熱導管保持  凍土  避免上層表土解凍   保持鐵軌安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個人想法...聽聽就好.
致冷片驅動的方式用繼電器也是可以啦,不過我會給製冷片一個初始功率(簡 ...

我的意思是說 冷面用塔扇 比用鋁散排+風扇 相對來說 會比較好 or 不好 因為有人說我的冷面用鋁散熱排+風扇好像比較不好的樣子

熱面就不用說了 已經有水冷裝置了 當然是上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人家的冷面   熱面繼續保持用水冷就好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8%87%B4%E5%86%B7 ...

恩 了解 現在就在於如何快速的把熱面給降溫 這樣冷面的溫度就可以比較有效率的製冷 明天在努力 我要繼續補眠了 ^^

楼主:
等吧 溫控器 跟 沉水馬達 我都要換掉 等到貨

在一旁默默的等待 ( 點燈前 )

( 點燈後 )

收納小雞絲的 小小撇步

五金大賣場在賣的 廚房的刀具架 + 網格 好收納 又整齊

底下沒什麼作用 單純好看 營造氣氛的 燈條+鏡子 ( 鏡子 買那種大面化妝鏡 便宜的 回家自己割 )

麻將桌拆下來的 小抽屜 跟放菸灰缸還可以旋轉收起來 為了增加桌面的整潔所以用抽屜滑軌+木板做了一個可抽出 收入的滑板

用拖鞋架改的 瓶瓶罐罐收納處 ( 後面我封壓克力板 不然罐子會從後面溜下去 )

電腦桌邊一樣 可收起來的菸灰缸架

网友G:
這接線方法有試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說 冷面用塔扇 比用鋁散排+風扇 相對來說 會比較好 or 不好 因為有人說我的冷面用鋁散熱排+風 ...

這是之前在網路上查到的資料,在熱導管的工作溫度外操作只有原來設計的約1/80效果...
也就是說原本導熱量200W的熱導管剩下不到3瓦...
所以我認為冷區用鋁鰭板加風扇就行了...
鏈結"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2755"
"熱管(Heat pipe) (四)–熱管的限制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姜志忠教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洪連輝教授責任編輯

熱管使用在不同的環境中,因此必須進行調校,使其工作效能適應使用的環境。從熱管材質的挑選,到熱管的尺寸、冷卻液(工作液體)等等,對於熱管的工作效能都有重大的影響。

當 熱管加熱到特定溫度以上時,管內的工作液體將會蒸發,而凝結過程將會終止。此時,熱管的熱傳導能力將會降低到外層金屬材質的熱傳導能力相同。雖然多數的熱 管外殼都是以銅(具有高熱傳導能力的物質)製成,當熱管過熱時,其效能將因工作液體的失效而大幅下降,可能只有原有導熱能力的1/80。

此外,在特定的溫度以下時,管內的工作液體將會產生相變(由液體變成固體,流動性變差,熱管內的毛細物體完全失去作用),此時與過熱狀況相同,熱管只能依靠 外層的金屬進行熱的傳導。因此,挑選工作液體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先確定熱管使用的溫度範圍,使工作液體在該範圍中能維持液體型態,例如,最低的工作溫度 必須高於工作液體的凝固點數度左右。

資料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at_pipe"
另,青康藏高原鐵路的熱導管我沒記錯的話冷媒應該是"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接線方法有試過嗎?

我的電 來源式電源供應器 12V 10A 有雙輸出 1路走 DC IN 1路走致冷片+內部風扇 這個接線法也試過了 ^^

目前的決定還是要換掉這組 第一 這組使用上不是那麼的親民 第二 另外我要買的那組 比較好看 ........

我外貿協會的 >///////<

网友H:
控制器的接觸接點相當於開關
所以只能控制制冷片的開或關

這樣應該滿清楚了吧

製冷片
熱面-用水冷
冷面-散熱片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制器的接觸接點相當於開關
所以只能控制制冷片的開或關

好的謝謝 超清楚的 簡直是HD的畫質了 ^^

右手邊電源正負 應該是手誤 好像畫反了 還是要這樣接?

网友:
你有萬用電表嗎

楼主:
適合我這個浩呆的 溫控器到貨了 585 $ 還有中文使用說明書 看了就爽 300 $的沉水馬達 接頭兩段式 插進去還可以鎖緊防水 看了就舒服

但是 今天一早就起來打中英文菜單 打到頭殼都快過熱了 然後丟給朋友那個在當英文老師的妹妹 校搞 然後再丟給我朋友家掌握經濟大權的太后

然後又跑了一個下午 的廠商 看來我需要睡一覺 再來施工  我的睡意都快具現化噴出來了 ZZZZ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