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工作區電子顯微鏡的另一用途

楼主(2015-11-02):
有在烏骨雞學姐代購區裡面出沒的會員應該對高工作區電子顯微鏡不陌生,其實除了焊接這些細小的電子零件外,它其實還有很多可發揮的地方,像上星期我拿回那些Xeon CPU時就發現裡面有一個AMD 的CPU,這個CPU 可不是AM2,而是AMD Athlon II X4,不過看到它的針腳都歪了,這下要對付這些密密麻麻的CPU 針腳第一就想到這台高工作區電子顯微鏡,我利用它附的錄影軟體截了一段影片讓大家看看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O2CE07RDk&feature=youtu.be

其實我用刀片當扳正針腳的工具只是"能用"而不是"很好用",我記得烏骨雞學姐之前有在賣一種裝助焊劑的小瓶子,它的針頭應該會適合,下次再用來試試看。

网友:
刀片還蠻容易一時滑開就悲劇一大片的,能用的真是手巧

网友A:
查了一下 這 CPU 針腳直徑是 0.45mm,可以用針頭來整形會比較快又能比較正直。

就買 21 號針頭來用剛好,規格附近的號碼也能一起帶,別種 CPU 也能用的上。

网友B:
俐落...
俐落...
俐落...
還是俐落

网友C:
家裡有小朋友的要顧好啊~
老大來誘拐小朋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 這 CPU 針腳直徑是 0.45mm,可以用針頭來整形會比較快又能比較正直。

有這種東西當然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俐落...
俐落...
俐落...

這是對像我們這種有視力障礙的人才有用的,視力好的人應該裸視就可以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裡有小朋友的要顧好啊~
老大來誘拐小朋友囉!

沒有需要的話,我也是誘拐不來的......

网友A:
請問老大,我正在尋找這種大工作距離的 C 規鏡頭,有些疑問在。
你這台的鏡頭在調整光學放大倍數時距離是否需要變動?也就是倍數最低時工作距離才為最大。
還是工作距離是固定的只要調好焦距後與光學倍數無關?對岸賣家稱為齊焦。
有沒有鏡頭的獨照可以看?

网友:
好像在變魔術喔,刀子經過的地方,變成兩圈圈和中間一個點點就是好了 ...  ...

网友D:
大姐:去把那些被你跪彎了的 CPU 腳弄直!
老大: 是你罰我跪的吔,應該是你來弄吧!
大姐: 誰叫你敢惹火老娘!還敢頂嘴,別忘了我還私下有很多 CPU!
老大: 哇摔

這樣大家了解那些 CPU 的接腳為何會彎了吧!
至於老大為何被罰跪,大家發揮想像力囉!

网友E:
老大的这利器,正是我眼热的东东。可惜有点小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大的这利器,正是我眼热的东东。可惜有点小贵啊……

可能這麼說吧" 寶劍配英雄",對真正需要及有工作需要的人來說,可能用個十來次,本就回來了!就值那個價錢了
對用不到的人來說,可能祭在那用也不用,每天看了自爽!心中還在後悔"我真是個笨蛋,買這幹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姐:去把那些被你跪彎了的 CPU 腳弄直!
老大: 是你罰我跪的吔,應該是你來弄吧!
大姐: 誰叫你敢惹火 ...

您沒看最近老大都用771的cpu嘛
没針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這麼說吧" 寶劍配英雄",對真正需要及有工作需要的人來說,可能用個十來次,本就回來了!就值那個價 ...

现在的PCB元件集成越来越密集、微小,不用这么个利器,维修真的很吃力!
这类相机的卖点就是“高工作距离”,可以看着屏幕操作,方便得很。
老大卖的这款好象是“台湾显泰200万像素”工业相机制作的。在淘宝上还没找到相同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大,我正在尋找這種大工作距離的 C 規鏡頭,有些疑問在。
你這台的鏡頭在調整光學放大倍數時距離是否 ...

其實我不太了解你說的意思,我把照片貼上來。

這個鏡頭長約16公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不太了解你說的意思,我把照片貼上來。

感謝您的照片!

這種工業電子顯微鏡最重要的關鍵元件就是這顆鏡頭,反而 CCD 攝影機的畫素或有幾種影像輸出端子倒也不是那麼重要。
您這顆顯微長焦鏡頭的物鏡(下端)是 0.7X 到 4.5X 之間而目鏡(上端)配的是 0.35X,可能就是配 0.35X 目鏡的關係(一般是配 0.5X)所以工作距離(鏡頭到底座)比一般正常的 100mm ~200mm 要再長一些。

掏寶上有許多種鏡頭型號看到眼花,價錢差異也很大,因為沒用過這類鏡頭所以要先弄清楚再考慮要不要下手,許多店家都配了好幾種形式的組合在賣但看不到實品無法瞭解其差異所在,如要單獨買鏡頭、攝影機、光源與固定架自己配也是可以的,也有配出很便宜的可能。

最主要的一項特性就是倍數與工作距離(焦距)的關係,看這些鏡頭的規格大部分標示工作區的距離都是標示一個範圍內,應該就是調整底部的倍數圈時工作距離會改變,還是工作距離在這範圍內固定好後要調整多大倍數都不須改變距離?

用圖來看,下面這種的標準鏡應該與您的相同。

下面這種比較貴應該是比較理想的,圖中的文字說明這比較特別。

一般而言倍數高距離就會比較近,反之如果倍數調在 0.7X 時是不是才能達到 30cm 的高工作區,使用上必須配合倍數來調整距離,倍數大就得犧牲工作區,不知是否這樣?
如果您用的這種標準鏡頭是不管倍數多少工作區都是一樣的大,就沒有必要買第二種這種較貴的鏡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的照片!

這種工業電子顯微鏡最重要的關鍵元件就是這顆鏡頭,反而 CCD 攝影機的畫素或有幾種影像 ...

跟大陸買這種他們"配"的東西(尤其是貴的東西)最好先親眼看到、親自操作過再決定是否購買,我也有很多東西是寄來之後才發現跟我當初想的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大陸買這種他們"配"的東西(尤其是貴的東西)最好先親眼看到、親自操作過再決定是否購買,我也有很多東西 ...

所以我想買零件自己配比較保險!從多家分開買來整合也是可以的。

先搞清楚一些觀念後再去問店家,買貴重東西要先做功課。

网友:
好厲害~  我以前看到CPU【2根針腳】歪掉~  扳正回去~就覺得很了不起!!
W大~   扳正回去約25根以上~真厲害^-^

网友(2019-06-30):
看來真的是高級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