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般電磁爐的溫度檢知100K是常溫的阻值嗎?

楼主(2015-11-02):
一般電磁爐的溫度檢知頭規範是100K,請問是常溫的阻值嗎? 溫度是正溫度係數還是負溫度係數?

网友:
手中剛好有一顆尚朋堂電磁爐的溫度檢知頭
量一下
室溫大約 25.8 度    91k歐姆

用吹風機吹20秒 後  量 36k歐姆   慢慢回到91k

應該是 負溫度係數

网友:
該值為室溫值,負溫度係數為3960ppm.(NTC)
當溫度上升至220度時,換算的電阻值為23k歐姆.

网友:
通常熱敏電阻標示的10K或100K,是指溫度在25度下的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