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山 12V/6A 可旋鈕調整電瓶充電器(輸出電壓減半)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這次的主角是:「阿里山牌 12V 6A 可旋鈕調整式 電瓶充電器」,發現它的地點在社區垃圾桶,這台外觀簡直是新的!今晚剛好有空,就來試試看功力如何。請大家多多指教。
這台的外觀

故障原因是 DC 電壓只有輸出的一半。
問題就是它了!!果然,DC - 的地方裂開了!
這款充電器實在陽春,橋式整流只鎖在薄薄的鋁板上....

我換上更高一級的型號:3510

把橋式整流鎖在電磁爐的 IGBT 散熱板上,大小差不多...

另外加裝 7A 過載開關

把全波整流加上電容濾波

同一個檔為,AC 與 DC 端電壓,增加電容後,輸出電壓要乘上 1.414,會比原來設計高一點點...

最後加裝小型數位電壓表,直接當電表用,過程中也可以隨時掌握電壓高低...

收工~~~謝謝大家觀賞。

网友:
別人家的垃圾桶都有好料的

网友:
充汽車電瓶的?

网友A:
在充電電路時,電池的等效電路已等同一個大電容,所以另加上電容器不見得有需要,把鉛酸電池接在橋式整流輸出是以脈動直流充電,或許對鉛酸電池來說是比較好也說不定。

网友B:
對於鉛酸電池來說脈動直流
會比純直流來的有效率
電池吸收能力也較高

不過這種充電器,不是用於電腦車上
也無充飽判斷電路
所以充電時須有人在旁監控
否折容易過充

网友C:
Ne555 就很好用 加上去可避免過充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充電電路時,電池的等效電路已等同一個大電容,所以另加上電容器不見得有需要,把鉛酸電池接在橋式整流輸 ...

謝謝 Wish 大的提醒,又讓我上了一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於鉛酸電池來說脈動直流
會比純直流來的有效率
電池吸收能力也較高

這種阿里山牌很容易就把電瓶搞壞,有時候發現時,電瓶燙到可以煎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555 就很好用 加上去可避免過充過放

若照現有的設計,有辦法用 NE555 做改良嗎?謝謝~

网友:
用NE555做計時器還要記算
建議用一般的定時器
直接控制AC輸入電壓較為方便
依照電瓶的容量大小&充電電流大小
計算約略的充電時間來設定定時器的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照現有的設計,有辦法用 NE555 做改良嗎?謝謝~

NE555 不是做計時器

你參考看看 NE555 的設計, 它的輸入輸出可以設成遲滯比較器, 方便限放限充而已, 簡單, 但是沒有浮充功能.

NE555 hysteresis

NE555 hysteresis

网友:
應該可用幾種方式:

1. 舒密特電路控制 Relay ,設計截止電壓為 13.25V (可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6%E5%8F%91%E5%99%A8
這個最便宜吧~有 OPA base 跟 BJT base的~

2. 555 我不知怎麼設計 one shut relay (google 這個)
3. mcu 很容易做到這個控制

网友:
幫樓主找一個用 555 控制的充電電路,參考這個來改成不會過充的自動充電機。

詳細說明請看來源連結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10491.html

555 實在是非常好用的 IC,裡面有兩個比較器與分壓電組,一個 RS 正反器與大電流輸出電晶體,一定要弄清楚怎麼用她。

只拿她來當定時 IC 實在是太大才小用了。

楼主:
哇~謝謝大家的捧場。
要一下子吸收還真需要一點時間呢!!

网友:
以後有類似需要,可以回來看這篇。

不錯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