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TOSHIBA 的診斷程式 [已解決]

楼主(2015-11-03):
大家好︰
請問大家TOSHIBA 的硬碟有無診斷程式可以下載?我有個硬碟想測試看看有無問題。

网友A:
這2個試試看,應該不分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個試試看,應該不分廠牌

謝謝!但我是要TOSHIBA的。

网友B:
這是執行在windows底下:CrystalDiskInfo
每個廠牌不管是HDD或是SSD都能夠辨識
http://crystalmark.info/download/index-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執行在windows底下:CrystalDiskInfo
每個廠牌不管是HDD或是SSD都能夠辨識
http://crystalmark.info/do ...

可能是TOSHIBA 沒有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TOSHIBA 沒有出。

試試看support.toshiba.com/drivers
Hhd
Alert

网友:
其實是有啦,我印象中有看過,在Hiren's BOOTCD裡面
http://www.hirensbootcd.org/hbcd-v152/

Toshiba Hard Disk Diagnostic 2.00b: Toshiba hard drive diagnostic utility (Dos Freeware).

但是太舊了,適用性不高,我是有看到有人說只有支援IDE硬碟,但我手邊沒該牌硬碟,沒用過

泛用型的測試大概就用hddscan去看個S.M.A.R.T狀態,然後做一下surface scan
看看磁區讀取速度,看有沒有老化.

細項錯誤的話,泛用型的,像HDTUNE,MHDD,HDDSCAN是掃不出來的.

這應該也是W大要找專用測試程式的原因.

网友:
HD Tune Pro --->目前公認最強的硬碟檢測分析軟體.

不僅如此,N多硬碟原廠亦使用此軟體分析硬碟使用狀況,便於"真的"出現壞軌NG前替換.

HD Tune Pro--->最強最實用的功能是"健康狀況",這個紅十字選項,他會讀出硬碟內部詳細使用狀況及一般你看不到的資訊

只要在"健康狀況"N多列表選項裡,只要有該選項是"黃色"欄位,這顆硬碟就該換掉了(此時你的硬碟因該還是正常運作,但是事實上已有error了)

============

以前測試硬碟不管是用"原廠提供的程式" or "其他MHDD,Victoria , .....等"掃完一顆硬碟多是幾小時之後的事

HDD Tune pro -->只要點一下"健康狀態"就可以知道目前這顆硬碟是否該換了
並不需要等很久去scan check disk (當然 HDD tune pro 也有scan&check disk功能)

該軟體:free trial ,免註冊版也容易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hgst.com/support/hard-drive-support/downloads

謝謝,我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看support.toshiba.com/drivers
Hhd
Alert

謝謝告知,我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