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測量燈管電流, 請問有沒有問題

楼主(2015-11-03):
PL-13W

一個是 PHILIPS PL-S 13W/840, 規格書寫燈壓56V燈流0.29A, 量出來0.13A, 差好多

PL-13W lamp

PL-13W lamp

用同樣的安定器, 另外一個是它牌 UV-C 殺菌燈, 13W, 沒有規格書或資料, 量出來0.06A

PL-13W lamp

PL-13W lamp

好像和算出來的都差很多.

鎮流器長這樣, 大約 0.49H, 43 ohm

PL-13W lamp

PL-13W lamp

燈管長度差別

PL-13W lamp

PL-13W lamp

用一些拆機的電感實驗, 電感量接近的 0.49H, 測到的結果也是一致

PL-13W lamp

PL-13W lamp

网友A:
請問,"燈壓56V燈流0.29A, 量出來0.13A"那0.13A時的燈壓是多少n_079|
以上是在鎮流器pf=53%的數據
另,假如在鎮流器pf=92%時(加裝5uf跟放電電阻),又會是如何呢n_079|
還有,要不要用一般省電燈泡的驅動板跟電子鎮流器(有分低功跟高功)來推推看n_076|

网友:
數大便是美,

幾個不起眼的拆機產品,排起來就是有feel!

网友B:
你沒量市電部分的耗電流!!

网友C:
測量電流不是只要量一條線就好,量兩條來回不會有誤動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測量電流不是只要量一條線就好,量兩條來回不會有誤動作嗎?

剛剛從圖面掃過 再回頭端看並沒有錯

网友:
拍照角度問題吧,仔細看是量一條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燈壓56V燈流0.29A, 量出來0.13A"那0.13A時的燈壓是多少
以上是在鎮流器pf=53%的數據
另,假如 ...

沒有電容, 所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沒量市電部分的耗電流!!

根據串聯的原理, 會不會是一樣讀數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據串聯的原理, 會不會是一樣讀數呢

不一樣!!   變壓器會有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樣!!   變壓器會有功耗的!!

原來會這樣喔.
下次試驗再來收集一下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