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聲寶牌微波爐

楼主(2015-11-03):
Sampo聲寶牌微波爐,型號RE-1002SM無法加熱,我在這看到有先進在故障時有提要電容放電(接地),請各位先進教導如何放電,請貼圖教導。感恩

Sampo聲寶牌微波爐

Sampo聲寶牌微波爐

网友:
請先檢查高壓保險絲是否燒斷了

网友:
恩 來來來 你來 你來 你來來來     你重複申請帳號  發文前幾次又不附圖   也不擅用搜尋功能
這篇是關於高壓電容放電器的 關鍵字就是  電容+放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94%BE%E9%9B%BB

還有你這型號的高壓電容有內置洩放電阻了   關機5分鐘內就會放乾了(最大值)實際在1分內

無法加熱要檢查開關跟保險絲

网友:
磁控管或高壓保險絲NG

网友:
微波爐無法加熱的原因太多了! ....建議送回原廠服務站修理....

有次我送修聲寶天廚微波爐(2千有找買的),好像花400-600元修好後,回家用沒兩次又故障了,
又再送修,結果說是機殼內層反射的烤漆局部剝落,造成微波短路什麼的,沒法修,又退還我400-600元維修費。
這個大陸製的才用沒幾年,內殼就生鏽,實在是.....

過去有買過2千有大同的,台灣製,倒還用了十年左右。
現在大同可能也大陸製了,下次不管什麼牌,就盡量買台灣製的....

楼主:
謝謝個位前輩的詳細說明與指導,心想我才開始接觸自家家電的修理,還是先不要動有高危險性的家電,但如有那位前輩有興趣拆開研究,我住新竹如有新竹的前輩可以連絡,我可以抬到貴府一同研究請益,謝謝

网友:
高壓變壓器、高壓保險絲、磁控管這三個NG居多,保險絲比較容易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