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SD609TVL V1.0 驅動板的問題

楼主(2015-11-04):
BSD609TVL V1.0 驅動板
這塊驅動板我遇到不管是用第四台訊號線或數位訊號線都掃不到頻道
請問這跟圖中加了散熱片的 晶片 有關係嗎?
其它 AV訊號源 HDMI訊號源都正常!!

网友:
這是台灣用的Tuner 嗎?

楼主:
這台我接手的時候就已經被改公板的,還沒有壞掉時客人還在看數位訊號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我接手的時候就已經被改公板的,還沒有壞掉時客人還在看數位訊號源!!

您知道本論壇是台灣論壇吧?

台灣地區無線數位頻道標準是DVB-T,您這塊則是DTMB(中國/香港規格)
假如您是台灣網友,自然無法透過板上的TUNER收視台灣的數位無線頻道
,台灣的第四台分類比訊號和數位訊號,類比訊號方面您這塊也收不到,
因為它不支援,數位訊號方面得透過業者提供的數位機上盒藉由HDMI或者
RCA端子(梅花接頭)與AD板RCA IN輸入端連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本論壇是台灣論壇吧?

台灣地區無線數位頻道標準是DVB-T,您這塊則是DTMB(中國/香港規格)

這片是有支援DVB-T的。
BSD609TVL V1.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本論壇是台灣論壇吧?

台灣地區無線數位頻道標準是DVB-T,您這塊則是DTMB(中國/香港規格)

只要韌體對了。台灣的有線電視是可以收看的

网友:
可能 TUNER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片是有支援DVB-T的。
BSD609TVL V1.0

是唷,我查的時候沒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韌體對了。台灣的有線電視是可以收看的

跟tuner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是有支援DVB-T的。
BSD609TVL V1.0

這片是有支援DVB-T
BSD609TVL V1.0
還買的到嗎?

楼主:
1117 3.3 我量是有電壓的  out 5v
                                        in 3.3
                                      gnd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本論壇是台灣論壇吧?

台灣地區無線數位頻道標準是DVB-T,您這塊則是DTMB(中國/香港規格)

你講得我都懂,我一開始也說過了我接手時已經改成公板了,而客人原本就是直接接數位的訊號,並沒有外接數位機上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是有支援DVB-T
BSD609TVL V1.0
還買的到嗎?

不知道,可以原廠問一下。
建議先SOURCE +2008進工程模式,清除EEPROM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7 3.3 我量是有電壓的  out 5v
                                        in 3.3

那TUNER的輸出耦合電容有信號嗎?(如沒示波器就用三用電表ACV檔量看有無跳變)
再來進SCALER之前有無VIDEO SWITCH or BUFFER之類的電路,查查看.

補充內容 (2015-11-5 04:14 PM):
不過兩個信號同時有問題很怪,一般好像都走不同路徑(CVBS , Y/PB/PR)

网友D:
這款的軟件我有.遙控器可能跟原本的不一樣

可是我不知道如何上傳軟體.
需要的時候再說.

這款的遙控器跟樂華之前一款的遙控器一樣(M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款的軟件我有.遙控器可能跟原本的不一樣

可是我不知道如何上傳軟體.

是喔!! 你有這款的軟體喔!! 我想說重新刷驅動軟體看看能不能使用!!

楼主:
我補上我測量後的電壓值讓各位看一下吧!!

1  3.21
2  0.01
3  0.01
4  2.88
5  0.03
6  3.30
7  3.30
8  3.30
9  0.01

BM1117 3.3

OUT  5.26
IN     3.30
GND  0

BM1117 2.5

OUT  5.26
IN     2.48
GND  0

网友D:
1366跟1920的軟件
軟件更新--將bin檔放入隨身碟裡.插入隨身碟.開機.進入目錄->軟體更新

2.91 MB, 下載次數: 36

2.91 MB, 下載次數: 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66跟1920的軟件
軟件更新--將bin檔放入隨身碟裡.插入隨身碟.開機.進入目錄->軟體更新 ...

軟體重新刷過還是一樣沒有訊號!! 可能接收器真的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