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AMAHA RSZ 啟動盤檢查

楼主(2015-11-04):
朋友說起動會空轉 指的是按下啟動鈕有聽到馬達運轉聲 引擎卻不運轉
當我測試時卻沒這樣的問題發生 難道機車會怕壞人? 只好先拆下檢查了

一年多的新車而已
拆下傳動外蓋朔膠蓋
拆下傳動鋁製外蓋
為了空濾螺絲多拆很多螺絲還是十字的(無力)
這些都是要拆才可以扳動車殼才拆的到
記得等等改內六角好日後維修方便拆卸
拆下普利盤螺帽(17MM)
打不下來
只好請出更大隻的
車主說過都是暴力騎車 就算不說看也知道
紅色圈圈 普麗珠磨損 綠色圈圈 可以看出
常常跑高速約時速65以上 最外圈黑黑的且些微打滑
拆下壓板
壓板也吃溝了 用手摸明顯凹陷
驅動皮帶才換沒6千公里就開始裂了
啟動盤出現了 直接抽出
撥動三顆珠子沒異常磨損或卡的 這樣就怪了
怎麼會空轉呢 也許啟動馬達上的齒輪滑脫了
啟動盤就是這三顆螺絲最容易鬆動 兩陽及山葉都會
山葉做法把螺絲邊緣壓進凹槽 但是這樣意味著
要我們換整組嗎? 如果要拆這三顆螺絲換裡面三顆珠子
會不會我的工具會報銷?
拆下這兩顆十字螺絲
手機沒辦法圍距拍照只能這樣了
裡面有露拉(滾針軸承)也無異樣或雜音
也是直接抽出
軸承規格 6003
請出電腦及行車紀錄器也可當視訊鏡頭(調整錄影位置)
這台筆電受潮氧化螢幕就變這樣了
組裝過程 請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frhCKz03I&feature=youtu.be

网友:
經常當馬路小英雄傳動系耗損很快的咧~

网友A:
魔在換啟動珠子時都用一字起, 從綠色箭頭處的縫隙插入~
往小彈簧方向(左)挑一下, 珠子和小彈簧就都能拿下來了~

另外~通常這種時有時無的情況, 把小彈簧拿出來稍微拉長一點點, 就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在換啟動珠子時都用一字起, 從綠色箭頭處的縫隙插入~
往小彈簧方向(左)挑一下, 珠子和小彈簧就都能拿下來 ...

果然內行的 這麼一點我也這麼換的 次數不多
果然感冒腦袋稍微趴帶不太適合修車跟貼問文

网友B:
請問Q大您這台的普利盤是改裝品嗎,因為沒看到怪手固定點,像小弟這種DIY族只能給人賺了

您好像拆解後清潔完畢功能就恢復了,您的問題原因是啟動盤髒掉導致單向滾珠動作不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Q大您這台的普利盤是改裝品嗎,因為沒看到怪手固定點,像小弟這種DIY族只能給人賺了

您好像拆解後清潔 ...

這應該原廠不是改裝的 至於DIY工具可以到建國北與太原路的跳蚤市場物色二手看看順便殺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