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群創V236BJ1-LE2背光問題

楼主(2015-11-04):
請教接這塊LED面板的高壓板型號

群創V236BJ1-LE2

群創V236BJ1-LE2

看了腳位定義,通用LED高壓板6PIN的都是-2+2-2,背光電壓也要31.23V,好像也無法點

网友:
這片
168P-P24EQB-02
5800-P24EQB-1P00

楼主:
問題已解決,原來只要把背光接線腳位調換,一樣接通用LED高壓板就可以了,感謝樓上大大的回覆

原本-2+2-2的背光線

將其中1條+接線換到PIN 1,另1條沒用就先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