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電容規格

楼主(2015-11-04):
請問先進,如圖的電容,標示1000MFD,算起來是不是1000000uF?
因為在DATASHEET找不到這個HCG F5A系列有這麼大的容量,所以在這裡請教.

网友A:
MFD, mfd, uF, MF and UF   這幾種都是Micro farad 的表示法.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D, mfd, uF, MF and UF   這幾種都是Micro farad 的表示法.供您參考.

原來有D就變成u了...
受教.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