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大大 有看過這種料件嗎?

楼主(2015-11-04):
未知 料件

未知 料件

請問一下大大  有看過這種料件嗎?

网友:
先用電表測測看,或使用晶體管測試儀.可能是電感(2端短路)或突波吸收器(2端開路)或其他.

网友:
一邊(照片上方)有雷射劃出極性記號,推測為二極體類的東西。
個人猜測,可能是基納二極體。

网友:
看前後端下去推

网友:
有極性,一端共接,另一端分別接往(三極管) ,我猜是電容。

拆下來量測比較容易正確判斷。

网友:
拆下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