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改裝TSUMV59XU 電視公板-屏線腳位(已解決)

楼主(2015-11-05):
各位大大:
小弟有塊t370hw02-v4的面板想用TSUMV59XU 電視公板,因為沒有屏線所以上網買了一條FI-RE51S-HF,但是收到後發現線的腳位和定義的不一樣,想自行跳線但不知第一腳在哪一孔?而順序為何?是上排為單數下排為雙數還是照順序呢?另外t370hw02-v4面板要用哪一個驅動比較正確(7 KEY),望請知道的大大能夠告訴小弟,謝謝

面板 t370hw02-v4

JAE FI-RE51S-HF

FI-RE51S-HF

FI-RE51S-HF

屏線資料

請問下面孔位的順序哪一個才是正確的?或是2個都是錯的?還是最後一張照片才是對的?

放大看好像這樣才有照順序來排,請問大大這是對的嗎?謝謝

网友A:
買對啊,右供电,直上就ok了,何須跳線

网友B:
1你買的是左供電,要右供電才對

2 接線為上圖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對啊,右供电,直上就ok了,何須跳線

大大您好:
電源是對的,但是從RO0-(12) RO0+(13)起和線的腳位並不一樣,買來的線是從16孔位開始,這樣也可以嗎?謝謝

网友:
量一下+12v和GND沒有短路,就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買的是左供電,要右供電才對

2 接線為上圖才對

lcd5426大大您好:
請問第一支腳位不是左邊第一支嗎?

接線為上圖才對,是指這一張腳位是正確的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電源是對的,但是從RO0-(12) RO0+(13)起和線的腳位並不一樣,買來的線是從16孔位開始,這樣也 ...

T-CON-T370HW02 V402  是右供電,屏線鐵片要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買的是左供電,要右供電才對

2 接線為上圖才對

lcd5426 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您是對的,我的屏線的確是錯了,還好T-con沒燒掉,有畫面了
所以請問以屏線而言不論是正反面只要左邊就是第一隻腳嗎?有點搞不太清楚.....再次感謝您的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對啊,右供电,直上就ok了,何須跳線

感謝您的回覆,結果線是錯的,我一直以為可看到金手指的最左邊是第一支腳位,但好像並非如此?請問一般而言是面對面板的最左邊為第一隻腳嗎?因為有時屏線會正插也有反插的,所以還是有點搞不太清楚,畢竟沒有什麼機會常碰觸面板....感謝您的撥冗回覆,謝謝

网友C:
搭個便車問一下
最近想把HSG1065(HH281HPB)用V59改成電視用
面板型號為HSD280MUW3-A00
找不到規格書 但找到一個像是接腳定義的說明
但不知該如何解讀
Pin Configuration        BLL-4PINS-HNNH
H:Higt Voltage
N:No connection
Low Voltage
A:Anode
C:Cathode
Signal Category Type        LVDS
Signal Class        LVDS (2 ch, 8-bit)
還是有大大有規格書或是接腳定義可以提拱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個便車問一下
最近想把HSG1065(HH281HPB)用V59改成電視用
面板型號為HSD280MUW3-A00

規格書

网友:
請原諒小弟的無知 剛比對了一下規格書和我手上原來的線
大致上差不多
但17腳是ground 我的是nc
28.29.30都是5v 但我的30是ground
或者線的顏色不能代表一切?
剛好電錶又不在手邊 唉
我還是先把我的電錶弄回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