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照明 T8 LED 10W 兩呎燈管 突然不亮、無反應

楼主(2015-11-05):
大家好!小弟這次維修的項目是:「大有照明 T8 LED 10W 兩呎燈管」。
故障原因:「突然不亮、上電無反應」
解決概略:小弟拆開後測量保險絲沒斷,心裡就安了!至少不是短路,否則燒糊了零件就真的麻煩了!眼見零件都大概完好,MOS、貼片電阻...都沒有異樣,就把問題大膽放在那顆 CBB 電容(104K/630V)上面,仔細一看還真的發現該電容有稍微凸起的跡象,拆下來一測,果真容值差之千里,換掉後燈管就復活了!算是軟柿~請大家欣賞、指教。謝謝大家。

主角「大有照明 T8 LED 10W 兩呎燈管」

都是安規的保險絲與電容喔~

懷疑有問題的 CBB 104K/630V 電容

正常檔為沒有數值,都到 200pF 了才有顯示...還好沒燒 MOS 啦...

更換正常 1.4K/630V CBB 電容、測量...

雖然比原廠肥胖,但是緊縮一下還是勉強塞得進...底下墊熱縮怕針腳碰到其他東西...

上電實測...真的亮了!軟柿一顆...謝謝大家欣賞!

网友A:
更換正常 1.4K/630V CBB 電容、測量...
筆誤了: 1.4K => 104K

LED燈管(T8 2尺) 降價了嗎?
之前 (店面)看到一支要3百多...
剛剛 網路看到大部份也要2百多
有一些一百多的....

借問一下 有使LED(燈泡型/燈管型)的酷友們,
LED的演色性,光衰,...等等及使用感覺如何?

网友B:
那電容鼓起很像口香糖

网友:
大大厲害, 這種都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正常 1.4K/630V CBB 電容、測量...
筆誤了: 1.4K => 104K

據我所知,大廠與路邊攤或是對岸水貨價差兩、三倍,尤其沒品質的,光衰現象用了幾個月就很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電容鼓起很像口香糖

電路板與內部空間還真是一拜一拜...差點就進不去了...
會猜到那一顆是因為之前修了一支也是這個情形,慘一點就爆 MOS...
但大有這牌子還不錯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看來也要注意LED燈管照明的光方向性。

网友C:
led燈感覺還是有點貴,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燈感覺還是有點貴,恭喜完修

其實很多資料顯是 LED 不一定省電,特定規格亮度也不及傳統 T5,我還是喜歡用 T5,光線較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