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試鐵氧體磁珠濾波器的好壞

楼主(2015-11-05):
請問各位大大
   如何測試鐵氧體磁珠濾波器的好壞?

磁珠

磁珠

网友A:
通路測試   一般是要通路的

再來就是頻譜測試(要有設備測試)    他會衰減高頻信號  因為很類似電感的特性

一般阻抗好像是600歐姆

有的層積式電感也是長這個樣子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路測試   一般是要通路的

再來就是頻譜測試(要有設備測試)    他會衰減高頻信號  因為很類似電感的特性

謝謝大大

网友B:
劉老師要是做研究,這個我不會
如果要查修,請參考六樓抓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劉老師要是做研究,這個我不會
如果要查修,請參考六樓抓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三太子大大 果真是神人,但我這片板子是跑高頻的測試機台板子,所以需要更多方式看信號,量阻值都是正常的,目前在找尋測試設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