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Q35T-AM BIOS 求助

楼主(2015-11-05):
ACER   M461   版號  Q35T-AM  求助 BIOS

原先朋友的有用 DOS 更新原廠提共的 , 結果可開機問題無法進系統就重開機 , 只可進 bios 而已

官網的下載 無法用燒錄器燒 , 燒出來風扇一轉一停無法開機

有觀看 Buffer  位子有不一樣 , 不會修改

版號

版號

BIOS

BIOS

网友A:
1.你要先確定第一次更新BIOS前,你這片主機板是否是正常work的.
   如果是有問題你才去更新BIOS,更新完後當然還是有機率繼續有問題.

2.Acer套裝PC,你不能用主機板的型號去更新,你要用PC的型號去更新
  主板的型號Q35-AM V:1.0A 可能有好幾種不同PC型號使用

但是每種套裝 PC其BIOS多有些不同,也有分windows 跟 linux版

1.更新 BIOS若是windows版的,可以下載後直接於windows作業系統裡面直接更新

2.更新 BIOS若是Linux版的就只能再DOS mode下更新

======================

A :我比較頃向原主機板就NG但是問題並不是BIOS造成的,因此你更新也沒用

B: 的確下載官方BIOS直接以燒錄器burn會造成不開機~一般我多是先用燒錄器將正常acer套裝PC主板的BIOS以燒錄器備份下來,這樣處理過的BIOS檔才能燒錄使用(且只能用在相同套裝PC)

C:你現在因該要去徵求~這台Acer PC(可燒入用的BIOS),我想你們現在因該是不開機了且也沒備份bios.

PS:這個型號的BIOS我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要先確定第一次更新BIOS前,你這片主機板是否是正常work的.
   如果是有問題你才去更新BIOS,更新完後當 ...

因朋友用官網提共的 dos 版的更新程式下去更新 , 也就是原本都可進系統

更新完後才變成 時間都無法儲存與無法進系統只能進bios 設定 , 才丟來給我

我也找了很多版本 , M461 或 Q35T-AM 等

用燒錄器去燒結果都無法開機 , 問題就這樣

不知大大們有這片原機板的 bios 備份檔可提共......甘溫

我也是用另一顆 bios 下去燒沒有破壞還可開機的 bios 資料

感謝回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朋友用官網提共的 dos 版的更新程式下去更新 , 也就是原本都可進系統

更新完後才變成 時間都無法儲存 ...

因為你不是第一手事主,建議你跟你朋友先確認以下幾點:

1.Acer PC 套裝型號

2.基於甚麼原因要更新BIOS呢?

3.原BIOS是Windows or Linux 版
  區分方法
1.套裝PC上面~"沒有貼"~windows作業系統版權貼紙,就是Linux版
2.進BIOS看~最後一碼是L就是Linux版 (例如: P01-B0L (Linux) ; P01-B0 (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不是第一手事主,建議你跟你朋友先確認以下幾點:

1.Acer PC 套裝型號

這就是他傳給我看機殼的型號....

因有說  CPU 溫度偏高才想去更新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是他傳給我看機殼的型號....

因有說  CPU 溫度偏高才想去更新看看...

這一顆您試看看... 對岸撈回來的! 不保證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8552-1-1.html

另外, 板上有二顆SPI, 一顆是SystemBIOS, 一顆是Intel ME,
您會不會燒錯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顆您試看看... 對岸撈回來的! 不保證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8552-1-1.html

兩顆我都試過...就用原來燒錯的都能開機只是無法進系統與 usb 碟

主程式是 spi_rom1 兩顆應該要配合才能開 , 拔掉 spi_rom2 也不開

這檔案我有試過 , 也沒辦法開機 , 何況他也說試試...後面還補一句是宏碁的拆下嗎?  這就有點懷疑不是宏碁的 bios

..還是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兩顆我都試過...就用原來燒錯的都能開機只是無法進系統與 usb 碟

主程式是 spi_rom1 兩顆應該要配合才能 ...

那板是ECS做的, ECS的板號是p5a901a.

現在的BIOS有分一顆/二顆/有ME/沒ME的...
真的不好燒...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板是ECS做的, ECS的板號是p5a901a.

現在的BIOS有分一顆/二顆/有ME/沒ME的...

應該不是 ECS 精英的 沒有版號

网友:
我的板~~

進BIOS~~

1號檔案~~

2號檔案~~

祝你好運~~此板bios 還挺怪的~~

楼主:
感謝...快來試試..

Buffer 看起來有點一樣

ok 了....真感謝...兩顆 bios 都要燒....

燒第一顆時可以開機可是型號跟原本的一樣 只顯示 Veriton M461 , 也是無法進系統

在燒第二顆後就跟你型號一樣 Veriton S661:461 正常顯示了可進系統

感覺上這板子開機速度還真慢

非常甘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