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MSI 945GCM5 V2更換爆電容 都同一顆型號

楼主(2015-11-06):
目前還可以開機使用,全部都同一顆型號爆掉,TEAPO 16V 470uf。
請問可以用哪個品牌型號代替?TEAPO好像滿容易爆掉的?(聽說)
剛剛用寶工SI-130A-20無法融化焊錫,換30瓦烙鐵夠用嗎?我有一支KOT-30W已經借給我表弟練習硬體乙級了,所以目前這支不在我手上。

945GCM5 V2

945GCM5 V2

网友A:
1.Teapo真的是要換掉,很多廠商偏偏又愛用這家的!
   NCC蠻常見的,主要確認腳距與電容直徑...其他的由下一位補充
2.goot tq-95 兩段式加熱,很好用!

网友:
微星很愛爆...北橋、CPU附近的我都換遍了...

改用日製電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Teapo真的是要換掉,很多廠商偏偏又愛用這家的!
   NCC蠻常見的,主要確認腳距與電容直徑...其他的由下一位 ...

Teapo算爛貨裡面比較好的了。。。。。要是我的話Teapo我還敢用。
其他的非日本電容更讓人心不安。

另外給樓主:不管什麼電容,換了以後大多又可以用很久。只要是16V 470uf都可以吧!

网友:
電容換好,加強散熱和不要蓋側板可以"凍"比較久(不過記得定期清一下灰塵).

楼主:
好喔!謝謝你們回答!
還有烙鐵呢?如果30W夠用的話,我就不用再多買了。

网友:
TEAPO 這家電容很神奇喔,放著半年就會自爆,超準時~~
建議樓主要全換,不管有爆沒爆,~~
PCI 那幾顆要有點技巧,小心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喔!謝謝你們回答!
還有烙鐵呢?如果30W夠用的話,我就不用再多買了。 ...

見2#建議。

30W應該是不行,應該是不動如山。。。。。
自己試試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吹風機加持
邊吹一邊解焊
主要是因為大面積銅箔散熱快
溫度都被冷卻 無法到達溶解溫度

网友:
30W的 解電容負極應該是不會動...至少如上面版友說的兩段式升溫烙鐵來處理會比較適合

网友:
30W--->電容絕對不動如山

你要買"有瞬間加熱至120W"的銲槍,才有辦法拆主機板的電容,尤其是CPU附近的電容

楼主:
剛剛用60W烙鐵處理完了,右上角那顆正極跟記憶體連接,熱量整個被擴散掉,這顆就花最久的時間,感覺再下去接點就要被我毀了,原本記憶體綠色條不能用,現在兩條都可以用了!

网友:
60W烙鐵需要更久時間,先加一點點錫在上面會比較快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