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相變壓器接線問題

楼主(2015-11-06):
三相供電用戶台電不會另外供應單相三線式,所以必須自備變壓器以供應 110V 插座,正常的接線如下圖:

上圖是常見的日字型鐵心三相變壓器,有三組線圈,每組線圈各有分開的初、次級,假設供電環境是三相三線式 220V,上圖 U-V、V-W、W-U 都是 220V,經變壓之後從X0~X3輸出,X0是共用中性線,X1~X3分別輸出 110V,若變壓器容量為 15KVA,則每相線圈是 5KVA,每組輸出可提供45A 110V 電壓,總供電能力是 135A。

假設用電需求變更,不再需要這麼大的容量,一次側只對中央線圈供電,輸出只從X0-X2接電,也就是當 5KVA 單相變壓器來用,這樣是否可行?

又若只對左邊兩線圈供電,從X0-X1、X0-X2 來輸出110V,當作10KVA來使用,這又會如何?

版上大家討論以電子技術為主,電力屬電機範圍版上較少出現類似話題,三相變壓器共用鐵心磁路有點巧妙,所以發文請大家腦力激盪一下。

网友A:
必須考量到相位  跟變壓器繞組的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須考量到相位  跟變壓器繞組的繞法

對,所以我覺得當只接一組線圈當單相用應該可行,接兩組線圈似乎不可行,磁路平衡問題。

如果不是共用鐵心,是由三個獨立變壓器組成的,要怎麼接都不是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所以我覺得當只接一組線圈當單相用應該可行,接兩組線圈似乎不可行,磁路平衡問題。

一次側只用中間那組應該較為恰當   變成二次側等效成有個三組獨立的線圈

如果有旁邊的一次側鐵損應該會比較大  磁場也不知道會怎麼流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側只用中間那組應該較為恰當   變成二次側等效成有個三組獨立的線圈

如果有旁邊的一次側鐵損應該會 ...

沒錯,所以單相接線我畫在中間那組,這就跟一般 EI 鐵心類似了。
三相時兩側線圈是透過中間與另一側鐵心完成磁路,只是磁路比較長激磁電流比較大一些,三相變壓器三個相位激磁電流並不相等,中間那相激磁電流比較低一些,不過激磁電流跟滿載電流相比實在低很多,所以一般都忽略這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