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有關TSUMV59XU(T.VST59.031) 公板程序問題

楼主(2015-11-07):
各位大大好:
小弟前天總算把 AUO T370HW02 v.4的屏線弄好,接上新買的 TSUMV59XU(T.VST59.031) 公板也有畫面,但是不論用哪一版本的1920*1080程序就算是畫面正常顯示但卻一直掃不到電視訊號,此時想到之前還有買過一片TSUMV59XU但是版本是T.VST29.03,結果一試後電視訊號出來了,由於是新買的所以不確定是硬體還是程序上的問題,但是看到板子上的調協器IC並不一樣而且我用的程序是之前買板子時所下載的版本(VST59_03B)是2013年的,所以就再煩請烏骨雞學姊討新的T.VST59.031程序(V59.031-NTSC-繁体 0504),其中只有一個1920*1080的版本(CPS915000261_SHENZHEN_V59_031X_US_A1_General_1920_1080_IR_XY_M90_KEY_ROWARD_7KEY_SiR840_NF_AT_CPS_R155391_0xDC69_20150106_150539),在燒入後電視訊號出來了,USB多媒體也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設定時卻發現選單的字型很糟糕,不論是中文或英文皆是如此,這和其它的版本有些差異,看起來真是很糟糕,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大有其它比較合適的程序可以告知小弟嗎?或是這樣的字型算是正常的? 謝謝

使用的面板(AUO T370HW02 v.4 1920*1080 )

TSUMV59XU T.VST59.031 和 T.VST29.03公板

第一次用的程序畫面正常但是卻掃不到任何訊號,但是字型顯示很正常

但是更換符合T.VST59.031(V59.031-NTSC-繁体 0504)新的程序後,選單的字型變得很糟很難看,看了眼睛都快花了,但是電視和其它功能都正常了

補充內容 (2015-11-7 11:02 PM):
已解決,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謝謝

補充內容 (2015-11-9 12:00 AM):
嗚~真是烏鴉嘴,又碰到其它的問題,問題在留言下面,希望知道的大大能給小弟一個回覆,感謝

网友A:
進工廠模式調整就好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工廠模式調整就好嘞

感謝LCDTV大您的回覆,晚一點來試試看,謝謝n_002|

楼主:
感謝阿資大您的回覆,因為沒設定過所以想請問要改裡面的哪一個選項?能否再次告知小弟一下,謝謝n_097|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阿資大您的回覆,因為沒設定過所以想請問要改裡面的哪一個選項?能否再次告知小弟一下,謝謝 ...

网友B:
你好︰
前幾天我在醫院,烏骨雞學姐應該是不想打擾我休養,所以沒有跟我說你在露天問公板有問題的事情,你在露天發問,烏骨雞學姐一定無法回答,我也沒有在改公板,找我求救也不一定有用,技術的問題還是要回到痞酷網來發問,這樣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問題,有改公板經驗的會員也會告訴你的問題出在那裡。
你說不是所有人都有百度帳號這個問題我會再想辦法解決,我們的伺服器硬碟下次就可換SAS,這種硬碟至少上百G起跳,應該就可以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或者乾脆付費買Google 空間來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前幾天我在醫院,烏骨雞學姐應該是不想打擾我休養,所以沒有跟我說你在露天問公板有問題的事情,你 ...

wish 大您好:
造成你的困擾我很不好意思,不過會在露天發問並不是要問烏骨雞學姊有關技術上的問題,而是板子是最近新購的,由於是第一次使用所以要釐清電視無訊號是硬體問題還是程序上的問題,這樣我才能有後續的處理,在程序上我有先搜尋痞酷網上的問答,但找到的都是2013的版本,也就是我先前買過幾片時烏骨雞學姊所提供的版本,再重複測試下舊板顯示沒什麼問題,但套用在新買的板子上卻掃無訊號,所以第一反應應該是程序不符,所以才會再次向烏骨雞學姊索取適用的程序,第一次聯繫時烏骨雞學姊所提供的檔案依然是2013年的版本,所以才會有再後面幾次的留言,等到取得正確的程序後有關的技術問題我都在痞酷網尋求其他的大大來請益,這樣因該是沒有造成她的困擾吧?
大陸的網路空間使用上真的不是很方便,我也嘗試註冊一個新的帳號,但是一直卡在認證人太多無法註冊,所以迫於無奈才會在麻煩烏骨雞學姊另外提供可以下載的連結,其實才幾百M的資料擺在google的網路空間應該就沒問題了,速度很快也穩定,另外痞酷網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網站,我在上面一點一滴的學習到一些相關的知識與秘技....最後祝日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 大您好:
造成你的困擾我很不好意思,不過會在露天發問並不是要問烏骨雞學姊有關技術上的問題,而是 ...

你好︰
有解決了也請貼上來如何解決的方法,讓日後有跟你相同問題的會員能有範例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有解決了也請貼上來如何解決的方法,讓日後有跟你相同問題的會員能有範例可看。

wish大您好:
TSUMV59XU這公板還蠻好用的,已經改過三台了,只是在電視這方面還在瞎子摸象全得靠其他的大大來指導,真是不好意思...每次的接觸都會碰上相異的問題,這一次得需要更改工廠模式也是初次碰到,現在只希望能有其他的大大能不吝教導一下,繼續等待回應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wish大您好:
TSUMV59XU這公板還蠻好用的,已經改過三台了,只是在電視這方面還在瞎子摸象全得靠其他的大 ...

改公板的工廠模式在網路上找不到太多的資料,等了等也沒有大大有空回覆,大概今天是假日天氣又好所以大家都出去玩了,真是好好..剛剛閒來無事就來亂試一番,結果很幸運的找到要修改的項目,目前一切都OK了,真是感謝先前幾位大大的指導....感恩n_097|

網站上鄧金龍大大的改裝方式很有效率,不用電源一直開啟,可以節省一些電費而且電源板可繼續沿用,這點對我來說是最棒的,所以接下來就得換成硬體上的改裝,雖然過程得花上一些時間但是可一次次的學習新知識是最有趣的n_116|

1.進入工廠模式後在會看到 GENERAL SETTING

2.原本的 LVDS MAP 選項為 0 ,此時顯示字型有點奇怪

3.把 LVDS MAP 選項改為 15 後字型就正常了,在幾次的選項下發現選 3 也是正常的

楼主:
嗚~真是烏鴉嘴n_100| ,TSUMV59XU (T.VST59.031) 若照鄧金龍大大的文章"TSUMV59XU 液晶電視 公板 32吋聲寶電視改裝"來改裝電源板開幾可正常待機.開機沒問題,但是聲音卻沒了?不論是電視還是多媒體方面皆是,有那麼剛好板子故障了?還是音源電路部分得需要12V才能工作?屏線已經改掉了,現在只好等新的屏線到後再恢復原本的狀態才能知道是公板故障還是電源的問題....

另外請問各位大大一個問題,假如公板一開始的時候電源是接在公板穩壓ic(5v)上,等公板啟動後電源板的12V和24V會接的供電,假如此時我把12V回串到公板上的12V輸入的話這樣會不會導致短路燒毀?

不好意思,借一下鄧金龍大大的照片

网友A:
T.VST59.031音源電路部分要12V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T59.031音源電路部分要12V才能工作

感謝LCDTV大大的回覆,後來我也先把屏線拔除,只先用12V的變壓器接公板試試看,結果聲音有了,所以的確需要有12V的供電,所以請問大大有比較好的方法可以建議嗎?就差這臨門一腳了,謝謝

補充內容 (2015-11-12 06:04 PM):
唉~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看來不是再買上一板的型號不然就是得強制啟動電源板了,殘念......
下午也改了差不多了,總算處理了拖了一星期的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