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l42-5500 面板脫膠

楼主(2015-11-07):
故障畫面如下

左側有直條紋

轉換畫面有殘影且黑影遮蓋

面板脫膠處位於玻璃面

請問諸位先進們有何方法可解決此一狀況?

网友:
請找三太子

网友A:
是指FPC 軟排脫膠嗎?那應該只能重新壓合才能治本。

网友:
論譠有很多文章土法練鋼,找看看吧

网友:
找三太子也無法修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FPC 軟排脫膠嗎?那應該只能重新壓合才能治本。

老大機器..拖來我這大家玩

网友:
若單純只是脫膠,以治標的方法很多也不難

但是我看你的圖片,似乎不是僅脫膠而已感覺你的FPC已經被搞爛有斷線了
這就不是壓壓黏黏or墊東西就可以恢復的了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指導
此機來時面板已有拆過痕跡,想必已有其他同業判定棄修
前天晚上再仔細看過一次,此側面板玻璃層內部許多細導電膜,對照另一側發現部分有受潮暈開的現象
想請教各位先進此板是否還有機會修復?

网友:
要修復完整的話.一定要重新壓合(連TAB一起更換).這種問題大概2千上下就能搞定了.

如果不在意旁邊的亮線.也可以搞定(網上很多人都會).面板拆開5秒搞定.

楼主:
謝謝小張大說明
這下小的心裡有譜
也再次謝謝諸位先進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