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S3 詢問元件

楼主(2015-11-07):
請問各位前輩有SCD1U50V3KX-GP 是什麼規格的元件
有代用的元件嗎?

网友:
公共點短路嗎?這是電容,拆掉不補也可以

网友:
1U50V 電容

楼主:
1U是指1uf ?

网友A:
找大小相同的補上應該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大小相同的補上應該就ok了

大小相同有時耐壓差很多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小相同有時耐壓差很多說…

說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