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庫電燈電路開關DIY

楼主(2015-11-08):
1. 日前讀到一篇增加洗衣機插座的討論,也想起在住處做了小小開關改善,寫出來和大家分享。

2. 建商的設置有些不便。室內牆壁上S1控制室內天花板電燈L1,車庫算開放式的,沒有全數天花板遮雨,由牆壁上S2控制車庫上方電燈L2和牆壁壁燈L3。鐵捲門門柱內側S3控制戶外門口電燈L4。開始時都要在S2關閉車庫電燈後才能(摸黑)進到室內,晚上回家時也要有人先下車進門打開車庫電燈,不然就只好靠倒車燈和煞車燈作為照明。

3. 居住很不便利,沒幾天便找朋友幫忙做了修改。在S1/L1/L2/S2之間增加穿了二條電線,所以S1/S2都可以控制車庫電燈L2。然後又由S1走地下管路(開始時穿線器還感覺到潮濕,應該是建商施工沒有特別留意所灌入)到S3再到鐵捲門的馬達處,也是增加二條電線,和S1位置的車庫電燈開關並接,再在鐵捲門控制電路盒上修改加上微動開關,只要鐵捲門開啟約10公分就會點亮車庫電燈,這樣晚上回家停車時非常方便,而且不必加購「感應式」照明。

4. 除了拉線工作外,在鐵捲門馬達線路盒上固定新增加微動開關,也是難事,以為鋁製線路盒很「軟」輕鬆就可以鑽孔,施工時才知道鑄鋁合金也是非常堅硬。所幸也都克服了。

网友A:
原本建商的設計真是不夠周詳,建築師該打屁股。

1. S1,S2 應該是接成雙切迴路,可以一起控制 L2,那 L1 呢?增加一個開關來控制?

2. 若 S1,S2 組成雙切迴路來控制 L2,那鐵捲門微動開關只有一組接點如何跟 S1 並接?雙切迴路每顆開關a,b接點都有用到。

3. 所以目前只要鐵捲門開啟車庫燈就恆亮不能關閉?

4. 增加的微動開關,若沒經過繼電器要注意功率承載問題,連接微動開關那兩條線似乎細了一點。

5. 其實可以從下極限微動開關接線來驅動繼電器,這樣就不必增加微動開關,鐵捲門電路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网友:
手動-多點異地控制燈路開關,雙切開關最好,當然工與料是翻好幾翻(最少多十倍價以上)。
自動-電動捲門極限開關也可加繼電器連動燈路甚至延時功能。
如需車庫內工作則感應開關與手動最好用

网友:
我們家也是~~~~戶外的那盞燈無法由室內控制它,得跑出去車庫開關....

應該由室內啟閉戶外照明...

网友:
這個 idea  不錯,我來搞搞我家的庫房看看。

网友:
不錯的想法,是否微動開闢不用增加也可以呢?

网友:
要不要試試看 自己做一組簡易型的無線燈光控制模組 零件買起來沒多少錢 因為我已經都買好了 但是.......還排不到時間做他

原本還有更容易看懂的圖 跟材料清單 但是我不知道丟哪去了 QQ

資料來源 :萬惡的網路收集來的

以下是更簡單的 用 IC HT-12D 跟 12E 就可以做的紅外線發射模組

但是電路圖我不知道丟哪去了 看有哪位大大可以補充一下的

好像就是那個 無線發射器模組報告那個就可以用我拍的材料做起來 應該是啦 剛剛看了一下有點印象

网友:
牆壁上S2控制車庫上方電燈L2和牆壁壁燈L3。開始時都要在S2關閉車庫電燈後才能(摸黑)進到室內
這個可以用這組來代替,電燈打開後,計數到模組時間到後即可自動關閉;這是我在沒屋頂上找到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49633214AC110V/AC220V 定時器模組 線上延遲關閉開關 延時開關 防水防塵 戶外可用【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建商的設計真是不夠周詳,建築師該打屁股。

1. S1,S2 應該是接成雙切迴路,可以一起控制 L2,那 L1 呢 ...

謝謝y大指導,

1. S1,S2 應該是接成雙切迴路,可以一起控制 L2,那 L1 呢?增加一個開關來控制?
2. 若 S1,S2 組成雙切迴路來控制 L2,那鐵捲門微動開關只有一組接點如何跟 S1 並接?

前面發文敘述過於簡化,補充說明如下:

S1位置有2個開關,S1A和S1B。S2位置有2個開關,S2A和S2B。S3位置有1個開關。

S1A,單切開關,控制L1電燈,
S1B,雙切開關,控制L2電燈,
S2A,雙切開關,控制L2電燈,
S2B,單切開關,控制L3電燈,
S3,單切開關,控制L4電燈,

3. 所以目前只要鐵捲門開啟車庫燈就恆亮不能關閉?

目前配線方式如下,當室內S1B選擇下線,車庫S2A選擇上線,則鐵捲門開啟時可以維持關燈狀態。

4. 增加的微動開關,若沒經過繼電器要注意功率承載問題,連接微動開關那兩條線似乎細了一點。

不會計算功率承載,偷懶想40W日光燈管耗電不大,下次再拆修時也按指導更新換粗。

5. 其實可以從下極限微動開關接線來驅動繼電器,這樣就不必增加微動開關,鐵捲門電路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好早前鐵捲門動作也出現問題,不論是遙控、還是壁上開關手動操作,都只會「關」、不能開,本想抄下接線圖,購買2組「電磁接觸器」來更換,可是電線太複雜、又沒有找到完全相同型號的「電磁接觸器」,只好作罷。向同事形容、好心提供「啟動電容」勘品試用,馬上見效,省下一筆費用。

這次有y大的教學文,再來研讀,「可以從下極限微動開關接線來驅動繼電器」,只是這樣的交流繼電器我就不知如何購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y大指導,

1. S1,S2 應該是接成雙切迴路,可以一起控制 L2,那 L1 呢?增加一個開關來控制?

這樣的接法雖然不是完全理想,在現況配線下也不失為一個解決方案,只是要記得S1,S2切換位置的意義。

室內配線線徑的選擇不只是要考慮到負載,更要考慮該迴路 NFB 電流容量,要假設任何端點發生短路時線路必須有能力將 NFB 跳掉,也就是線路線徑必須足夠,如果線路太細短路時瞬間無法產生足夠電流讓 NFB 跳脫,這部分線路會燒起來。

鐵捲門控制正逆轉電磁接觸器早期用的跟電機配線一樣,現在有專用型號可選,如添得 RM-12、RT-12等,尤其RM-12將鐵捲門正逆轉控制電路做在裡面,可以減去很多配線麻煩。

維修改裝鐵捲門有相當危險性,不只要注意電氣安全因素,機械捲過頭、瞬間溜下等也很危險,這部分要非常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