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嗡嗡聲

楼主(2015-11-08):
家裡電風扇[捷寶家電;12吋],這陣子嗡嗡叫,將馬達軸承上油,插上電源使用ok,下回再使用嗡嗡聲又出現了,可以請問是馬達壞了嗎?

网友:
可能是電容老化  或是轉子重載亦或是運轉不順

网友:
我覺得是軸承和軸心損傷了,我曾經相同情形的電扇,拆下轉子,把軸心和軸承清潔乾淨,再上潤滑油,情況就改善了,可是長期使用後,又會有相同情形,只是沒有再拆那麼仔細了,只上WD40,一直都堪用,只有啟動瞬間有一點噪音。_

网友:
看馬達有沒有發熱現象。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與指導,後天來檢查,謝謝

网友:
電容老化

网友:
老了啦 咬不動了....
啊不是...
是電容老了 轉不動了...

网友:
馬達轉動後,電容還在作用嗎?

楼主:
今天來修理電扇,拆檢請先在開一次電扇,結果電風有轉不動的感覺,趕快關掉。拆開後如照片先將軸承處用DWT-40噴,再用手轉動,重覆多次直到覺得轉動還順手為止。再上家電用潤滑油,組裝回去。插電,運轉結果正常,沒有嗡嗡聲。老天保佑,不是馬達和電容器的問題,也要感謝各位的前輩的加持,如果是電容器或馬達壞了,真不知如何辦。請問各位前輩照片中黑色方形的是電容器嗎?接出來的電線一直連到了另一頭,好像要拆很麻煩,之前看到個位前輩提供檢查電容是否故障,都是要用拆下來才能檢查,有可以不拆下來檢查的方法嗎?謝謝

网友A:
馬達要先分解,轉子的前後軸心要先擦乾淨,將鐵鏽色物質處理好,前後合銅吸油棉要加耐熱黃油。否則WD40乾了,又會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來修理電扇,拆檢請先在開一次電扇,結果電風有轉不動的感覺,趕快關掉。拆開後如照片先將軸承處用DWT- ...

看你的圖示,軸承有焦黃不明物質

請問你是上何種油呢?

不會是修車行的膏狀"黑油"機油吧! ---->這種不能用,因為會乾掉咬死軸承

軸承用WD40除鏽劑清乾淨後並擦乾後

建議你用"汽車用的機油",去當潤滑效果較佳

==============
其實亦有其他好用潤滑產品,不廣告自己 google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來修理電扇,拆檢請先在開一次電扇,結果電風有轉不動的感覺,趕快關掉。拆開後如照片先將軸承處用DWT- ...

只用WD40的話只能治標,不用多久就會又卡住了。

网友:
有時看到電扇扇葉明顯灰塵多了,就會拆清,

然後用殘餘的機車機油在軸心處沾個幾滴,

現在使用還算正常,

前次讀到還可以替吊扇更換軸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BB%B8%E6%89%BF

真是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馬達要先分解,轉子的前後軸心要先擦乾淨,將鐵鏽色物質處理好,前後合銅吸油棉要加耐熱黃油。否則WD40乾了 ...

現在的風扇,油棉都是雪白的(箭頭),廠家根本就沒有灌油
既然拆馬達,130℃溫度保險絲順便就更換為100℃的溫度開關(方框)

楼主:
我用的潤滑油是在中油買的,如照片所示。我有看到之前有前輩說不要用黃油,說用黃油容易積灰塵,反而更容易卡死軸承。所以不敢用黃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潤滑油是在中油買的,如照片所示。我有看到之前有前輩說不要用黃油,說用黃油容易積灰塵,反而更容易 ...

這個就是一般市售的"針車油"

針車油就是礦物油,效果其實不好

另外針車油也有分等級,最好的針車油是特明無色的(已脫酸脫色),相較的價格比一般針車油貴2~3倍
(但仍是流動性太好)

只要是有點"黃色"的針車油,乾掉就會有一層黃色不明物,且你可以觀察針車油(有黃顏色)放得越久顏色就會越深....

建議你還是改用其他油吧! 汽車的機油選黏度較大的效果比較好!

黃油~~~要看用哪種的! 機車行那種跟黑布拉基的絕對不行!

我現在多用美國環保無毒:Ultra Lube 品牌產品替代WD40及黃油

yourube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u4sa9MEz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gKQ099eOM
(取代wd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Zmb31HtWw
(取代黃油(食品級牛油))

不過僅以除鏽來說目前仍是WD40穩坐冠軍

楼主:
Ultraman,請問那裡可以買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Ultraman,請問那裡可以買到

透明無色針車油 ~~~ 我記的是"特力屋"買的

===============
露天搜尋 "Ultra Lube"

但是注意要先發問,賣方不見的有貨

PS: 宇慶X舖-->這家不用問,這個賣家爭議很極端 (可以看他普評及負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透明無色針車油 ~~~ 我記的是"特力屋"買的

針車油不耐高溫,用沒多久就揮發掉了
可以先用機車機油(乾淨)潤滑,比針車油好用多了
這台風扇軸心要清除乾淨(黃色部分)
在上油,
中油有一種耐高溫黃油,不容易買,要多問幾家
或代理中油油脂的地方有賣,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針車油不耐高溫,用沒多久就揮發掉了
可以先用機車機油(乾淨)潤滑,比針車油好用多了
這台風扇軸心要清除乾 ...

鋰基黃油嗎

网友:
(國光2號)高溫複合鋰基極壓滑脂